[問題求助] TATUNG 大同 V32EMFX 液晶電視 指印 問題

楼主(2016-05-22):
請問TATUNG 大同 V32EMFX 液晶電視 突然有指印 問題
是要換什麼材料呢??

左側有雪花指印

左側有雪花指印

V32EMFX

V32EMFX

网友:
三星面板~偏光膜一票

网友:
外偏光膜的問題.....

楼主:
有辦法自己更換嗎?

网友:
這我會!~~~偏光膜+1

大O不會幫你換,他會說"面板故障"~~~

你要找民間高手幫你換這個..

楼主:
材料買的到嗎?a741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買的到嗎?a741大大

買的到~~~但你有材料也不會貼,給人賺吧~
萬一搞破液晶面板連回收廠都懶的收..

网友:
自己做不來的

因為即使是維修電視的人,會成功換膜的人也不多

換膜基本上不便宜而且難度是有門檻的所以越來越少人會接這種case,多是直接報價整個panel

我是建議你換一台新電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