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滑鼠必須脫皮

楼主(2016-05-23):
這些都是過保不換或者沒過保送來一只新貨後殘留的物品, 實際的滑鼠功能都很好的.

所有 "橡膠質感的" 部分變成黏土油泥一般, 又黏手又髒, 給他徹底把皮扒了, 才是最終的解決辦法, 或者不再買類似設計的產品. 很多噴塗橡膠油或者有橡膠質感的包覆的塑膠產品, 兩三年就會反釋出DOP, 黏手得讓人難過.

滑鼠必須脫皮

滑鼠必須脫皮

滑鼠必須脫皮

滑鼠必須脫皮

滑鼠必須脫皮

滑鼠必須脫皮

网友A:
那個... 是史上最糟的批料 "皮革膠" 啦...
一旦長久的使用, 或是高熱高溼下, 就會慢慢的變黏..
公司好多支IBM滑鼠都是因為這樣被棄置...

檢回來的滑鼠用酒精慢慢擦拭後發現, 原來它只是多上了一曾皮革膠增加質感,
因為除掉皮革膠後, 在原本的殼上還是印有IBM Logo..
真的是有點畫蛇添足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 是史上最糟的批料 "皮革膠" 啦...
一旦長久的使用, 或是高熱高溼下, 就會慢慢的變黏..
公司好多支I ...

SIGMA鏡頭很有名, 就是掉皮鏡頭, 一段時間也大量採用了噴塗橡膠油, 放棄陽極氧化的鏡筒, 結果也是悲劇.
其實60度C烘烤是固化過程, 有些可以恢復不黏, 有些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SIGMA鏡頭很有名, 就是掉皮鏡頭, 一段時間也大量採用了噴塗橡膠油, 放棄陽極氧化的鏡筒, 結果也是悲劇.

網拍上曾看到有種 除膠劑, 把它塗在目標物上, 一陣子後就皮革膠就會剝落..
但考慮到用量根本就不大... 後來還是用酒精慢慢擦掉就行...

剛用酒精擦完時, 塑料的表面會白白的...
不用理它... 持續使用一陣子就會亮回來了...

這東西真的是很OOXX...

网友:
又是環保材的弊病...

之前供應商閒聊曾提到, 這類產品怕濕氣, 拆封後越不碰觸則濕氣堆積後容易變質黏手.
在還沒完全變質前用橡膠保養劑可以略為改善, 若已完全粘手就沒救了...

网友:
原來如此,小弟1隻 nikon laser800測距儀因為這樣封存

可以請出來整理了

网友:
沒錯! 曾今一度他X的盲目鼓吹使用環保材質

如今被gan翻了,才覺得反而造成更大的問題

很有"李遠X"的風格n_102|

网友:
原來是這樣子的呀.....
手邊有線電視的數位機上盒搖控背面...
就是變成這樣....
剛才馬上拿來處理一下.....
用酒精很容易就擦掉了.....
又學到了..真是太感謝了....謝謝...

网友B:
我把滾輪的膠層除掉後再纏上"電火布",也是用的嚇嚇叫說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滾輪的膠層除掉後再纏上"電火布",也是用的嚇嚇叫說 !

電火布用久了... 那個膠會溢出... 最後還是會黏涕涕的...
找熱縮膜來包覆, 可能會比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火布用久了... 那個膠會溢出... 最後還是會黏涕涕的...
找熱縮膜來包覆, 可能會比較好吧?? ...

還好啦,可以撐個半年吧!
熱縮膜要貼齊滾輪邊比較難搞勒.

网友:
我的行車紀錄器也是噴這個,超黏

後來用香蕉水把他擦掉,

不過會傷朔膠材質,不在意就沒關係。

网友:
有解啊,既然脫皮了,就給它包皮一下
用老媽的刮腳皮刀把皮格削薄,然後用強力膠黏,邊黏邊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