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東元TL212TR 的 T370HW03 VB邏輯板電壓問題

楼主(2016-05-23):
一台東元42吋故障情況為 一半正常一半黑。

(圖一)

量了邏輯板電壓為下,請問是否有誤
(圖二)

因為網路查不到資料,所以請教各位前輩 ! 謝謝。

网友A:
你因該先對調左右薄膜排線,看看是否故障跟著排線走

网友B:
比較像是軟排線接觸不良
先查看看軟排是不是沒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因該先對調左右薄膜排線,看看是否故障跟著排線走

謝謝 ! 排線有交差測試過,一樣是右邊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較像是軟排線接觸不良
先查看看軟排是不是沒插好

謝謝 ! 排線有交差測試過,一樣是右邊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 排線有交差測試過,一樣是右邊故障。

你標題型號因該打錯了

沒有TECO TL212TR 這個型號

我覺得因該是TECO TL4212TR

网友:
T-con的資料 T370HW02.pdf (3.83 MB, 下載次數: 63)

先量看看   到FU101  是不是24V
之後再測量 電晶體  是不是有故障

网友:
中間主IC 上方跟左方~
有0歐姆排阻~量一量~

网友:
排阻量看看阻抗有否變大 如有更換就好 沒有的話 友達面板不良機率很高喔

网友:
42吋那台拍打看看是不是會跳出右半畫面,這種狀況之前有遇過,位址板軟排用手按一按就會發現問題點了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的確是排阻有問題,因不會換,所以上掏寶買一片新的,但另外發生一個問題,畫面左右顛倒,請問怎麼調整 ! 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的確是排阻有問題,因不會換,所以上掏寶買一片新的,但另外發生一個問題,畫面左右顛 ...

這T370HW03 VB邏輯板.
同樣版號有多款版本.
您應該是買錯了.最基本37"和42"就不相同.
學費繳不夠多.再買............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

目前小弟經過下列步驟已經成功修復。

原本只是一半黑一半正常,經查後是邏輯板排阻故障。(故障原因 : 斷開)

因為不會換,所以上網買了一片邏輯板回來裝,裝上後畫面有正常呈現,

但左右卻相反,上下正常。如圖
(圖一)

再次請教各位前輩,有了兩片邏輯板互換程序 IC 的結論。

所以用熱風槍再次更換IC。 如圖

(圖二)
(圖三)

經過互換後 ! 再次上機測試,結果就正常顯示了。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

(圖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標題型號因該打錯了

沒有TECO TL212TR 這個型號

是的 ! 太急著趕稿,沒注意到,的確是4212。

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T370HW03 VB邏輯板.
同樣版號有多款版本.
您應該是買錯了.最基本37"和42"就不相同.

是阿! 因為是剛學習,還有請前輩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