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熱水壺無法正常沸騰

楼主(2016-05-23):
百靈電熱水壺按下沸騰時,有時會過電,有時無法過電,有時水尚未沸騰就自動斷電,經三用電錶測試,懷疑應該是該開關彈性異常,請問各位大大這個是什麼?要去那裡購買,謝謝!(第一次發文,如有違反牌規,請告知修訂,謝謝)

网友A:
掏寶請搜尋 水壺 + 溫控片
(我沒有權限貼連結)

网友B:
幫你找了下,看看以下連結有沒有你需要的!
https://www.taobao.com/product/% ... %8E%A7%E7%89%87.htm

网友:
請樓主更正標題.

楼主:
已修訂,感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掏寶請搜尋 水壺 + 溫控片
(我沒有權限貼連結)

感謝撥冗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你找了下,看看以下連結有沒有你需要的!
https://www.taobao.com/product/%E9%9B%BB%E6%B0%B4%E5%A3%BA% ...

感謝cremaker大大撥冗回覆,請問這個水壺溫控片有分溫度嗎?或者找尺寸合適就可以了!

网友C:
樓主您好...
我經手過幾次類似構造的熱水壺...
開關彈性會故障的機率不大...
有時無法過電的情形大都是接觸不良引起的
請先檢查底座彈片是否鬆動...
再來就是銀接點開關是否碳化(表面變黑)
或是過熱引發塑膠熔化而導致接觸不良
這是我的經驗....提供給您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您好...
我經手過幾次類似構造的熱水壺...
開關彈性會故障的機率不大...

謝謝arthur0518大大的維修經驗之分享!

网友A:
以下為跟掏寶賣家詢問結果 給您參考

fletcher66(2016-05-23 17:16:27):
你好 請問一般百靈(伯朗)水壺可以用嗎?
fletcher66(2016-05-23 17:17:23):
蒸氣片跟保護片是甚麼意思?
kimytlin(2016-05-23 17:18:00):
一般的都通用的
kimytlin(2016-05-23 17:18:19):
蒸汽片是水开的时候起跳的
kimytlin(2016-05-23 17:18:37):
保护片是干烧时候起作用
fletcher66(2016-05-23 17:23:49):
可是你蒸氣片溫度都沒有到100度 這樣我怎麼選?
kimytlin(2016-05-23 17:24:42):
不需要到一百度,因为只有水开了才会有蒸汽出来。正常65-70就可以了
fletcher66(2016-05-23 17:25:52):
意思是加溫到70度就會跳了嗎?
kimytlin(2016-05-23 17:28:01):
水烧开以后蒸汽出来,开关感应到温度大概在90-95度跳开!但是片只需要70度左右。因为开关本身就有一个弹簧的力度!
fletcher66(2016-05-23 17:32:23):
了解 意思就是雖然70度彈片已經動作了,但是實際上90~95度彈片力量才足夠推動開關跳開?
kimytlin(2016-05-23 17:33:34):
是的,开关本身那个弹簧就需要力度推动

网友D:
我也認為接點氧化可能性較大

网友E:
這個換新的凍咖久~
不想換~接點清潔一下~或是稍微調一下角度~讓接觸的點換一下位置~就可以撐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為跟掏寶賣家詢問結果 給您參考

再次感謝fletcher大大熱心幫忙提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認為接點氧化可能性較大

謝謝sandy319 大大
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換新的凍咖久~
不想換~接點清潔一下~或是稍微調一下角度~讓接觸的點換一下位置~就可以撐很久了~

感謝philips980大大的回覆!

网友F:
塑膠變形了. 整組換, 或者拆到最細部. 看看電源的接點燒了沒. 不過通常拆過就和很難恢復功能, 留意有兩根很細的陶瓷棒, 不要丟了. 你說的那片純粹受蒸氣的彈簧, 提供彈力的機械開關而已, 跟沒電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塑膠變形了. 整組換, 或者拆到最細部. 看看電源的接點燒了沒. 不過通常拆過就和很難恢復功能, 留意有兩根很 ...

謝謝xiaolaba您的回覆與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為跟掏寶賣家詢問結果 給您參考

不好意思,請問fletcher大大, 這個保護片只能在淘寶網買得到嗎?台灣網站或那裡有實體店面可
購得!抱歉新手來的!請見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fletcher大大, 這個保護片只能在淘寶網買得到嗎?台灣網站或那裡有實體店面可
購得!抱歉新手 ...

不知合不合用 您可以試試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17677130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合不合用 您可以試試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1767713036

感謝fletcher大大幫忙協助尋找,不得不佩服你的專業了,老實說我也到處爬文以及找了幾家電子材料行,都找不到,才發文請大大幫忙的,謝謝,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