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32EX400畫面呈紅棕色

楼主(2016-05-23):
SONY 32EX400

無信號下,開機LOGO應該是黑色背景,呈現紅棕色

INPUT接CATV、AV、HDMI,畫面也是呈現紅棕色

拆機,屏線及軟排清潔無效

查主板5V、12V漣波正常

請教先進,紅棕畫面有解嗎?

网友:
以前我遇過是排線.....其他清況我沒看過.....

根據我所知,那紅棕是其實是黑色的,有人說是接地有問題.....

以上言論我不負責....

网友:
RGB 的信號裏的 Red 出問題~
SONY logo 為白(R 255, G 255 B 255 值)~
應該不是排線~

网友:
RBG 信號在 LVDS 裏面,是由主機版輸出,送到T-CON 去~問題應該在這邊~

网友:
查磁珠有否變大

网友:
清一下LVDS線可能氧化。

网友:
壓看看屏線有轉彎的地方看看

网友:
主板磁珠阻抗有無變大

网友:
工廠設定顏色有沒有跑掉?

楼主:
主板2歐磁珠,一顆變成27歐、一顆變成400歐

JUMPER後,搞定!

感謝各位師傅指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板2歐磁珠,一顆變成27歐、一顆變成400歐

JUMPER後,搞定!... 是用跳線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JUMPER後,搞定!... 是用跳線嗎 ???

嘿呀! 用耳機線的細絲跨過去

网友:
噢~~你嘛拍大張點~~~看無清啦....

网友:
太糟糕了,偶今天第一次知道有磁珠這種元件,還估狗惡補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