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求助)) 車用導航 白屏亮線

楼主(2016-05-23):
前言:

拿這顆玩兩個禮拜了,一直都弄不好,可是弄不好感覺就很...  都花這麼多時間了n_100|

事與願違呀!

原先故障:

啟動背光有亮,黑屏無畫面

後續處理:一開始以為是面板壞了,去買一塊面板結果換上去還是原先故障點

後面看它的導航模塊中間會有個LED的紅燈,想說它為甚麼不會亮,於是就在買一塊導航模塊

結果終於有畫面了,可是也好像不正常..

補焊..OK

排線更新..OK

面板換新..OK

導航模塊..OK

DC-DC..OK

不小心彈飛一塊貼片電阻根本忘記阻值拿821代.. ((彈飛前彈飛後,故障點一樣))

呵呵..  這下真的...

网友:
有遇過排線故障白屏,換一條排線就好了

网友A:
白屏有機會是面板電壓不對~

查一下看有沒有面板的工作電壓,包含背光!

我之前修一台就是電壓IC故障導致螢幕顯示黑白條!

或是SMD電容有短路導致缺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屏有機會是面板電壓不對~

查一下看有沒有面板的工作電壓,包含背光!

大師就苦苦等你們來解答了~~

排線我換過了,我猜可能是面板的問題,看您這樣講,我就想到

因為我那時上掏掏買面板時已經斷貨了,所以到處問,終於找到一家說"可替代"的面板

不懷疑有它就買了,因為我買本來的面板型號是在排線上的,PDF也找不到

所以也沒有參考電壓可以找

剛好最近有相同面板調貨調到了,到時就等它來看是不是真的亂買面板的問題

((如果是...那家說可替代的廠商將永入黑名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師就苦苦等你們來解答了~~

排線我換過了,我猜可能是面板的問題,看您這樣講,我就想到

這種東西要有通病或是範例機率應該很低~

要等人解答也要自己先做一些基本量測或是部分電路解析!

光憑這幾張照片,能隔空診斷那可能需要"神人"才辦的到了~

所以拿起你的三用電錶一一量測拍照做紀錄吧~

不然這種帖子最後都是不了了之!

楼主:
沒有只有圖片呀!

最少都有我做過的措施了!

只是電壓還沒做記錄下來而已!

等面板來之後我再來做詳細的紀錄好了! 感謝您~~

楼主:
新增剛剛稍微量一下的電壓值

望前輩多多指點一二

這附近的貼片電阻全量過了

貼片電阻拆下來測量結果全正常

貼片電容拆下來阻值都無限大

不過裝上去時,黑色圈起來的部分會量測逼逼叫

但拆下來量電容又不會,但不裝上去量焊點也是會逼逼叫的

楼主:
最新進度...

終於只會白屏...

後面一直追發現有個電壓從3.2一路降到2.1又跑回3.3..

想說可能焊核心板時有可能腳位間有黏到...

繼續研究中n_142|

网友B:
面板異常吧, 這種狀況通常我都是送廠商換面板比較快.....

网友:
導航模塊補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異常吧, 這種狀況通常我都是送廠商換面板比較快.....

我面板換兩塊了~

而且..  這也送不了原廠

這是外面賣的通用改裝機,順便一提還是陸製的,你就知道囉~

楼主:
補焊補過囉!!

都不知道補了幾遍了...本來我也覺得模塊焊點問題

如果空焊裡面的LED紅燈不會亮!

所以我才如此煩惱...  都弄了一個月了n_084|

只能說...自己技術太差n_128|

网友B:
即然面板已換過仍然如此, 只好從基本作起
1. 所有零件外觀檢查, 注意細微的痕跡
2. 電容全數更換
3. 面板前的邏輯迴路看看有沒有保險絲, 或是0 ohm電阻, 有的話量一下
4. 上電看看, 有沒有那顆IC熱度較高的

如果還是修不好, 那只好請路過的前輩們指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然面板已換過仍然如此, 只好從基本作起
1. 所有零件外觀檢查, 注意細微的痕跡
2. 電容全數更換

您好!  根據您的意見

1. 零件外觀都正常!  細微補焊都補過一遍了

2. 電容全更換!

3.0歐姆的電阻是有看到,但它在導航核心板附近..  用電表量的也是0歐姆!  沒有保險絲

4.是有一顆音頻功率放大器, 是全部上過電後最燙的一顆..但也不是說異常燙手,純粹溫度高而已!

今天再來超細微觀察一下,0歐姆電阻壞掉阻值是會上升嘛!

楼主:
再度最新進度!   又被我都搞搞西搞搞之後

終於終於!!!!   開不了機了n_118|

前幾天把音頻功率放大器換掉之後...故障還是一樣

嘗試一個一個補焊..  最後嗯!  終於連開機都沒辦法了

因為是用12V 4A 的電供,我看電供的樣子應該是有短路到

因為無負載下它的LED不會閃,一負載微亮狂閃了

默默量一下VCC GND的接口居然有短路,很妙的是整板仔細看一下也沒有焊錫連在一起

弄完之後也會用FLU用清洗的動作,這樣真的只能說n_087|

网友C:
怎麼故障點反而越來越擴大,有點越弄越糟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故障點反而越來越擴大,有點越弄越糟的感覺

小冬瓜每次在我文章下面回文之後,東西就莫名其妙的就修好了

我相信這次肯定也可以n_043|

我對我做的傻事,整體研究了幾大點:

1.其實我覺得問題點是最初判斷就判斷錯了..  然後就努力地想救它

這種感覺就像明明就是主板故障還一直修電源板的一樣,結果就把電源板修壞了

2.好不容易知道是其他東西壞了,換上去早就來不及了

這種感覺繞了一圈發現是主板故障了,把主板換上去,電源板還是修壞的狀態,還是不正常

3.等完全理解狀況後,再去救它,反而越救越糟

這種感覺就像除了主板之外,其他板子都被被修壞,早已無從救起的悲憤心情

我大概就像這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