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SM-1220微波爐,關門自動啟動!

楼主(2016-05-24):
我有一台尚朋堂SM-1220,在一次的使用中時間到它就不會停止,要打開門才會停,爾後只要關上門他就自動啟動,請問這會是什麼問題呢?謝謝 !

网友:
請檢查主RELAY動作狀況
是否已經過電流黏死

网友:
我猜 !

繼電器 常開NO接點沾黏住了!

我拆 !

  微波爐 微電腦板上繼電器 常開NO接點 歐姆表 量一下 !

网友:
一般保護設計若是門打開還繼續動作會把保險絲燒斷,會不會是按鍵部分出問題!!

网友:
1. 檢查 繼電器及繼電器的驅動電路
2. 門的開關也要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