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32U920 插上電線即開機,只顯示深藍畫面~

楼主(2016-05-24):
大同 V32U920 液晶電視故障求救~
1.插上電源線就開機~ 只顯示深藍色畫面~
2.插上第四台天線也是深藍色一片,無聲音~
3.觸控按鍵無反應~
型號 : V32U920
電視背面
電源板
主板(整合倍頻板)
面板 : T315HW07  V.9
1. 先目視電路板有沒有異常 , 觸摸各處 IC 有沒有發燙~
2. 發現 A紅圈處電容 & D紅圈處 IC 發燙~
3. 關機斷電檢查主板各處電解電容有無短路~
4. 查到A紅圈處電容短路~
5. A紅圈處供應電壓到B紅圈處還有C紅圈處再到D紅圈處IC~
6. B圈處解焊SMD電感後,檢查B紅圈之後的線路有無短路 > 沒有~
7. B紅圈處SMD電感回焊~
8. A B C D 紅圈處SMD無極性電容一次一個解焊~ 然後檢查電路板ABCD紅圈處是不是還有短路 > 一直是在短路狀態!
9. 最後A B C D 紅圈處SMD無極性電容都拆完了,用電錶量還是短路~
PS : 會是 D紅圈處 IC 燒掉了嗎?
想不出檢查方向了,拜託痞酷友幫忙開釋...

网友A:
你的標題改一下嘍,若不了解看看別人怎麼提問的!

网友B:
你有BGA設備的話可以解焊下來再測量,如果沒有那只能無奈在那裏用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標題改一下嘍,若不了解看看別人怎麼提問的!

感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BGA設備的話可以解焊下來再測量,如果沒有那只能無奈在那裏用猜的了 ...

小弟無BGA設備...

网友C:
看那顆大晶片的VCC腳位對地阻值是多少~~

VCC會有比較大條的線路,會有SMD MLCC、電解電容在濾波...

我猜某顆MLCC短路造成~拉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那顆大晶片的VCC腳位對地阻值是多少~~

VCC會有比較大條的線路,會有SMD MLCC、電解電容在濾波...

1.那顆主晶片的VCC對地接近1毆母( 紅黑棒交換都是 )...

就是懷疑可能是某顆 MLCC 短路造成才如下所列做的 :

8. A B C D 紅圈處SMD無極性電容一次一個解焊~ 然後檢查電路板ABCD紅圈處是不是還有短路 > 一直是在短路狀態!
9. 最後A B C D 紅圈處SMD無極性電容都拆完了,用電錶量還是短路~

网友D:
我有一片主板可以借測試~但是須請你來這測 桃園 平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片主板可以借測試~但是須請你來這測 桃園 平鎮

感謝大大好心願意借測~ 可我是在台中市!

网友E:
一接上電源就自動開機

基本檢測因先check 開關板 --> 電源板 .....

你一下就殺到主板,是有人告知你這款常壞主板嗎?

關於發燙,是幾度呢? D處本來就因該發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接上電源就自動開機

基本檢測因先check 開關板 --> 電源板 .....

大大您說的步驟都做了... 沒打字出來而已...
不想搞得像在打長篇報告,所以才直接講重點...
D紅圈處是燙到用手指摸會被燙到的程度...

感謝大大提醒...

楼主:
可以開機,畫面出來了~
感謝痞友 rrb560925 幫忙~
不過問題又來了 > 觸控板觸控壞了!
觸控POWER跳出訊號輸入選擇,觸控INPUT跳出設定畫面~
整塊電路板補焊也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開機,畫面出來了~
感謝痞友 rrb560925 幫忙~

有畫面了,請問是哪個地方零件不良  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開機,畫面出來了~
感謝痞友 rrb560925 幫忙~

把開關電路板上,所有的微動開關(按鈕下方)都換過,或許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開關電路板上,所有的微動開關(按鈕下方)都換過,或許有用。

都說是觸控版了... 開機 / 訊號選擇 / 設定畫面 / 頻道+ / 頻道- / 音量+ / 音量- 都是用" 摸 "的就會有動作! 請看一下我PO的觸控板照片,上面哪來的" 微動開關 "...

网友:
觸控版應該沒壞~
應該是不相容~

网友B(2016-06-28):
引用 楼主:
可以開機,畫面出來了~
感謝痞友 rrb560925 幫忙~

你看看連接觸控板的線,有沒有發黑或者接觸不良,這個我有遇過~也是跟你的情況有點類似~話說是怎麼弄好的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連接觸控板的線,有沒有發黑或者接觸不良,這個我有遇過~也是跟你的情況有點類似~話說是怎麼弄好的很 ...

阿丟彼粒A燙浪A瓦掉... 丟厚阿...

网友G:
熊大厲害,那顆"A燙浪"ㄟ不是BGA元件嗎??請問你怎麼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熊大厲害,那顆"A燙浪"ㄟ不是BGA元件嗎??請問你怎麼換呢

不是我利害... 我回文中有感謝一位痞友... 是他幫我的... 感謝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害A嗯細襪... 哇嗯細伍工甘下摸米痞友... 彼卡理駭... 感恩伊嘎哇到撒缸... ...

請詳閱共同版規第3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直接白話文回答就好,這樣很難理解,謝謝配合!

网友H:
引用 楼主:
阿丟彼粒A燙浪A瓦掉... 丟厚阿...

請詳閱共同版規第3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直接白話文回答就好,一句中夾帶1~2個字還好理解,整句都是這樣就太過了,希望以後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詳閱共同版規第3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不好意思... 我改過...

网友:
麻煩說出更換或是動到哪個零件是導致故障原因所在
不然要從頭至尾想辦法兜起來真的很累,也有可能看完後看不懂如何解決霧裡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