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CS精英G31T-M7 1.0記憶體插槽的怪症狀

楼主(2016-05-24):
ECS精英G31T-M7 1.0這塊主板DDR2槽的第1個槽有問題,2條內存都是好的
把內存插到第2個DDR2(2槽),主板能開機,插到DDR2(1槽)就不能開機,橡皮檫也試過,同樣也是插1槽就是無法開機(屏幕無反應)

這塊主板我有3塊,3塊也是同樣情況,其中一塊1槽有問題,但是換了個全新的電源器(火牛)就能正常使用,可是另外2塊就不行,插1槽就是無法開機,

聽說是這款型號的主板使用久了都會有這種情況,不是因為槽壞掉。

從朋友聽說,他見過很多這型號的板子都是只有1槽有問題,2槽從沒壞過,不會是死槽

我想請問是主板槽壞掉(死槽),還是主板上的零件壞掉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网友:
參考這篇不過內存下去查,電路圖上次有給你了,先把內存供電量出來才能幫你判斷,兩個插槽都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xtra=page%3D2
如果供電都正常就刷個BIOS看看

网友:
怎麼解決的? 重刷BIOS嗎??

网友:
對ㄚ~說一下怎弄得

楼主:
板上的零件都差不多換了一次,包括IC,槽也特地買了錫爐換(好貴,錫條比錫爐還要貴每kgkg計算 為了修個板子...),實際上最後也不知道哪個零件上的問題
最後暫時判定某個零件上的電壓問題

只修好了一塊,另一塊還差IRLR8726場效應管才能再判定

沒有重刷BIOS

主板拿去修理需要人民幣40$(但是不修內存槽,所以最後只能自己買錫爐自己修)

网友:
我剛剛遇到一片板子,是 ASUS 的 P5QPL-AM 也遇上了裝二條記憶體就擋診斷卡代碼 E1。

只要拆下一條就能開機。

二個槽不管哪一個槽,只插一支記憶體就能開機。二條就不行。

因為華碩的主機板在BIOS就能更新BIOS,所以就更新看看。。。。。

一檢查,主機板上的BIOS是最新的。。。。所以重刷一遍。。。。

就修好了。。。。

現在插上二條記憶體都能用了。

楼主:
補充:第2塊沒有換槽,解決方法:隨便換換主板上零件就能正常開機
第3塊同樣都是換換主板上零件就能正常開機,手多換槽,給我弄壞掉,

經驗:修ECS精英G31T-M7 1.0主板:首先換個電源器(火牛),如果不行,試下draculaxx的方法刷一遍BIOS,如果還是不行,隨便換換主板上零件,槽如果沒有人手挑過的話是不可能壞掉,錫爐根本不需要,用錫爐換槽,主板也有可能弄壞,不是每次都那麼好運,因為槽附近的小東西可能被錫爐溫度燒掉

同樣過程中,我沒有刷過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第2塊沒有換槽,解決方法:隨便換換主板上零件就能正常開機
第3塊同樣都是換換主板上零件就能正常開機, ...

1.槽如果沒有人手挑過的話是不可能壞掉

這代表你的認知不夠廣,你因該是認為"物理上"除非人為,不然RAM slot是不會NG
一般來說RAM slot 會不良,主要3點: 1.環境潮濕導致氧化  2.Slot用料很差,導致變形接觸不良 3.灰塵"髒"

2.錫爐根本不需要,用錫爐換槽,主板也有可能弄壞

這代表你是新手認知不夠

一般來說用錫爐來換RAM slot該錫爐上需有"RAM slot"的專屬配件,是一個放到錫爐裡面的長方形槽,其大小長度多有區分,看你用哪個規格的RAM (我認為你沒有這個配件) ,所以你認為你會搞壞主機板的其他零件,另外我想你也沒有貼上耐熱貼紙保護

除錫爐溫度需經驗調整外~更換時周圍需貼上耐熱膠帶,要拆RAM slot時可加些助焊劑只要幾秒鐘就拆下來了

若你想用焊槍+吸錫器拆~那你要花很久的時間及耐心且技術要好,不然銅箔毀損那倒是不意外

网友:
記憶體插槽因為氧化造成無法開機..屬於故障,不是真正壞掉,還能修復...
一般人與一般的維修師傅是搞不定的.(搞不定的人就是換主機板,不然就是只插單槽使用)
到露天拍賣買一瓶  金手指專用清潔劑  給記憶體插槽洗槽(去氧化物)... 就能夠解決問題了!!
當然你要用民間的橡皮擦治瞭法也可以=>後果自負.不要搞壞了主機板才來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