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G41M-Combo北橋高熱問題

楼主(2016-05-24):
這塊主板沒有壞,能使用,表面沒有任何特徵。
不過不知道為何開個小東西(例子迅雷7百度云或其他小軟件),北橋芯片溫度飄高(紅色位置),用手摸一摸,手指也能熱傷

電腦上用,就因為主板溫度飄高,用起來也有點不流暢,求解是什麼原因

主板能使用,就是溫度不正常!(不會是檢測工具有問題,因為我用手指觸摸北橋芯片,那個熱量手指也能熱傷(觸摸1分鐘手指出血也不是不可能的溫度),

散熱膏或散熱墊片也無法解決這問題

注:無論開什麼小軟件都會溫度飄高,不開就不飄高,這塊主板從沒有維修過

网友:
先量度電供各方面的電壓是否過高.

网友:
一般而言.若主機板有任何能開機使用.但-就是怪怪的時候.建議先更新BIOS試試

网友:
內建繪圖顯示介面的北橋溫度本來就不低,從865G晶片組就這樣,一直到H61晶片組才有改善(因為內建到CPU裡了),所以我都習慣在北橋晶片另加散熱風扇。

网友A:
1:北橋溫度待機時本來就不低..高手都會改裝cpu風散,大型風散蓋到北橋上方,系統操作時,可以利用風冷帶走北橋晶片的發熱... 我的電腦幾乎是全年不關機的,可以這樣子操的電腦,系統散熱大部分都需改裝一下,舊主機板發熱不像新一代高性能電腦一樣高,很簡單就能處理...
2:你的北橋散熱片看起來很畸形,好像鐵塊一樣,感覺散熱極差極差..看看最簡單的南橋散熱片,雖然是最簡陋的一種,至少形狀還高低起伏,幫助散熱..這也是缺點之一...
3:最簡單的解決方法是樓上那位所說,在旁邊加一個小風扇((用黏的,鎖螺絲...方法自己搞定))利用主機板上的.cpu風扇供電..系統風扇供電..電源上的供電(需改裝)都可以...(小風扇若是2孔的.3孔的.4孔的.,插在3針,4針供電處都能用.自己搞對插針方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你的北橋散熱片看起來很畸形,好像鐵塊一樣,感覺散熱極差極差..看看最簡單的南橋散熱片,雖然是最簡陋的一種,至少形狀還高低起伏,幫助散熱..這也是缺點之一...

技嘉G41北橋散熱片長那樣沒錯,散熱翼是開在側邊從正上方看不到,整體高度比南橋那片高很多,加上CPU風扇吹下去算是側向風,散熱效果並不比南僑差,主要是內建顯示介面所以發熱量大。

我有一台865G準系統,原廠北橋晶片散熱片有很高的向上散熱翼,高度大約有4公分,整天開下來也是燙到不能摸,後來也是加裝4公分風扇才將溫度壓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