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鈦光觸控式Led檯燈上電後只能用觸控開關一次

楼主(2016-05-24):
各位前輩請教一下: 飛利浦鈦光觸控式Led檯燈只能開關一次, 下次要再用觸控來開關就要拔掉電源線才能恢復觸控開關的功能, 剛才換了裡面的一個電容100uf 16v, 結果還是一樣, 拜託各位給個方向, 大概是哪個零件壞了? 謝謝

led只能觸控一次

led只能觸控一次

网友A:
PHILIPS 這台多是過熱LED閃爍的通病
你的毛病跟別人不一樣~先換5V的電解電容,如還不能解決
PHILIPS客服專線:0800-231-099
保固期內免費換新機,保固期後付費950元換新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ILIPS 這台多是過熱LED閃爍的通病
你的毛病跟別人不一樣~先換5V的電解電容,如還不能解決{: ...

請問5V的電解電容是在底座嗎? 還是在其它地方?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5V的電解電容是在底座嗎? 還是在其它地方? 謝謝

拍張電路板的圖片上來

网友:
這一台會很貴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張電路板的圖片上來

很累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張電路板的圖片上來

您好,唯一的一個電解電容已被我換掉, 但是沒有錄用

网友:
還好  只要他還在線上而且他真心想修好  那他一定會補圖片
論壇的通知方式雖然然不比其他形式的即時通訊方式來的快    但是只有對方是有心要做 還是能夠幫的忙的

就是這是回覆速度比較慢  還有要自己刷通知

楼主:
不累, 已上傳了, 感恩, 有空請幫忙出點主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唯一的一個電解電容已被我換掉, 但是沒有錄用

這樣子確實是難辦了
這台的電源好像是另外接進去的  不是110v在裡面轉的
先換掉電源供應器看看
先賭賭看電源吧   在不行就必須要量很多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子確實是難辦了
這台的電源好像是另外接進去的  不是110v在裡面轉的
先換掉電源供應器看看

感謝回覆, 電源供應器換過了, 還是一樣...怪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電源供應器換過了, 還是一樣...怪得很...

那就只好開始量了吧   先量電解電容的電壓

剛開機 跟開機一陣子 有沒有什麼不同

再來是LED燈那邊拆開來看看有沒有甚麼其他電路

网友C:
電路圖這邊好像有氧化物,
是否接觸不良

网友D:
樓主的狀況說明看不太懂,我猜上電後觸碰能開啟一次,也無法調光關閉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路圖這邊好像有氧化物,
是否接觸不良

感謝回覆,白白的地方重新補焊了, no luck...
拔掉電源時, 底座的led偶爾會閃一下, 也不太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的狀況說明看不太懂,我猜上電後觸碰能開啟一次,也無法調光關閉是吧? ...

上電後可以開啟和關閉各一次(只要不按關閉, 也可以調光), 只要按到關閉, 之後就不能開啟了, 要重拔插頭才行

网友:
請問U1 14 pin IC上黑色封裝有裂痕嗎? 還是折射的光影而已!?

网友E:
你有說到"只要按到關閉, 之後就不能開啟了, 要重拔插頭才行"

你查看"關閉"這條電路,然後去量測按與不按時變化(有可能是按後無法放電導致電位保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說到"只要按到關閉, 之後就不能開啟了, 要重拔插頭才行"

你查看"關閉"這條電路,然後去量測按與不按時 ...

請問有可能是哪種零件壞了? 3Q

网友:
1.原電解電容=? uf/ ? V   and 你換成的電解電容的=? uf/ ? V

2.如果你沒有測量電容容量的儀器,那你的電容的來源=?

3.電路板的零件並不多,你問哪種零件有可能壞,那當然是每種零件多有可能!!!
   一般自己處理,不外乎是

a.用溶劑以牙刷將電路板清潔乾淨,此時可以check有無冷焊或是有零件燒裂
b.全面補焊,焊完在以溶劑清潔乾淨
c.更換電解電容

若以上處理仍無法修復,一般人就可以打住了

你無緣修復OK,要嘛送修原廠,要嘛買一台新的!

若有一些技術底,此就會去量一些基本電壓,這樣比較有機會抓到NG的零件,但是若是IC或是韌體 NG
即使你有通天的本事,沒有韌體分位依然是沒有搞頭

楼主:
謝謝回覆, 待我慢慢折騰它...:lol:lol

网友:
你要將電路路徑與零件畫出來,這樣才有辦法幫你分析(現看來是觸發後無法完全放電導致控制IC一直抓到關閉信號)

网友:
最近自已用MCU做了觸控鍵,看一下觸控的地方,是不是有顆1M~10M左右的電阻,連接MCU的2個PIN,那可能是電阻壞了,
沒權限發URL,請自已搜Capacitive Sensing Library GPIO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回應, 已經把它送給回收阿婆了, 也算完修了吧

网友:
外殼可以留下,日後有空再DIY一台。

网友:
如果送給站上的大大們接手,讓我們可以看到續集豈不美哉! 看到沒有結局還是有一些遺憾

网友:
因該可當ㄧ般使用,裝一個開關就好。
無調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