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豪邁排氣管斷了

楼主(2016-05-24):
原因 噴了一顆螺絲而已就震斷了
先拆下來避免減震橡膠也毀了

斷在白鐵處 看了就覺得好痛 你懂得
清泉崗就在隔壁 跟飛機比大聲
恥力無限就這樣騎回家吧
先拆下來路邊機車行先買二手排氣管頂著用
白鐵還很耐用 只要不噴螺絲
請焊燒店家幫我黏回去才
繼續服役

网友A:
會有保時捷的怒吼

网友:
q大你的車排氣管會噴螺絲?我從來不怎麼注意,沒噴過這裡的螺絲。

G4的排氣管野段過相同的位置>>沒噴螺絲沒拆下照騎>>後來還是請焊接店焊接+貼膏藥補強。

黑鐵排氣管很容易生鏽,都是鏽蝕穿孔。下回換胎拆下應該順便上防鏽漆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有保時捷的怒吼

不過說真的 只有一支白鐵管這樣
真的比寶哥還大聲 所以才會說跟飛機比大聲n_061|

网友:
厲害喔,焊的回去,而且100搞定

网友:
我也有類似的經驗耶
以前念書的時候
要從陽明山回宿舍
結果排氣管破掉
聲音變得超大聲地
被警察攔下來盤問=.="

网友B:
啥!還有人斷排氣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還有人斷排氣管的........

有 我這支排氣管斷第三次 都是噴螺絲
等發現來不及就震斷了 馬路坑洞太恐怖了

网友C:
排氣管螺絲扭力鎖剛好就好,否則鎖點容易滑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氣管螺絲扭力鎖剛好就好,否則鎖點容易滑牙

不過說真的 久了還是會滑牙 都是鋁製品崩牙
畢竟老車就不知道換幾條胎 前身是環保志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過說真的 久了還是會滑牙 都是鋁製品崩牙
畢竟老車就不知道換幾條胎 前身是環保志工的 ...

Q大您老經驗了,請問這種滑牙有沒有比較方便便宜的處理方式

小弟遇到的都是車行用氣動鎖太緊,換胎拆排氣管時,螺絲轉下來螺絲溝上就付了一圈圈鋁絲,當然一定鎖不緊了,之前都是找一隻更長的螺絲鎖到不會搖晃為止,不過這樣子早晚會鬆掉

車新牙因為不知哪裡作,目前沒試過

网友D:
後面排氣圓筒這段是白鐵材質?

楼主:
引用 网友C:
Q大您老經驗了,請問這種滑牙有沒有比較方便便宜的處理方式

小弟遇到的都是車行用氣動鎖太緊,換胎拆排 ...

有 對鎖方式 長點螺絲加螺母
如果在缸頭就要上牙套了或攻大一點(買工具比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後面排氣圓筒這段是白鐵材質?

一般鐵 但是斷在白鐵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Q大您老經驗了,請問這種滑牙有沒有比較方便便宜的處理方式

小弟遇到的都是車行用氣動鎖太緊,換胎拆排 ...

用大一號的絲攻, 換螺絲.(和絲攻相同紋的螺絲.)

Google 〝絲攻〞有你所需的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Q大您老經驗了,請問這種滑牙有沒有比較方便便宜的處理方式

小弟遇到的都是車行用氣動鎖太緊,換胎拆排 ...

排氣管螺絲缸頭那兩顆螺絲,車行通常都用手動不用氣動吧,如果用氣動、電動索那兩顆螺絲,應該要馬上阻止。排氣管上其他的螺絲都是用氣動、電動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Q大您老經驗了,請問這種滑牙有沒有比較方便便宜的處理方式

小弟遇到的都是車行用氣動鎖太緊,換胎拆排 ...

用牙攻,再上牙套會必較耐用。

网友E(2016-09-24):
我的排氣管尾段接縫因長年風吹日曬雨淋鏽蝕破洞,請車行隨便補個小洞就要2百元,這位車友整隻斷掉焊補才花1百元?車行老闆真的是佛心來著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排氣管尾段接縫因長年風吹日曬雨淋鏽蝕破洞,請車行隨便補個小洞就要2百元,這位車友整隻斷掉焊補才花1百 ...

這應該是去專門焊消音管的店家,
才有的價格,
摩車店家只會叫你換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應該是去專門焊消音管的店家,
才有的價格,
摩車店家只會叫你換新的... ...

該換的還是要換 這支花了550補他了 會變成無底洞
只剩前段還可以利用燒在原廠排氣管上(前段白鐵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該換的還是要換 這支花了550補他了 會變成無底洞
只剩前段還可以利用燒在原廠排氣管上(前段白鐵的)

有個疑問存在心裡很久,
為什麼原廠的消音器特別耐用,
一般機車材料店的a貨,
大概半年過後就很容易壞,
而新車原廠我用4~5年都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個疑問存在心裡很久,
為什麼原廠的消音器特別耐用,
一般機車材料店的a貨,

金錢材質與厚度決定了耐用度
看看20樓 這樣夠耐用了還是一樣
還有如果有人排氣管異常地大聲
請遠離隨時變暗器
這情況我看了無數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