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L-3299TV 無法開機 無待機燈

楼主(2016-05-25):
電源板是網購良品
測試有待機電源5VS
無待機燈
目前覺得是主機板問題......
插電測試 穩壓IC 有三顆 只有一顆量的到3.3V(主機板左上角那顆)
請教各位大大是否待機全部穩壓都量的到3.3V(我不確定該型號電壓電流...查不到)
斷電量測 穩壓IC 電阻皆為0~4歐姆跳動
左上角型號7808 0B01
左下角型號AIC 1084-18PM 775J3
右下角型號AIC 1084-33PM 598E9

補充內容 (2016-5-25 08:41 AM):
穩壓IC  可否以相同 電壓 電流 的穩壓IC 取代?主機板該從哪測試起.....

网友:
左上角型號7808 0B01 8V

左下角型號AIC 1084-18PM 775J3 1.8V
右下角型號AIC 1084-33PM 598E9 3.3V

楼主:
請問chiang大大 電流呢都是5A嗎?還有可否以相同的電壓電流IC取代?
左上角我量到3.3V......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chiang大大 電流呢都是5A嗎?還有可否以相同的電壓電流IC取代?
左上角我量到3.3V......百思不得其解 ...

他們的資料都在連結裡....這些超好找的...

网友:
量一下FDS4435各腳電壓。

楼主:
upchome
試著測量 V GS 0V
V GD 0.8V
也是試著量電阻接近0

P.S.
我不是電子系><
只是高職讀電機
上次家中另外一台也是無法開機
但只是把電源板電容全換就正常了

楼主:
帖沉了......= =
想問正常待機中 主機板上的零件全部零件都量的到電壓嗎?
還是必須開機才量的到

网友:
有些需要啟動後才會有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沉了......= =
想問正常待機中 主機板上的零件全部零件都量的到電壓嗎?
還是必須開機才量的到 ...

待機 --- 當然只有待機電壓 (不然就不叫待機...)

你按 主電源 開關 開機(成功)後,才會有所有電壓...

所以
1. 插上 AC 100V 電源
  如果 電源電路沒有損壞,會有STB(待機)電源輸出

2. STB(待機)電源,指示燈之類
  待機工作,提供遙控功能,等待主電源開啟...

3. 主電源 開關
  開啟主電源及相關功能...
  (依廠牌功能及等級不同,有些會電視機提供故障訊息,閃燈號....)

其中若有元件或電路功能故障,將無順利進入下一階段順利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