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 三層式電冰箱 時好時壞

楼主(2016-05-25):
各位前輩
      小弟家中冰箱冷凍庫某天發現會滴水,確認過門的密合沒問題,
      找人來修,電器行來看,又正常製冷,冰箱冷凍功能"時好時壞",
      初步推估"無露冷媒",從冰水結冰的情況觀察,
      已經拆至"溫度感測器",手摸圖中下方的鰭片也有冰冷的感覺,
      頻率約略兩三天會出現退冰的情況,退冰時,觀察鰭片沒有結冰的現象,
      壓縮機測試,用手摸冰箱側邊溫熱,有壓縮機運轉的震動,有聽到些流水似的聲音,
      下層冷藏的部分,跟另一台冰箱比較起來沒那麼冷,詳細再用溫度計量測。

請問前輩這要從溫控器 或者是 除霜定時器 何者先下手呢?

网友A:
除霜加熱器
因為除霜不正常導致蒸發器結冰
剛開始會冷,久了蒸發器霜結成冰就不冷了,然後冰融化會滴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霜加熱器
因為除霜不正常導致蒸發器結冰
剛開始會冷,久了蒸發器霜結成冰就不冷了,然後冰融化會滴水 ...

你好
     請問除霜加熱器是指除霜電熱管嗎?
     小弟今天拆開附圖的背板,量測加熱器的電阻為100歐姆,
     檢查溫度保險絲與除霜器(丸型)串聯的迴路,截斷個別測試,
     保險絲正常,而化霜器(丸型)無法導通,
     目前使用新品R40201代替原迴路的原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請問除霜加熱器是指除霜電熱管嗎?
     小弟今天拆開附圖的背板,量測加熱器的電阻為100歐姆, ...

手摸圖中下方的鰭片也有冰冷的感覺,
(運轉中)手摸鰭片跟銅管必須會黏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請問除霜加熱器是指除霜電熱管嗎?
     小弟今天拆開附圖的背板,量測加熱器的電阻為100歐姆, ...

看起來除霜加熱是正常的
除霜定時器先檢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除霜加熱是正常的
除霜定時器先檢查下

感謝提醒!!
小弟明天打算往除霜定時器做檢查,
發現下層的冷藏冷度不夠,冰的食物摸起來不夠冰,
爬文有看到"上冷下不冷"的問題
要順便把冰箱電源拔除開門靜置數天,暢通冷藏與冷凍的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摸圖中下方的鰭片也有冰冷的感覺,
(運轉中)手摸鰭片跟銅管必須會黏手 ...

上層的放置的水可以製冰,
但過一兩天又會融掉。

网友:
退冰現象猜測
1: PTC啟動器快壞了
2: DT除霜定時器快壞了
如沒電錶可量的話,反正兩樣都算消耗品直接換新吧

個人偏向第二猜測,除霜定時器應該快故障,導致進入除霜時候難以跳回運轉導致退冰

网友:
外行的看法~~

一台冰箱就那些關鍵零件,一些可以經由測量確認好壞的(除霜電熱管、溫度開關)
就確認它是OK的,除霜定時就乾脆換新(如果有一定使用年限)...

网友B:
PTC故障可能性很高觀察壓縮機的運轉情形

以及是否有不尋常的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C故障可能性很高觀察壓縮機的運轉情形

以及是否有不尋常的聲音

你好
     請問你所指的PTC 是俗稱 "冰箱過載保護器"嗎?(與冰箱壓縮器互相連接的一個元件),
     我量測這冰箱過載保護器屎有阻值,
     晚點再補上除霜定時器量測的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請問你所指的PTC 是俗稱 "冰箱過載保護器"嗎?(與冰箱壓縮器互相連接的一個元件),
     我量 ...

楼主:
大大 我從壓縮機旁拆下,也是2PIN PTC和一個很像卡插OL保護片,
搖晃PTC有沙沙的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我從壓縮機旁拆下,也是2PIN PTC和一個很像卡插OL保護片,
搖晃PTC有沙沙的聲音 ...

搖有聲音~
那就是壞了~
壓縮機會啟動N次~才會啟動~
請儘快更換~

楼主:
更新步驟
     小弟把連接冷藏與冷凍的風道拆下,觀察沒有卡冰的情況,
     本次依據版友給的方向,我直接到聲寶服務站購買,
     PTC+OL+ 除霜計時+溫控 =1250,
     目前更換 PTC+OL+ 除霜計時,待完成之後再更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新步驟
     小弟把連接冷藏與冷凍的風道拆下,觀察沒有卡冰的情況,
     本次依據版友給的方向,我直 ...

有用到的就用上,沒用到的就當備料~

除非是冷凍系統有故障,否則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用到的就用上,沒用到的就當備料~

除非是冷凍系統有故障,否則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

如果不行,家裡是打算換冰箱,
看到冰箱壓縮機上方有個 蒸發水盤,
上面有鐵鏽摸起來以為是小強的大便,
很怕碰到最不想碰到的漏冷媒...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行,家裡是打算換冰箱,
看到冰箱壓縮機上方有個 蒸發水盤,
上面有鐵鏽摸起來以為是小強的大便,

有油油的嗎?

网友:
Fire way 診斷無誤 PTC 輕搖有沙沙聲 至少 PTC 不良快掛了

楼主:
我是摸兩條銅管要進入 蒸發盤的位置 沙沙的,
好像之前拆的時候摸到壓縮機附近的管子,手好像有沾油,
聞起來有一個油味,晚上去尋壓縮機附近銅管也沒有類似油漬的地方。
剛測試冰箱溫度 以簡便溫度計 上層 5C,魚肉有變硬 ,
冷藏約略19度, 湯有冰。
家人看我弄,開冰箱去測試溫度是否正常開門次數稍微多了點。
過幾天看看冰箱是否可以穩定的工作下去。

請問若是漏冷媒,冰箱冷凍一樣可以結凍嗎?

補充內容 (2016-5-27 03:25 AM):
我再次找一次,摸到有油的地方在冷凝器與銅管連接處
摸到的為黑色的黏稠油
冰箱冷凍無法結冰~應該要換冰箱了

補充內容 (2016-5-27 03:27 AM):
抱歉,更正
摸到黑色的黏稠油的位置為乾燥劑的位置(在毛細管旁),

网友A:
冷凍油比較稀類似針車油在濃一點而且不是黑色的
提供您參考~如果有照片更好了

蒸發器在運轉,如冷媒壓縮正常,風扇循環正常,除霜沒有不正常動作
則會有一層薄薄的霜包覆整個蒸發器
請您觀察一下
如果只前面有霜或是沒有霜只有涼涼的
那應該是壓縮不良 或是漏冷媒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摸兩條銅管要進入 蒸發盤的位置 沙沙的,
好像之前拆的時候摸到壓縮機附近的管子,手好像有沾油,
聞 ...

不是有找電器行去看?冷排有全結霜應該就不至於漏冷媒才對啊
確認壓縮機運轉中,拍一下冷排狀況....不然這樣真的瞎子摸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找電器行去看?冷排有全結霜應該就不至於漏冷媒才對啊
確認壓縮機運轉中,拍一下冷排狀況....不然這 ...

上次找電器行來看,看到冷凍又正常,
最近冷凍是冷凍能力越來越差,幾乎不能結凍,只能結薄冰。
上次拆到蒸發器(冷排),霜結2條左右,冷排最上方的橢圓狀有結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凍油比較稀類似針車油在濃一點而且不是黑色的
提供您參考~如果有照片更好了

觀察起來應該是壓縮機 或者是漏冷媒

网友:
冰結在蒸發器入口 代表就是冷煤量不足,一進入蒸發器就完全蒸發了,後面的冷排就完全不冷了
冷媒足夠的狀況是液氣供存的方式逐漸蒸發,整個蒸發器都會有一層薄霜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觀察起來應該是壓縮機 或者是漏冷媒

可以拍照片上來,有經驗酷友
更能清楚的判斷,
是否有漏冷煤,
冷煤漏也能補阿
除非真的想換冰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找電器行來看,看到冷凍又正常,
最近冷凍是冷凍能力越來越差,幾乎不能結凍,只能結薄冰。
上次拆到 ...

冰箱漏冷媒了

网友:
冰箱漏冷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