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接點復活劑的耐用度如何??

楼主(2016-05-25):
手邊有台小手提音響的滑動開關因接觸不良造成檔位不明確,我若買瓶接點復活劑來噴,可以撐多久呢??

网友:
最好是换,死马当活马医,买瓶试试,一般不耐用,使用中机械式开关、电位器尽量少动,以减少机械磨损及带电开关时的火花腐蚀。

网友:
若你 "只" 針對 音響的滑動開關 ~ 光用噴的基本上沒多大效果 (除非你完全分解後,噴上街點復活劑並擦乾淨)

不換掉開關狀態下 , 一般多是拆開分解清除掉銅片上的氧化物這是最佳做法

网友:
撐不久~

除了接點氧化,還有因為磨損導致接點接觸面積變小!

楼主:
嗯嗯......瞭解
看來還是得花時間將滑動開關換掉才是上策
那用接點清潔劑去除氧化,會比復活劑還來的好用嗎??

网友A:
開關鬆動卡不住,找的到就換新,找不到拿根牙籤頂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鬆動卡不住,找的到就換新,找不到拿根牙籤頂住

102年買的,零件應該找的到吧,怕我們這唯一一間電子材料行沒有,
這台在全國電子買的,很想直接送去修就好,因為音響有終身保修。

好啦,其實是我懶得動手在看到一個開關要解焊26個焊點後
就只是切換CD(SD/USB) <---> 關 <---> 收音機這樣而已,搞那麼多接點n_033|

网友:
接點復活劑,有沒有人跟學姐買過的

网友:
沒有那種噴一噴也耐用的事

要用的久   就必要全拆了   拆出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