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42v8t無法開機

楼主(2016-05-25):
請教板上前輩....目前檢修狀況為......電源接入指示燈不亮.....電源板測得大電容160伏特.....電源板+5v有出來其餘都無電壓......所以這可能是主機板故障嗎???謝謝賜教

lm-42v8t

lm-42v8t

主機板

主機板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腳位定義

電源板腳位定義

网友A:
有啟動電源板嗎?
ENA應該是on/off

网友B:
這我有兩片 尺寸及開機廠商自己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啟動電源板嗎?
ENA應該是on/off

你的意思是ENA短接+5V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我有兩片 尺寸及開機廠商自己燒

主機板更換上即可?還是要燒程序?

楼主:
補上照片.....紅外接收板跟主機版連接排線腳位.....如圖上面的排線是連接到電源板只有藍線+5V有電源其餘無....下面的排線是連接至按鍵板跟紅外接收板.如圖由上至下測得電源為.......黑0V.棕3.33V.紅3.33V.黑0V.橙3.33V.紅3.33V.黃0V.綠0V.........感謝前輩賜教........

紅外接收

紅外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我有兩片 尺寸及開機廠商自己燒

BEER大.你在中部嗎?

网友B:
台中大里 要燒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中大里 要燒程序

請問可以找誰燒?這主板要花多少銀兩?

网友C:
這個機型主機板壞的機率不高,幾乎都是電源板,建議換電源板或改電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機型主機板壞的機率不高,幾乎都是電源板,建議換電源板或改電源板

kia558大:感謝指導.再請問電源板各點輸出電壓如我所描述的狀況,還是有故障的可能嗎?

网友C:
5V是待機,啟動後要有12V,24V給主機板(聲音音效是24V),建議改電源板(東元舊款8A)+1塊高壓版(LG雙擊版),
那塊電源板原板修好,一般都撐不久,TNY277那顆換成278.280也一樣,猜想是其他零件退化,32吋的也是,這台另外有掛奇美,三隻鳥,億碩,都是一模一樣,有數位是1920 ,無的是13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是待機,啟動後要有12V,24V給主機板(聲音音效是24V),建議改電源板(東元舊款8A)+1塊高壓版(LG雙擊版),
那塊 ...

真的換277 278 280 撐不久嗎\

我還沒遇過撐不久
換一樣277撐很久
貼3x3散熱片加小風扇
就解決

也不用換278 280
改電源一片要多少再一片高壓要多少
猜想要價2000
改高壓放哪浪費時間
如是主板又要多花錢
買來測
就算換277也不散熱 也修過也沒回診
為何沒回 電容全換新
不是電解電容 全電容換新
還撐很久
其實這片好修只要不稍高壓線圈
背光不亮各部電壓都有 那就台灣露天200 IC

网友:
我換280上面加一個散熱貼撐了一年多了,客人還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是待機,啟動後要有12V,24V給主機板(聲音音效是24V),建議改電源板(東元舊款8A)+1塊高壓版(LG雙擊版),
那塊 ...

感謝前輩指導

网友:
哈哈12樓的提到這塊修了也用不久 其實啊 我說句實話  只要修過後使用超過一年再壞就沒啥爭議發生 要改版讓客戶用得很久  那維修者不就沒錢賺了嗎 何況實務上也很少有客戶會再修第二次 因為新的越來越便宜了 搞不好過不久政府又來個補助2000 還會修嗎

网友C:
謝謝各位先進指教,換277跟電容更新,貼散熱片加風扇的時間,也是要工,也要成本
只要破板機收得多,電源板與高壓板就多,也就無所謂成本
還好,我有裝冷氣,修冰箱,買賣家電,所以不用2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謝謝各位先進指教,換277跟電容更新,貼散熱片加風扇的時間,也是要工,也要成本
只要破板機收得多,電源板與高 ...

你收的很多媽如很多跟你買板可以嗎
如你講得收的多 風扇一地有何成本
改機板子拿來賣還賺更多
亂改一通就是不專業做法
五燈大我給過他看照
一台電視兩片電源這叫維修喔

你收的多不代表別人收的多
要人改他要付出金額也要1500
不要抬槓  就算買個散熱片加扇也不用100
改啥
改成像這樣喔
還有店家維修標籤不公布

网友:
我沒有很多媽,我只有一個媽,最近天氣熱,客人熱的受不了,冷氣裝不完,很忙,2塊電源?那是嗆禾聯喔!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生財之道,我尊重各位,再這樣回來回去,也無意義

网友D:
那顆電源管理ic(tny277)因為耐流量不足.以及電源版設計上的缺陷(開機衝擊耐電流).所以使用久了會燒掉
所以大部分改用tny280來使用一開始都是沒問題的,但是280也不是不會燒,所以要更改基板上的幾處二極體以及電阻,配合280才能活得長久
掛數位示波器看開機的波型.用紀錄的方式,是可以看的出來差異的
以前常常修理到,真是令我懷念的電源板
加散熱片也可以延長使用時間,增加壽命,但正常是不需要另外加散熱片的...會不會繼續燒..就要看運氣了(使用者的使用頻率、燈管電流負載也會影響)有些換280不改零件.確實沒返修
以前我在逛論壇或發問時也被隨意某人唬唬過,說你技術差,跟你隨便講講,雞同鴨講...那種就別管了...
我只是看到這篇順便跳出來講,換280確實有效.但原本277若燒毀,要連周邊的零件一起查.若換原本使用的的277,還是一樣會再燒
你要先確認電源版的好壞.利用強制啟動電源版的方式(獨立電源版,不要接主機板),讓所有電壓都出來(電源版有個啟動信號腳.看是低電位或是高電位啟動.每張設計不太一樣.這張因該是+5v會全時輸出.把+5接往S/B就會啟動,中間最好再加上一根限流電阻100歐姆)...才能繼續查修,不然電源版沒有其餘電壓(12v/或是燈管24v)是無法繼續下一步的判斷
祝你早日完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顆電源管理ic(tny277)因為耐流量不足.以及電源版設計上的缺陷(開機衝擊耐電流).所以使用久了會燒掉
所以 ...

亂下藥改啥電源板高壓板
今天此機來掛號
主板掛了
不懂不要亂抓藥

楼主:
最新消息:今天專程跑一趟beer大的維修中心已確定為主機板故障,更換上同為使用此主機板的"ESONIC"的版本,開機畫面已不是SAMPO,因此遙控器可能也須一併做更換,在此特別感謝BEER大的幫忙,才能完修.....也感謝各方前輩提供相關資訊.吸取更多經驗...........3Q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消息:今天專程跑一趟beer大的維修中心已確定為主機板故障,更換上同為使用此主機板的"ESONIC"的版本,開 ...

不是不幫你燒  在重整韌體 及找小電腦或平板
還在找所以無法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機型主機板壞的機率不高,幾乎都是電源板,建議換電源板或改電源板

改了花多少也要買 改了也沒修好亂下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機型主機板壞的機率不高,幾乎都是電源板,建議換電源板或改電源板

聽聽就算了  好像有氣體 好多
維修到好不超過20分鐘
雖然是換板  知識要聲寶才可嗎
不懂不要瞎差

板很多來與我比一比 我都SONY LG

如沒看過自己收循 以賣LG LED多片 不熟不賣

网友:
再來說說喔修電源
等小比電做好也聲請認體區 但要加入可請發表5個韌體才可加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收的很多媽如很多跟你買板可以嗎
如你講得收的多 風扇一地有何成本
改機板子拿來賣還賺更多

連這都看不懂該去學習了
連圖都看不了  無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亂下藥改啥電源板高壓板
今天此機來掛號
主板掛了

謝謝指教 懂不懂這就因人而異了 看的懂得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提供的是查修思維以及具體的測試方式,連電源板都不會測,我寫了也沒用
既然本人無力查修,花錢找人解決當然高興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連這都看不懂該去學習了
連圖都看不了  無解

我現在有空都會去旱溪的自行車道騎腳踏車,有一天在騎車時被一輛年紀跟我差不多的車友超過去,我一時興起想看看能不能跟的上,所以就加速追趕,但是始終有一段距離,終於他在松竹路停下來休息,我就過去跟他聊天,我說你的體能真好,我看我們的年紀相差無幾,我一路上都一直要嚐試追上你,但是都追不上........,他看了一下我的自行車跟我說,我們這樣比是不公平的,因為我騎的自行車是鈦合金,你騎的是一般學生騎的自行車,重量我比你輕很多,兩台你提一提就知道了,我一提之下果然差了很多,接著他又跟我說以你的身高,坐椅調整的太低了,然後又跟我分享一些他騎自行車的一些小技巧........。

BEER,雖然工科的人話都說的比較直,但是技術人說話也如同技術一般是都要持續學習,上面的例子,這位超車的車友說的話我在回程時也想了很久,這位車友他大可直說原因就是你的車子太爛,這麼爛的車子也敢騎出來丟人現眼,或技術太差就該先去學習,連坐椅太低都不知道......無解!但是他並不是這麼說。

論壇是一個公開的論壇,只要在符合版規下,會員每個人都可以發言,說的好、說的對我們行動支持,跟自己想法不同的,是否也可以學習著不用把話說的這麼僵,來突顯自己的說法是對的?何況這一次是你對,下一次可不見得。
會在痞酷網發回答別人問題的會員都屬願意分享的人,每個人專精的領域不同,或許有一天你也會有求於人,跟大家和氣相處對自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現在有空都會去旱溪的自行車道騎腳踏車,有一天在騎車時被一輛年紀跟我差不多的車友超過去,我一時興起 ...

說的真好,前輩說話要多聽。心平氣和,有好的一天。

楼主:
對於很多事情如果自己"不懂"."不會"又或者是"沒時間去執行的"當然就是要請"專業的人員"出馬,不論花錢所買到的是"時間"又或者是"專業知識"我覺得這都是個人賺錢的本事,"pigoo網"的成立讓同好交流與資訊共享分享經驗是難能可貴的,個人也受惠良多.............最近可能是天氣炎熱火氣大應該想個方法消暑降溫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