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40CX520 正常畫面閃油畫

楼主(2016-05-26):
SONY 40CX520

輸入源:CATV/DTV/AV/HDMI任一,冷開機畫面正常

約一分鐘以後,多為正常畫面但偶而會出現整片面板閃油畫現象
每五分鐘約閃10~20次,每次約0.5秒油畫現象,影響收看

拆機,TCON為上置刀板

三太子比較笨,主板上的屏線接口就已經拆不下來

請教先進~ 有解嗎?

网友A:
怎麼不量看看跟上次一樣的地方n_145|
屏線接口的磁珠

网友B:
屏線插口記得有一款是壓下上面黑色的那根,排線輕輕上下搖一下就下來了。

网友C:
SONY 大多數的通病
在於8腳的排阻  1組或多組故障
排阻大多在屏線附近及BGA周圍n_1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不量看看跟上次一樣的地方
屏線接口的磁珠

因為頭戴式放大鏡被同行借走了
這台的診狀看起像是接觸不良所引起,所以先檢查屏線~
笨! 屏線都拆不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線插口記得有一款是壓下上面黑色的那根,排線輕輕上下搖一下就下來了。

感謝木頭老前輩蒞臨指導
三太子屏線接口看起來像是蹺蹺板(綠箭頭),可是壓了無效
手殘,壓片用指甲就摳壞了一邊(紅箭頭),不敢再下手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NY 大多數的通病
在於8腳的排阻  1組或多組故障
排阻大多在屏線附近及BGA周圍 ...

來不及了檢查了
因為電視還能看,美眉就不修搬回去了,又是白工一場

网友:
引用 楼主:
來不及了檢查了
因為電視還能看,美眉就不修搬回去了,又是白工一場 ...

收檢測費~~親五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來不及了檢查了
因為電視還能看,美眉就不修搬回去了,又是白工一場 ...

最近幾個月 不知大大有否發現 越不景氣 很奇怪耶 "小人當道"狀況越多 而且都是年輕少婦 美眉居多 不知你是否遇過 就是你說的白工我可是遇太多了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幾個月 不知大大有否發現 越不景氣 很奇怪耶 "小人當道"狀況越多 而且都是年輕少婦 美眉居多 不知你 ...

深有同感,心有戚戚焉

网友E:
3~4年前瘋人早就一堆,測試費嫌貴,網站上都說檢測費多少元,還跟我說外面都只收多少,去找外面就好啊!幹嘛來找我啊!人醜就算了,還沒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3~4年前瘋人早就一堆,測試費嫌貴,網站上都說檢測費多少元,還跟我說外面都只收多少,去找外面就好啊!幹 ...

 沒修好,客人多半不付錢的。
最賭爛的是已經抓出毛病了,報價卻不修。又不肯付檢測費。

還嫌棄你一堆有的沒的

网友:
屏線要用力往後抽,因為兩端各有凸一小塊卡住了,裝上時也要小心,避免凸出來的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