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三洋電視(SMT-32KI3)閃紅燈

楼主(2016-05-26):
名牌

面板型號

主板型號

電源板

目前狀態,剛開機時

此時電壓均有出來

過約10秒,指示燈變為閃紅燈
電壓只剩下5VSB有電

剛開機時
小弟有觸摸主板中間那塊黑色散熱片
溫度頗高
不確定是不是主板掛了
而且同時間連著電視的數位機上盒也跟著掛

目前 開機就閃紅燈的原因找到了
原因是編號N608 EH16A
這顆LDO後端短路
造成PW重複起動

補充內容 (2016-5-30 11:16 PM):
小弟 測量HDMI PORT發現到PIN2~5都與地有短路狀態
所以主控晶片應該凶多吉少了
有痞友拿得到這塊主板嗎?

楼主:
請教各為痞友
小弟接下來該如何檢查
主控晶片是否有短路

為何要檢查呢?
感覺應該是經由HDMI,將主板搞掛

网友A:
你這個看起來不像是亮紅燈?
應該是紅、藍齊亮的紫色燈號才對…

网友B:
檢查電容及量電壓是維修的基本功了,借一下你的圖,框框內的電容檢查了沒,那些電容應該都是提供工作電壓用的,沒看到它們都大肚子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個看起來不像是亮紅燈?
應該是紅、藍齊亮的紫色燈號才對…

這是剛掛沒多久的狀態

現在狀態是
一上電閃紅燈,經過測量
發現5VSB有短路狀態
造成 電源板 重複起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電容及量電壓是維修的基本功了,借一下你的圖,框框內的電容檢查了沒,那些電容應該都是提供工作電壓用 ...

小弟實際看 並沒明顯凸起

況且小弟有斷開主板,測試電源板
是正常狀態

但是有發現到主板 3V3阻抗明顯過低
剩下約8.3歐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剛掛沒多久的狀態

現在狀態是

看起來不像短路,應該是5VSB負載能力變差。
可以量一下到主板排線插與不插時,5VSB是否有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不像短路,應該是5VSB負載能力變差。
可以量一下到主板排線插與不插時,5VSB是否有變化。 ...

小弟有試過
直接拿USB 5V 1A灌進去5VSB
結果電壓剩下1.8V左右
且有一顆LDO溫度頗高
才會研判短路狀態

只不過不確定是"哪裡"短路

因為掛掉的時候,連數位機上盒也一起掛
數位機上盒是上電沒反映沒燈號

楼主:
今天去問三洋維修中心
對方說 主機板不外售
如果要送修,維修費至少2000起跳
且主機板是返修品

小弟要修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去問三洋維修中心
對方說 主機板不外售
如果要送修,維修費至少2000起跳

二手32吋差不多也是2000,沒修的價值,自己慢慢練功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手32吋差不多也是2000,沒修的價值,自己慢慢練功較好

小弟目前看上樂華T.VST59S.21雙排電視板
只是怕屏線萬一跳錯,面板就G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