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P7H55-M V2.01 掉電反覆重啟

楼主(2016-05-26):
首先先感謝chiyimonitor大分享案例ASUS P7H55-M 上電反覆重啟維修及熱心回覆小弟的問題!
還有dcstudio 大的協助讓我能取得此主板的點位圖!

故障問題跟chiyimonitor大分享案例"[維修實例] ASUS P7H55-M 上電反覆重啟維修 "一樣!
但是故障零件不一樣,所以才發此篇~

先來主角

其餘圖片請看"[維修實例] ASUS P7H55-M 上電反覆重啟維修 "~

量測電壓點依樣畫葫蘆如下(圖片請參考該範例避免重覆貼圖)
CPU VCORE 1.28V正常(我沒上假附載,我直接量腳座下的電容點位)

PCH 0V 不正常 (G腳電壓10V S腳電壓3.3V D腳電壓無)
換一顆30N03 MOS後為 1.8V 正常

RAM 1.45V 正常

PCICLK 1.61V正常

PCIRST 0V 異常

CPURST 0V 異常

PLTRST 0V 異常

VRMPWRGD 3.23V 正常

PWROK 0V 異常

PWROK1 0.6V 異常

+3VSB供應PWROK 正常

""最大異常處為822排阻兩端電壓.一邊3.39V 一邊為0.6V.初步判斷為822排阻故障""
此處跟C大錯誤不同,換上新的也是一樣!最後連該822的腳位都弄壞了~
最後拔下PQ703 "MARK S72"(2N7002)以 MARK K70 XX (BS870) 替代後~

PWROK1 3.3V 正常

至此還是不開幾,量測下來還是缺少PWROK(ME_PWROK)電壓(但是不上CPU時可以量測到3.3V),量測PWROK對地卻只有不到5歐姆....(還以為I/O或南橋掛了)
還在猜想之際(當時手邊只有1.01版的點位圖),想說2.01版應該不一樣,所以請求癖酷網友協助取得2.01點位圖!(感謝dcstudio 大)
就在確認的時候電表探棒量測到SR36 (S_MEPWROK_R)時主機板突然開機 RST 電壓也有了,不過還是不會跑碼~
但是只要探棒拿開就會反覆開機,找東西短路兩點也會開機,但是該位置的電阻0歐姆卻沒有壞掉....

正感神奇的時候想說發文問問chiyimonitor大,chiyimonitor大也熱心回覆詢問有無量測到PWROK~

小弟就在想是否跟PWROK相關線路有問題?所以又打開了圖仔細研究一下, 原來當初亂亂搞PRN501(822排阻)時弄斷S_MEPWROK SR36至PRN501的線路,導致SR36變成無訊號(量測到虛電壓)!

附上圖做參考

只能先飛線了

最後來幾張開機圖

插上除錯卡

傳說中的87碼來一張特寫

拍了好幾次的開機畫面

以上結束

最後因為dcstudio 大希望以酷幣當作協助的報酬,所以看完的網友請多多給小弟加分,讓小弟早日換成痞幣償還~

附上點位圖

P7H55-M 2.01,A15.rar

113.99 KB, 下載次數: 134

點位圖

网友:
讚一個.往後修到這一片主機板的朋友.建議就直接往PWROK下去找.這個板有通病.822 或三極管.幾乎跑不掉

楼主:
補一下開啟軟體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