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電線長度修改,阻抗也變小

楼主(2016-05-27):
原本POWER線太長,又不想簡單的綁起來變短
而平常又興趣量各式Power cord一般線剛買來 0.3Ω
隨著使間長短及通過電流大小,電線內銅線會氧化,阻值變大
有量過一條電源線用2年電阻變大1.2Ω (哇)
這次想經由電線長度修改,逹到長度適中,及阻抗值降低
我的儀器是用簡單數位電表,歐姆檔測電源線兩端
達到測量的目地

不是高檔電線

不是高檔電線

-----------------------------------------------------------------------

手工修補後

手工修補後

网友:
不旦阻抗變低,連重量都變輕了,感覺輕飄飄

网友A:
改用好的接頭  阻抗跟發熱量會更低

最主要在於裡面彈片的壓力與接觸面   壓的實   面積廣   就是好的connector
接觸阻抗是接頭發熱的一大原因

网友B:
個人建議不要這麼做。因為:
1. 剪線的動作破壞原本電線外的塑膠材料。塑膠的目的有絕緣、防水、抗氧化、安全等等的功能。
2. 剪斷銅線後接線的動作,其實原本銅線良好的連續接觸面會變兩條銅線或絞線的接觸,容易造成局部阻抗過大,這個地方就變成發熱源,加上又破壞掉原本的絕緣塑膠,改採絕緣膠帶。這絕緣膠帶有沒有經過UL認證都是問號。萬一發熱起火,或者是火線水線互相short...在此處都是最危險的地方。

總之,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C:
為了預防短路,有個作法:長短"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了預防短路,有個作法:長短"籤"

我是用長短籤,果然好方法永流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建議不要這麼做。因為:
1. 剪線的動作破壞原本電線外的塑膠材料。塑膠的目的有絕緣、防水、抗氧化、安 ...

這是個好意見,電線的L與N,分別在不同的位置點銲接
ac要短路的難度高. 未來在發表的貼文,在敬請撥空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好的接頭  阻抗跟發熱量會更低

我這邊最好的電線是volex  而最好的接頭是坊間賣的panasonic
有何方法彈片的接觸面變大嗎,我只會用鉗子將原來 || 扳成外擴\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個好意見,電線的L與N,分別在不同的位置點銲接
ac要短路的難度高. 未來在發表的貼文,在敬請撥空指教!

不敢。我個人是相當注意電源使用安全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UL-62 這份有關於電線的安規規範。
至少有認證過的電線,符合以下的要求:
1.結構: 導體截面積, 絞距, 芯線絞距
2.厚度: 絕緣厚度, 被覆厚度
3.劣化前后伸長率、抗張強度.
4.絕緣電阻
5.燃燒測試
6.加熱變形測試
7.耐高壓測試
8.機械強度測試
9.冷彎測試
在你提供的照片看來,這類線材是平常很容易給人接觸到的。所以要特別注意安全。
如果是建築物中的電線,我建議是採用以下連結中提到的纏線方式 (圖 3-2)
絕緣膠帶纏繞方式也跟檔案中的方式一樣。
http://www.bime.ntu.edu.tw/cours ... ip/61136450/A-3.pdf

其他防火、防感電的內容,可參考下面連結:
http://www.nfa.gov.tw/main/Unit. ... =378&ListID=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