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代液晶屏測試儀

楼主(2016-05-27):
我有新進這台第6代液晶屏測試儀 LCD/LED顯示器大功率點屏測屏工具信號發生器

一組1300元,運費80元,有需要的大大可跟我聯絡,謝謝。

TB2vwmhnpXXXXcUXpXXXXXXXXXX_!!14874908
TB2nK5AnpXXXXb8XXXXXXXXXXXX_!!14874908

T-100型測試儀使用說明(簡體中文).pdf (1.15 MB, 下載次數: 103)

网友A:
觀望
沒支援4K

网友:
觀望
因為還沒有懂到這個程度
這能解決 「奧客 wish 大」,借不到高壓板問題嗎,或是高壓板壞了,就是壞了,這機器純測式畫面嗎

网友:
有痞友用過嗎?
這台跟另一種不知道有啥差異?

网友B:
請教學姊這螢幕信號線要哪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學姊這螢幕信號線要哪買?

請問你是說套裝屏線嗎?
https://world.taobao.com/item/24 ... 075601052.67.dvFr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觀望
沒支援4K

BEER大型號T300好像就有支援4K了~只是價錢似乎不便宜

网友C(2016-06-27):
大家好

我有使用上的小問題

我第一次 想測試這塊面板 T370HW03 V.D

從28條屏線中~~ 比對出一條最像的~~但又不完全像的

插上T-CON後~~ 想把另一端插上 測屏儀上~~結果腳座不合

請問這應當如何使用呢~~  請看下圖

下面短的插座可以,順利插上測屏儀  上面長的就無法插上測屏儀

而且也有其他條的屏線也是長座的!!

我以為插測屏儀 都統一規格的說!!~ 沒想到會遇到 這個難題~~奇怪^^ 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家好

我有使用上的小問題

單排30P是給插面板的
雙排30P是插測試器的

要注意當面板的腳位定義與連結線的線腳位定義

面板的datesheet內有寫連結器腳位定義  每一隻腳位都要對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單排30P是給插面板的
雙排30P是插測試器的

感謝 大大 回覆指導說明 ~~

但應該是我照片跟說明意思有點小誤會

補充說明~~ 那分別是兩條屏線的 插測試儀的pin

我有跟學姐買28條的屏線

套裝屏線
https://world.taobao.com/item/24 ... 075601052.67.dvFron

謝謝大大 請再指教n_109|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謝 大大 回覆指導說明 ~~

但應該是我照片跟說明意思有點小誤會

那個不是測試器是專用的連接線配套組
有其他通用規格的  只有部分線組是可以跟測試器連結的
https://world.taobao.com/item/24 ... 075601052.67.dvFron  可以去看看原來的介紹

或是自製2.54mm杜邦雙排轉其他端子的線材也可以  好像沒有現成的轉接頭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個不是測試器是專用的連接線配套組
有其他通用規格的  只有部分線組是可以跟測試器連結的
https://worl ...

所以 我買錯了n_081|

我想說都在同一板上~~應當就是套件組了~~

所以沒有很認真做功課n_118|

感謝大大的指導說明~~  (自製2.54mm杜邦雙排轉其他端子的線材)

謝謝又學習了

請問學姐有測試器是專用的連接線配套組嗎? ^^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好

我有使用上的小問題

長的總共有幾條?請拍整條的照片給我看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所以 我買錯了

我想說都在同一板上~~應當就是套件組了~~

不是你買錯啦!套裝屏線其實是供公板使用的,公板的接頭就有差別了,例如V59公板支援最大是雙8bit,所以雙8bit 以內的面板屏線大部份都可以用,但你遇到的如果是大於這個規格呢?例如T420HW04 V6,這片面板是10bit,V59 一定不能用,你要使用支援10bit的公板才行,其它類推。

面板測試器的功能就像一片公板,只是它被設計成可以很方便測試面板,但是它的功能也只是能短時間測試,無法做到像公板這麼完善,真的裝機還是會接公板,沒有人會接面板測試器吧!是的,這幾條插不進的屏線就是在因應這些狀況,例如V59S 的插座就比V59 還長。

https://world.taobao.com/item/27 ... 075601052.14.Dtu2qz

面板測試器也好,公板也好,都沒有保證100% 能點,它們只能適用大部份的面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是你買錯啦!套裝屏線其實是供公板使用的,公板的接頭就有差別了,例如V59公板支援最大是雙8bit,所以 ...

這麻認真 比對一下~~ 比較長的pin 就這些~~

其他都短的  可以插上測屏儀~~

感謝wish大大的說明~~ 又懂了一些~~

不過還跟她們(屏線)還是很不熟~~需要點時間認識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這麻認真 比對一下~~ 比較長的pin 就這些~~

其他都短的  可以插上測屏儀~~

這很簡單 別想得太復雜 簡單來說 面板 分高清1920 跟低解1365 常用就這兩種 看到面板上有寫HW 就是高清1920 用的就是 51P屏線 XW就是低解1366  用的就是 30P屏線 左 右供電看清楚 點屏就很簡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很簡單 別想得太復雜 簡單來說 面板 分高清1920 跟低解1365 常用就這兩種 看到面板上有寫HW 就是高清19 ...

乾淨俐落 謝謝大大指導n_116|

网友:
那個是120HZ轉接板的屏線,如要測試120HZ面板須外加一片120HZ轉板

楼主(2016-09-06):
因為有幫會員代購這台面板測試儀,我又多買一台回來,有需要的會員再跟我聯絡喔!

网友G:
請問學姐
現在還有什麼電視公板
我要2或3片

另外問一下,有沒有連網型的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學姐
現在還有什麼電視公板
我要2或3片

大大,我只有V59公板,我也不知道有沒有連網型,不好意思

网友H(2016-11-30):
引用 楼主:
大大,我只有V59公板,我也不知道有沒有連網型,不好意思

聯網型應該是指內建安卓(Android)處理器的公版~

順便問,這台有附線嗎?
還是就只有單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聯網型應該是指內建安卓(Android)處理器的公版~

順便問,這台有附線嗎?

只有裸機一台,線都是另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麻認真 比對一下~~ 比較長的pin 就這些~~

其他都短的  可以插上測屏儀~~

常常用嗎

网友C:
報告,少用^_^…我不夠專業^_^

网友:
引用 网友C:
報告,少用^_^…我不夠專業^_^

這是很方便檢查面板好壞的工具,你又有整套的屏線可實際演練看看,久而久之自然就知道它的好處。

网友I:
請問學姐
這個還有什麼配件呢 ?
我想要15件的那組,價錢可以幫我問一下嗎?
===================================
惠民的兩種套裝
本产品标配为:100种程序6代液晶测试仪1台+6条LCD屏线(不包括电源)
6条LCD屏线包括:
(FIX-30-双8/17正屏/19正屏/19宽屏/22宽屏/20.1宽屏常用) 1条
(FIX-30-双6/14宽高分屏/15/15.4/17宽屏常用) 1条
(FIX-30-单8/18.5屏/部分大屏常用) 1条
(FIX-30-单6/13/14/15/15.4等笔记本屏改装常用) 1条
(DF14-20-双6/14/15等双6位等常用) 1条
(DF14-20-单6/10.4/11/12/13/14/15笔记本屏改装常用) 1条
15件套配置:
100种程序五代液晶测试仪   1台
单灯双灯三灯四灯通用LCD高压条   1条
多接口LED升压条      1个
LED/LCD屏线           10条(8条LCD和2条LED)
12V 4A电源             1个
电源线                   1条

楼主:
請收短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問學姐
這個還有什麼配件呢 ?
我想要15件的那組,價錢可以幫我問一下嗎?

請收短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