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L-3233TR 無法調整音訊

楼主(2016-05-27):
各位大大們大家好~
這台聲音大小無法調整.使用遙控也是無效~
按鍵部分正常..有3條線2條都有3v
遙控接收器正常
請問~這問題是出在主板嗎?(該從何處著手處理)
希望給予指點.謝謝...

网友:
聲放檢查看看...

网友A:
我猜24C,換個空白的看看

楼主:
jason680 大大您好~
這部分我沒遇過.不知從何著手~
有聲音輸出.就是無法調整大小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24C,換個空白的看看

ArmsCastle 您好~
小弟沒碰過這情形.不知從何查起!
有聲音輸出.就是無法調整大小聲!
請問24C ? 那是哪個零件?

网友A:
8腳的IC   通常會寫24CXX   XX是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腳的IC   通常會寫24CXX   XX是容量

謝謝你~我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