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同風扇變速板破損

楼主(2016-05-27):
老媽在用大同電扇 (約民國70年左右),撥桿變鬆不過電。
拆開看發現板子裂開了,看這撥桿材質還有螺絲,很像曾經送修過。
板子除了裂開,好像還有點彎曲,想說用黏的、或是找一塊換上去...請問這塊板子會依生產年代不同,而改變設計嗎?

大同電扇撥桿

大同電扇撥桿

裂開的變速桿板子

网友:
稍微有不同但是都可以裝…

网友A:
去大同買一片開關板,換上去又能用個好多年

不過聽說現在零件好像不賣給一般顧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大同買一片開關板,換上去又能用個好多年

不過聽說現在零件好像不賣給一般顧客 ...

唉,沒錯!昨天打電話去維修站,不單賣零件。

网友:
去大同買一片開關板,換上去又能用個好多年,去服務中心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沒錯!昨天打電話去維修站,不單賣零件。

真的嗎?以前買過它的加熱片,
那到回收場找找看.

楼主:
這星期來大同3C賣場問看看,順便問一下高雄哪裡有回收場可以挖這類零件的?這兩天老家大整理,請回收商來收舊電器,詢問是否有大同電扇?他們說有專門在收購的,不好找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大同買一片開關板,換上去又能用個好多年

不過聽說現在零件好像不賣給一般顧客 ...

去問了幾家都不賣零件, 只能送修, 台灣的廠商還真是缺很大! 連這種錢也要賺, 無言~~~~
上沒屋頂的找找, 應會有~~~~

网友:
不然養服務維修人員的薪水哪裡來?

网友:
可用AB膠上一層後貼一層玻璃纖維,再上一層AB膠補強

网友B:
1. 買新的(如果買得到的話)

2. 黏回去,東加西加(加強應力)...

3. 3D printer印一個
  痞酷人才濟濟,求助一下,也發揮一下3D printer另一個應用....
  也許會成為未來痞酷服務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買新的(如果買得到的話)

2. 黏回去,東加西加(加強應力)...

哈哈哈!3D列印,這個建議讓我笑好久,但卻是未來的趨勢耶!很多老舊零件不再生產,3D列印不失為一個方法。

這週末經過3C進去試探一下,我會先依照Dave的建議用AB膠+玻璃纖維補強。(請問Dave,可以建議用哪種嗎?從沒買過,但對它懷有恐懼,因為被癢很久....)

另外,四處徵詢變速板的下場,就是直接接收兩台大同電扇,先到手一台大同製鋼(後面鴕鳥蛋造型,提把在鐵殼上)估算也超過30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3D列印,這個建議讓我笑好久,但卻是未來的趨勢耶!很多老舊零件不再生產,3D列印不失為一個方法 ...

oldtsui大袋口罩怕手癢袋手術手套(不要棉質手套),到通風處,選用適合你的操作時間AB膠,約10~30分鐘比較好操作一層AB膠、一層玻璃纖維、一層AB膠,完成等各一天強度比較強
P.S用油漆刷子沾AB膠刷(10元商店買那種便宜的就好)

网友:
可試試用其他開關替代  但會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