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特殊的硬碟螺絲 [已解決]

楼主(2016-05-27):
上面的相片是一個硬碟的Tray,硬碟是從這個Tray 的背面鎖上的,這個螺絲的螺紋跟鎖硬碟的螺紋相同,但是螺絲頭需要很平的平頭才不會卡到下一個Tray,剛剛到電腦公司去問也沒這種螺絲,請問會員中誰有這種螺絲可以出售,我至少需要8個,最好是有16個。

网友A:
螺絲行應該有賣吧,皿頭螺絲,內洞多大,鎖完之後會是平的吧,應該說是跟風扇螺絲長的差不多,只是大小不一樣吧,

网友B:
跟鎖硬碟的螺紋相同....是指硬碟旁邊的那3個孔的螺紋嗎??

网友C:
3,5" 硬碟那應該是用 6-32 UNC 螺絲, 長度也是用英制算的, 1/8", 約 3齒, 埋頭螺絲.
專門的螺絲五金店大概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絲行應該有賣吧,皿頭螺絲,內洞多大,鎖完之後會是平的吧,應該說是跟風扇螺絲長的差不多,只是大小不一 ...

看來我說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鎖硬碟的螺紋相同....是指硬碟旁邊的那3個孔的螺紋嗎??

對!螺紋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 硬碟那應該是用 6-32 UNC 螺絲, 長度也是用英制算的, 1/8", 約 3齒, 埋頭螺絲.
專門的螺絲五金店大概 ...

螺絲店賣的很高,鎖不平整

网友A:
6-32 UNC 螺絲, 長度也是用英制算的, 1/8", 約 3齒, 埋頭螺絲(皿頭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2 UNC 螺絲, 長度也是用英制算的, 1/8", 約 3齒, 埋頭螺絲(皿頭螺絲).

我不是在問螺紋的尺寸,我是要這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在問螺紋的尺寸,我是要這樣︰

這種確實不好找....
我這邊(幾百顆)也只有找到3顆...
大胖常常在拆硬碟...可試著找他問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在問螺紋的尺寸,我是要這樣︰

這.. 是NAS鎖Tary 硬碟的螺絲啦... 是粗牙/平頭的...

牛之前搞QNAP NAS時, 買了一包...

為了Wish大.. 牛把在線NAS的硬碟抽出來拍照...

能等下星期一寄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在問螺紋的尺寸,我是要這樣︰

一般PC用PSU的外殼螺絲(不是風扇那4顆),勉強應該可以用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PC用PSU的外殼螺絲(不是風扇那4顆),勉強應該可以用吧!

那種的蠻像的,但是我拆手邊一顆蛇吞象的
那個螺絲的螺紋比較細密,不太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確實不好找....
我這邊(幾百顆)也只有找到3顆...
大胖常常在拆硬碟...可試著找他問看看....

真不好意思!讓你麻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 是NAS鎖Tary 硬碟的螺絲啦... 是粗牙/平頭的...

牛之前搞QNAP NAS時, 買了一包...

對啦!對啦!就是這個光啦!我想仔細表達,講了半天也講不出重點。
我這台可以接4個硬碟,因為找不到螺絲,所以我只能先用一般的硬碟螺絲頂替,然後硬碟故意接在第一個跟第三個位置,讓第二跟第四個硬碟位置空著,這樣第一跟第三個硬碟螺絲凸出的部份就不會頂到了,當然這只是暫時處理的方式,我還是得買螺絲來解決。

請問你當初是怎麼買到這種螺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PC用PSU的外殼螺絲(不是風扇那4顆),勉強應該可以用吧!

這個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種的蠻像的,但是我拆手邊一顆蛇吞象的
那個螺絲的螺紋比較細密,不太一樣. ...

如果是細紋的,那我可以從power 上面拆,就是因為是粗紋的才找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啦!對啦!就是這個光啦!我想仔細表達,講了半天也講不出重點。
我這台可以接4個硬碟,因為找不到螺絲 ...

牛是拿著螺絲, 去這家螺絲店買的... 是秤重的!
https://goo.gl/maps/ceqAtL7MJ3E2

如果老大不急.. 牛就抓一把, 星期一寄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在問螺紋的尺寸,我是要這樣︰

你離電子街近嗎,今華電子應該有,打電話去問問或去看看(要記得帶硬碟和支架),那裡不好停車,

网友:
是2.5"還是3.5"硬碟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絲店賣的很高,鎖不平整

照一張螺絲,照一張螺絲放下去,不用鎖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是拿著螺絲, 去這家螺絲店買的... 是秤重的!
https://goo.gl/maps/ceqAtL7MJ3E2

謝謝你!不過我暫時解決這個問題了,大家應該有看過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60591-1-1.html

原來這台就有這種螺絲了,這台伺服器有一些螺絲就是用這種的,例如這裡︰

白色的螺絲是一般的硬碟螺絲,黑色的螺絲是從ASUS 伺服器上拆下的。

果然合用了,不過這台伺服器一共有8個這種螺絲,先拆下4個頂著(每個硬碟鎖兩個螺絲),等以後有看到再補上。

网友G:
鎖硬碟機板的螺絲 ?? (星形)
好像 2mm 的, 不知會不太小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鎖硬碟機板的螺絲 ?? (星形)
好像 2mm 的, 不知會不太小 ?

不行,實際測試(HITACHI IDE 80G),大小差了一點點.

基板上的星形螺絲,放進硬碟底部螺絲孔,還可以抽出來
完全鎖不住.

---修正----

貼完上面的以後,覺得太武斷,於是,又找了WD藍標的硬碟
沒想到WD的可以...

网友H:
老大
我有五顆硬碟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大
我有五顆硬碟螺絲

謝謝你還在關注這篇,螺絲問題已經解決,再次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行,實際測試(HITACHI IDE 80G),大小差了一點點.

基板上的星形螺絲,放進硬碟底部螺絲孔,還可以抽出來

這應該是 公制 牙 ~

M3 的 !!

星型皿字 (平頭) 螺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