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TOSHIBA-37CV500G-有聲"無影"有背光

楼主(2016-05-27):
各位前輩大家好

銘牌

故障情況  原本是

開機時 有畫面 但一閃即滅 無背光  有聲音

於是把問題點放在高壓板上

型號 PPW-EE37VT-0 (Y) Rev2.0

檢測保險絲ok 會逼  爬文可能會是MOSFET(FDD8447L),BD9897FS

於是直接購買 四顆(FDD8447L),一顆BD9897FS

想拿來直接換上用~~瞎猜模式~~

首先拿BD9897FS來更換~~ 第一次更換失敗,我用美工刀割 腳

原本前半段腳順利切斷好幾隻腳~正當割後半段時~整顆BD9897FS掉下來了連同銅箔= - =

然後天真的把新的BD9897FS想再黏上~~ 嘗試修復~~順便學習個經驗

就黏上但明知道黏不好還是保持著一絲希望~~給裝上  想當然失敗

於是找了另一片高壓板裝上

想說應該問題應該解決了~~ 沒想到裝上後~~有背光有聲音~~但仍是無影像

而且一上電~~就自動轉呈綠燈   開機狀態

所以問題點應該是跑到T-con  型號 lc370wxn-saa1(t)

這點應該是保險絲~~  測試會逼~~

然後就卡住了~~  不知道下一步應當如何處置了

望前輩再指點一二 謝謝n_109|

補充內容 (2016-5-30 03:40 PM):
昨晚再度爬文~~ T-con 相關文章~~ 於是把連接主機板的屏線拔起來~~再插回去~~有畫面但出現油畫~~沒想到再來一次  拔插~~ 好了  完修~~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亂搞n_147|

楼主:
   被發現了n_081|

网友A:
先測T輸入有無電壓 這片邏輯我好像有

檢查VH有無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測T輸入有無電壓 這片邏輯我好像有

檢查VH有無電壓

BEER 大大  果然備料超多n_116|

T輸入 跟 VH~~ 嗯!!~  我研究看看在那邊~~ 謝謝n_109|

网友:
引用 楼主:
BEER 大大  果然備料超多

T輸入 跟 VH~~ 嗯!!~  我研究看看在那邊~~ 謝謝 ...

哈我小咖 只修

网友B:
一上電就綠燈,那可以關機嗎?
可能主機板誤動作啟動電源板,但是不算正常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上電就綠燈,那可以關機嗎?
可能主機板誤動作啟動電源板,但是不算正常開機? ...

可以關機的。

网友C:
一開始就判斷錯誤  根本不是高壓版  你應該拔掉高壓至邏輯版上的軟排線 應該就不會一閃既滅 最後故障在邏輯版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開始就判斷錯誤  根本不是高壓版  你應該拔掉高壓至邏輯版上的軟排線 應該就不會一閃既滅 最後故障在邏輯 ...

謝謝 回覆 爾後會多加注意排線測試n_116|

网友D:
這種貼片的還是用熱風槍吹比較好的說..

TCON又是都是貼片的

可以考慮直接買一片T-CON換上去n_118|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貼片的還是用熱風槍吹比較好的說..

TCON又是都是貼片的

熱風槍吹~應當是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等級那沒到那~~沒買熱風槍~~

嗯!!~  等一陣子~~沒機會完修的話~~再弄一片來換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熱風槍吹~應當是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等級那沒到那~~沒買熱風槍~~

其實可以考慮買喔!

一組台幣也才2K,又好用! 平常少用也沒關係呦!

像我都不怎麼會修,也愛亂弄亂研究,可是我工具都買一大堆n_111|

當覺得就是這個問題時,就學小叮噹一樣把工具拿出來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可以考慮買喔!

一組台幣也才2K,又好用! 平常少用也沒關係呦!

嗯 找個機會再添購  買不完的工具n_116|

楼主:
昨晚再度爬文~~ T-con 相關文章~~ 於是把連接主機板的屏線拔起來~~再插回去~~有畫面但出現油畫~~沒想到再來一次  拔插~~ 好了  完修~~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再度爬文~~ T-con 相關文章~~ 於是把連接主機板的屏線拔起來~~再插回去~~有畫面但出現油畫~~沒想到再來 ...

恭喜完修~~

网友E:
其實根本就是排線沒有裝好?

网友:
下次修的時候可以注意排線pin腳有沒有發黃發黑,如果不是瞎亮的黃金色,嚴重的可以拿銅油(沒錯就是當兵時常常擦樓梯銅條的銅油,非常好用)加棉花棒清理再用去漬油把表面擦乾淨,輕微的直接用去漬油清理,比較常遇到的是hdmi接頭接觸不良,可以比照辦理,棉花棒需要用尖嘴壓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根本就是排線沒有裝好?

目視~屏線正常也無動到~~就~~很神奇

有可能拆東西時 主板翻來翻去去弄到線吧n_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