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非常趕著要知道 哪裡有販售耳機單體 喇叭

楼主(2016-05-27):
到底哪裡有在賣 這是10mm的  10mm以下我都能就接受  阻抗 功率 靈敏度  在通用範圍內即可    我有四對耳機  全部必須要換掉   非常急著要更換
台北店面優先  再來是網售
一般的材料店沒有賣15mm以下

我是要買回來自己焊接的   我不要在別人那邊弄

或是有人有二手耳機  成堆的想賣嗎   我要拿裡面的單體出來用

网友A:
那麼小的,店面多半沒有賣,因為怕碰撞損壞!

你的看起來像 SONY 的 MH750 耳機…

  我手上有的是 LG EAB62628501 型耳機(原 PRADIA 手機附的 4pin 3.5mm 線控耳機),有 8 個拆機新品,耳機外殼直徑在 12.5mm(喇叭單體大小需破壞外殼才能得知)。

  有需要再私訊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麼小的,店面多半沒有賣,因為怕碰撞損壞!

你的看起來像 SONY 的 MH750 耳機…

沒有錯  就是MH750

LG EAB62628501 似乎也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錯  就是MH750

MH750 / MH755 網拍上找一下…價格應該都是百元有找!

不挑音質的話,各大地攤/淘寶雜牌的也是,金色銅版有找~

LG EAB62628501 有需要再跟我說(露天要賣到一張小朋友…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