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 Radeon HD6670 顯卡 如何才能開啟 OpenCL 功能 !

楼主(2016-05-28):
作業系統 win_7 32 位元

顯示 OPenCL 未開啟 ??

网友A:
OPENGL驅動好預設就是開啟
可使用GPU Caps Viewer此工具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GL驅動好預設就是開啟
可使用GPU Caps Viewer此工具檢測

重點是我裝好了驅動卻沒法開啟 !!!

最後一張圖 那個 OpenCL 會是打勾的 , 表示已經開啟了~

网友B:
我的倒是有打勾,感覺上是驅動問題?
你的顯示好像是beta版driver
我的顯示是WHQL認證過的版本
哪個版本較新我倒是看不出來.

网友A:
我的也是驅動裝好就默認開啟了
或許像conbawa大講的
Beta版Driver可能關閉某些功能也說不定
可以換成WHQL正式版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倒是有打勾,感覺上是驅動問題?
你的顯示好像是beta版driver
我的顯示是WHQL認證過的版本

我上AMD 官網下來的, 怎麼會沒認證 ??

真是奇怪 ~~

我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驅動裝好就默認開啟了

或許像conbawa大講的

就是裝好應會開啟, 我的就是沒開 ??

傷腦筋哦 !

楼主:
已解決了~
移除後重裝 , amd-catalyst-15.7.1-with-dotnet45-win7-32bit
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決了~
移除後重裝 , amd-catalyst-15.7.1-with-dotnet45-win7-32bit
就好了~~

恭喜解決了
看來是Beta版
功能沒全開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解決了
看來是Beta版
功能沒全開放

其實就AMD官網所述, Catalyst 15.7是 AMD HD4000/5000/6000系列顯示卡的最終支援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