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精英G31T-M7 1.0主板上的場效應管IRLR8726

楼主(2016-05-28):
精英ECS G31T-M7 1.0主板上的場效應管上型號寫:
第1行字寫:IRLR8726
第2行字寫:I(立)R 938P     注: (立)像立的符號圖案
第3行字寫:C7 4N

-------------------------------------------------------------------------------------
不過到電子店購買零件時發現第2行字(圖2綠色方方)第3行字(圖2藍色方方)不一樣

需要換零件,不過購買時,發現第2行字跟第3行字寫的字不一樣。我是精英G31T-M7 1.0主板上需要換的,零件是不是第1行型號一樣就可以,第2行字跟第3行字不一樣也不影響?還是第2行字跟第3行字都必須一樣?

--------------------------------------------------------------------------------------
另外就是IRLR8726跟LR8726都是同一樣的零件?

楼主:
購買時,零件店說第2行跟第3行是生產日期和生產代號,只要第1行型號一樣就可以,都是一樣的
不過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問題,所以求問過清楚.

因為嘗經試過買過某零件批發店的零件,使用了幾天,就有一大堆問題出現,跑了好幾轉..

网友:
資料上看起來是一樣的, 應該不會錯....
(Sorry!! 不知道如何附檔, 請至google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