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7 不過電 濾波電容取代詢問

楼主(2016-05-28):
hi 大大你們好!!
問題已經找到是濾波電容爆了(熔斷)導致橋式整流器後只有100v左右,請問
400v 120uf 可用 400V 100uf 替換嗎??還是換成一樣或是大一點的150 uf會比較好
PS:手邊沒有 400v 120uf XD,稍後修成補上照片
電源板 : DAC-12M028

网友A:
濾波電容可以用更大的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濾波電容可以用更大的替代

所以不建義用400v 100uf代替400v 120uf,那就等星期一上班在訂購後來換了,謝謝大大。

网友:
如果是自己用的話

還是可以使用的喔~

楼主:
換成400V 100uf 使用下來一星期無問題發生,感謝協助的大大門

网友:
[400v 120uf 可用 400V 100uf 替換嗎??]

其實說 400V 100uf 就比 400V 120uf 不好,這是對電容的誤解。

假如大陸製的400V 120uf 跟 真正日製的400V 100uf ,我會說日製的 400V 100uf 比較好。

電容標示出的是規格,但真正重要的是性能。但因為性能無法標示,所以只好看規格。。。。

個人認為看標示只是不得己之下的方式,但不是鐵律。

(這就好像說1800cc的引擎比1600cc的有力,這是從規格上來看。但假設這1600cc是有turbo的,而1800cc沒有turbo,這時性能就是1600cc比1800cc有力,這是性能。。。。)

网友:
試試看,較大是較好。但是不會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