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見的風扇修理經驗!

楼主(2016-05-29):
熱天到了,修風扇成了顯學!其實電扇的通病就那幾樣,非機械方面就是電子元件;規則是:不管機械或電子問題,反正回復到原始狀態(設計)應該就OK!

不過這次奇怪的經驗真的不太一樣...
這顆電子控制的風扇是知名品牌,四、五年前新買沒一個月就開始故障:
1. 吹一吹就停了,再按不一定會起動(不亮燈)
2. 通常放一陣子再按正常,但是夏天還沒過一半它就不堪使用... 再也起不來了。

大家一定會說:保固呀!
可是大家的毛病也都一樣:原廠技師不過爾爾,等他們來不如自己來!
於是三兩下拆了它。
1. 觀察:各個元件各就各位,沒有爆頭變形變色,也沒有流濃閃尿挫屎的。
2. 量測一:從供電電壓到主動元件工作電壓全部正常範圍。
3. 量測二:各被動元件拉筋劈腿量數值... 糟了,統統正常.....
4. 換掉可疑份子:把石英振盪換了!沒用!電解電容換了/ 加大... 一樣!
此時歸納結果:單晶片IC壞了!

於是,這顆電扇肢離破碎牽腸掛肚地丟在角落好幾年!

前幾天,看到屁友也在弄電子控制風扇,手癢再把它撈出來玩一下。半天還是不得要領,又被羞辱一回... 正一籌莫展之際,不巧手滑短路一下,沒想到她.... 竟然開始吹了!
原來輸入控制端沒構成迴路(是這樣說的嗎?);保險起見,把那顆10K電阻(就是線路板上的R7, Datasheet 線路圖上的R2)換成4.7K, A, 不行耶,換成1K, 哈,
工作正常!順手接顆小蜂嗚器,不但會吹還會叫了!收工!

有人可以告訴我那顆SM3015B單晶片壞在哪裡嗎?怎麼壞的呀?
大牌子!

大牌子!

大牌子!

原本的清秀線路板

輸入端的R7, 他沒壞!

Datasheet 參考線路,請注意R2

修好了.... 滿目蒼夷

网友:
SM3015是一個多功能風扇控制器的CMOS IC,它可以應用到各種消費品。它有一個像MCU彈性的功能,但並不需要編程,用戶可以只寫一個MASK語言。 SM3015具有三個或四個風模式;正常,節奏和睡眠節韻律風或正常,節奏,睡眠正常,節奏和睡眠模式下的操作模式可以由用戶設定。多種定時器設置和兩個擺頭控制的,包括微擺幅輸出可由用戶選擇調整擺動頭的角度。存儲器或非存儲器功能是可用的;速度,模式,搖擺功能將存儲器類型操作為最後的狀態。支持雙位客戶代碼來區分不同的機型。
很多風扇都用這顆

网友:
所以,故障原因是? 我還是沒看懂!

网友:
大大要不要把標題附註打上廠牌跟型號?
這樣方便大家往後的搜尋?

网友A:
那幾個按鍵開關有沒有檢查?尤其是線路圖上與 R2 串連的 S2,看是不是接觸阻抗變大了?

可能是 S2 的接觸阻抗變大了所以需改低 R2 的阻值才能讓 IC 啟動。
這種開關很怕濕氣(外殼都生鏽了),風扇又是放在地上,常見的這類開關耐用度很差如能自己換成進口的開關就不會常常壞,平常也需要噴點 WD40 來預防保養一下。

网友:
所以說是電阻問題
還是 SM3015B 也有問題

网友:
不服輸的精神,最終還是會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幾個按鍵開關有沒有檢查?尤其是線路圖上與 R2 串連的 S2,看是不是接觸阻抗變大了?

可能是 S2 的接觸阻 ...

這種按鍵開關確實常有毛病。不過一開始就以短路的方式測試過(還是不能啟動), 判斷按鍵阻值不是關鍵。

To cremaker & jhong_hua2015大:
" 所以,故障原因是? 我還是沒看懂!"
抱歉沒講清楚。故障的原因似乎是SM3015B的輸入(抗阻?)有變化... VSS -5V 按照原廠串10K電阻後, 好像不足以觸發 ON/ OFF, 直接導通就好了。不過為了安全還是跨顆 1K的電阻(就是把10K 換成 1K)。板子上原有的10K電阻正常並未損壞。

To 脫氧核醣核酸大:
" 大大要不要把標題附註打上廠牌跟型號?"
不好意思,我先查查怎麼改標題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幾個按鍵開關有沒有檢查?尤其是線路圖上與 R2 串連的 S2,看是不是接觸阻抗變大了?

可能是 S2 的接觸阻 ...

的確這種開關常常碰到固障(且台灣又潮濕),
尤其是用在有濕氣的地方,如除濕機。
曾經有想試換 OMRON B3W-1000防潮型,
不知有友人換過嗎?效果如何?

网友:
問題就是 IC 程序已亂,我們都直接換新IC,(指的是同一機型工廠所提供的IC),隨便買一顆來換,按鍵位置不一定一樣,如果功能複雜一點,工廠會加入自己所寫的編程,像是"自然風模式"愛吹不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按鍵開關確實常有毛病。不過一開始就以短路的方式測試過(還是不能啟動), 判斷按鍵阻值不是關鍵。

看好..看官..他是10K改成100k

楼主:
喔, "R2" 是DATASHEET參考線路上的電阻標號(那張SM3015 APPLICATION CIRCUIT線路圖),並不是這顆電扇線路板上的標號。線路板上標的是"R7"; 原本是10K(棕黑橙),後來改1K。

看倌!您圈的100K電阻其實在電源端,跟這個題目沒關係。

原本的10K

改成1K!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 "R2" 是DATASHEET參考線路上的電阻標號(那張SM3015 APPLICATION CIRCUIT線路圖),並不是這顆電扇線路 ...

你圖要圈起來.並說明.才知道你換哪一顆?線路圖是R2..你是換R7..眼睛都花了

网友:
基本上,很多東西都對不起來,最好有詳細說明,不然會雞同鴨講...

1. SM3015系列
  單晶片 REMOTE FAN MCU (2樓 Jame大大 有詳細說明)
  但這個系列有16/18/20/22/24 pin等等,不同包裝.

2. 參考線路
  R2與S2 對映你說的R7/S2(ON)---你的板子
  正常而言10K應該沒問題(你買來時,就是10K)
  你換1K,可以動作(工作)
  可能原因:
   電阻本身壞了----換新的10K應可修復
  S2 生鏽,接觸電阻變大 ----換新應該也可以修好
  另外就是VDD-VSS兩端電壓問題...

楼主:
這就是為什麼標題要下「少見的經驗」。本來修理東西的規則是:不管機械或電子問題,反正回復到原始狀態(設計)應該就OK!應該不必改到線路或元件數值。
就像 jason680大的判斷可能原因:
   1. 電阻本身壞了----換新的10K應可修復(可是它是好的)
   2. S2 生鏽,接觸電阻變大 ----換新應該也可以修好(它也沒問題)
   3. 另外就是VDD-VSS兩端電壓問題...(電壓也OK)

結果是要修改電阻數值(或直接短路)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

网友B:
應該是S2按鍵接觸不良阻值變大!(jason6802大說了)
這種按鍵很容易入灰塵,導致失效~

建議把所有按鍵都換掉,以免下次莫名開關機或是其他靈異現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就是為什麼標題要下「少見的經驗」。本來修理東西的規則是:不管機械或電子問題,反正回復到原始狀態(設 ...

了解你的意識,或許是原廠設計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S2按鍵接觸不良阻值變大!(jason6802大說了)
這種按鍵很容易入灰塵,導致失效~

這種按鍵沒多少錢, 我修都直接全部換掉!!故障率超高的, 尤其這種生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