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格蛋糕櫃常常發生溫度降不下來的狀況

楼主(2016-05-29):
各位大大好:
最近發生壓縮機打到設定溫度(5度)後,壓縮機停止,開始做送風的動作,但送風時會打到11度以上,看過最高達到18度,壓縮機才繼續運轉,這樣子好像不太正常,請問各位大大,正常應該為上升幾度壓縮機就該運轉呢?另外,依照下圖燈號所示,送風時期不是在除霜燈號,是在冷凍燈號,所以應該不是因為除霜而影響溫度才是,以上問題煩請達人解惑了!
註:1. 已更換溫控開關,2. 已更換運轉電容

网友:
有接線圖嗎?

网友:
因為溫度打的下來可以排除漏媒
看起來溫控問題比較大
一般溫控分為4度差(如設定溫度5度 啟動溫度為9度)2度差(設定溫度5度啟動溫度7度)
你可以請廠商更換2度差的溫控,再觀察看看

另外你可以觀察當溫度升起來時是否溫控已經導通,但壓縮機沒有啟動,這樣的狀況在從線路上查起比較好找故障點

楼主:
請問溫度設定五度,在除霜時期會上升至13度以上嗎?這是正常的嗎?

网友A:
5分鐘內上升5度 可能你的保溫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分鐘內上升5度 可能你的保溫很差

fletcher大大
我的除霜時間是可以設定的,目前設定6小時除霜一次,一次除霜10分鐘

网友A:
除霜過程中10分鍾上升5度應該還可接受吧?冷藏靠風扇除霜,庫溫一定會升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霜過程中10分鍾上升5度應該還可接受吧?冷藏靠風扇除霜,庫溫一定會升高的 ...

上升溫度觀察過最高是19度。。有點誇張

但目前似乎是解決了!
因為我的蛋糕櫃不是放在冷氣房,工作場合溫度高,前幾天室溫甚至高達35度,經過了換溫控,啟動電容,運轉電容,壓縮機繼電器後,依然還是無解,而且發生的狀況是電磁接觸器作動時,照理說,壓縮機和風扇要同時運轉,但是我的狀況是,風扇運轉,壓縮機不運轉,而且是延遲很久才運轉。
最後把問題點放在壓縮機的Over Load,應該為了保護壓縮機過熱而造成延遲啟動壓縮機,也因此,小弟擺了一台工業扇直吹壓縮機,問題就解決了!花了很多錢買經驗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升溫度觀察過最高是19度。。有點誇張

但目前似乎是解決了!

既然懷疑overload故障 可以換一顆啊? 風扇運轉壓縮機不運轉就是有狀況了
不過還是恭喜你解決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懷疑overload故障 可以換一顆啊? 風扇運轉壓縮機不運轉就是有狀況了
不過還是恭喜你解決問題了 ...

overload是裝在壓縮機上嗎?我以為他是做死在壓縮機的零件沒辦法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overload是裝在壓縮機上嗎?我以為他是做死在壓縮機的零件沒辦法換

請參考
箭頭處為overload
可以跟材料行叫貨
但是基本上overload不太會壞
如果可以確定用勾表勾啟動及運轉電流沒有超過壓縮機啟動電流或運轉電流的話就可以確定是否是OVERLOAD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