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IDE WD40G硬碟無過電

楼主(2016-05-29):
請教各位痞友,目前一顆IDE WD40G硬碟無過電,想請問是否能購買一樣的板子來更換,有機會救回來呢??

网友:
要試了才知道啊!

网友A:
先洗主機板及清潔接點。

网友:
理論上是可以~實際上要試試~

网友B:
想請問是否能購買一樣的板子來更換,有機會救回來呢??

您說是救資料還是救硬碟 ?
如是救硬碟, 不如在網上買個二手的還實在,
就算找到相同型號的電路板, 費用可能與整個二手硬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請問是否能購買一樣的板子來更換,有機會救回來呢??

您說是救資料還是救硬碟 ?

救硬碟.....認証資料在裡面,目前等九點原廠上班要去問,所以雙邊進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洗主機板及清潔接點。

沒洗過,上次有痞友拿一般pc版來修時,都會先清洗,然後低溫烘乾
怎麼洗用什麼洗我都不知道...XD
低溫是幾度也是不知道....^^"

剛拿去洗過,也去吹乾+除濕機1hr,剛上電,一樣是不過電,看來原廠找不到支援,
只能網路上買良品回來換ic版試試了....

网友C:
這早該淘汰跟備份

怎會用古董在保存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早該淘汰跟備份

怎會用古董在保存資料

=3=公司的軟體認証工具裝在這,我也滿傻眼的.....Orz

网友D:
是不是有元件燒掉了?~~這我有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元件燒掉了?~~這我有一顆

肉眼查看外觀是沒有燒掉的元件,但洗完版子也是不過電
昨天已在網路上先買一顆同型號的,預計明天會到貨
再不行就只能找軟體原廠了,唉~

网友E:
如果資料很重要我建議你送給專業維修店家取出碟片將資料讀取出來

如果是電路板NG,除了硬碟的型號外還要比對韌體及電路板的編號
這些多必須一致才行 (電路板編號須拆下電路板在另一面才看的到)

不是只看硬碟的型號那麼單純

即使找到電路板後,還必須將電路板上的ROM拆下互換,這樣你的硬碟原資料才會存在

=========================

再來就是你真的"確定"是無電源不過電嗎?

你因該要測量一下電路板的電壓

若真的是無電源,這就很容易修 ~ 但是這通常多是電源插錯 or 跳電 造成

通常是馬達IC NG導致馬達不轉,很多人會誤以為是不過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資料很重要我建議你送給專業維修店家取出碟片將資料讀取出來

感謝痞友Ultraman指導,已有將NG的IC版拆下,我知道那個料要一樣有難度,
我也沒能力修那個IC版,單純測試就是硬碟都沒轉動的聲音,
目前二條路下去走
1.請供應商幫我跟原廠聯絡來生出重要的檔案(只有一個,就缺那一個)
2.我已網路上購買同型號HDD,明天會到貨,至少死馬當活馬醫,如果是SATA我就會直接放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痞友Ultraman指導,已有將NG的IC版拆下,我知道那個料要一樣有難度,
我也沒能力修那個IC版,單純測 ...

如果是單純的軟體認証工具檔, 那找原廠來處理就可以了;
在有簽維護合約的條件下頂多是處理費跟切結書.

若沒簽維護合約...那費用可能貴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單純的軟體認証工具檔, 那找原廠來處理就可以了;
在有簽維護合約的條件下頂多是處理費跟切結書.

我們是後者.....Orz

网友G:
WD 40G小弟這樣搞過,結果連好的那顆一起搞掛,壞的那顆也沒救回

樓主您要試的話先做點心理建設

楼主:
引用 网友G:
WD 40G小弟這樣搞過,結果連好的那顆一起搞掛,壞的那顆也沒救回

樓主您要試的話先做點心理建設 ...

昨天供應商聯絡原廠人員,提供註冊資料,也順利拿回註冊檔,目前已正常上線認証,
等網路上買的HDD到,就可以放心的玩看看,感謝大家的回覆,謝謝

楼主:
經昨天與良品硬碟交插測試後,不管是拿舊的ic版來裝良品hdd或拿良品ic裝舊hdd,都是沒過電沒運轉的
還好前一天認證已上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昨天與良品硬碟交插測試後,不管是拿舊的ic版來裝良品hdd或拿良品ic裝舊hdd,都是沒過電沒運轉的

因該是兩片電路板型號及韌體版本~不一樣吧!

再不然就是最倒楣的馬達掛點

网友H:
引用 楼主:
經昨天與良品硬碟交插測試後,不管是拿舊的ic版來裝良品hdd或拿良品ic裝舊hdd,都是沒過電沒運轉的

馬達不轉可能要先確認12V的電源有沒到馬達, 若有可以在通電情形下, 用支大起子,起子柄對硬碟側面敲(這個需要有點經驗的力道,我也不知怎麼表達^^)若只是老了轉不太動, 有可能會直接起死回生, 但這一次起動必需立刻備份資料, 因為老化的馬達何時真正壽終正寢只有它自己知道! ^^ 祝好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馬達不轉可能要先確認12V的電源有沒到馬達, 若有可以在通電情形下, 用支大起子,起子柄對硬碟側面敲(這個 ...

的確有這種可能!!

好久以前有遇過硬碟放太久... 碟片/磁頭 "黏住了" 致使馬達轉不動!!
硬碟裡是無塵... 而不是真空... 溼氣太重就有可能發生不預期的結果...
有時狠心K它一下... 是可以 "迴光反照"... 然後... 就沒有然後了的...

楼主:
還有這招....= =+學起來,只是力道就如痞友說的,要經驗.....^^"
我猜啦,是馬達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