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如何讓鐵捲門自動關閉及緊急停止?

楼主(2016-05-29):
求助
家裡的長輩在打開鐵捲門後,常常忘了關, 想要自己弄一個計時器,讓鐵捲門在開啟後5分鐘之後,可以自動關閉。
如果有人關閉途中,強行跑過去,鐵捲門會立即停止, 並且5分鐘後再自動關閉。
如果達到這樣的需求,請問需要哪些東西,以及接線方法,請各位高手指導,謝謝,小弟感激不盡

网友:
畢竟没有人時自動關閉的話,還蠻危險的。
與其要這樣設計,我倒是認為改個思維。
讓鐵門打開時會有個警報聲及閃燈之類的,待正確關閉鐵門後才會自動關閉。
這樣子電路既簡單又安全。
以上給你參考~

网友:
有這種功能的遙控器,通常用在社區車道。

网友:
您最好加裝紅外線感應器,鐵門下有東西會自動停止

网友:
我家也是跟你有一樣的狀況,所以之前就是用紅外線感應還有磁簧感應,可是有時候很掉漆,不會自動關閉,而且還怕自動關會壓到東西...

結果今天在滑FB的時候有看到一個叫捲門衛士的吧,好像可以做到你要的,我也還在研究,感覺東西剛出來...

网友:
這樣防夾人的裝置,要裝很多個吧

网友:
口述真的很簡單,
最最最.......簡單.........有遙控器吧,把遙控器觸控停止或上升(小偷易闖入)接點接到捲門下(壓條(壓力開關))無線感壓,當然也有遠距的移動車輛較有用。
只要關門未定位設定延時五分鐘內啟動至關門定位(微動開關)為止。

做的就難了。
至於線路圖如同樓主未提供任何設備,只能回應會雞同鴨講,無法口述
以上如有虛構,純屬參考

网友:
新聞也有報導過鐵捲門壓死人的事件
此事真的需要考慮清楚
防護也需要作周全
人身安全最重要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 ... ew/20160226/803567/

楼主:
已解決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寶貴意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決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寶貴意見

如何解決的呢??
請分享唷

网友:
建議以老人家的思維去改善問題,問問他們的看法想法!! 當然也要配合家裡的習慣,我家的電捲門都是開全天,要睡覺的時候再關門!! 你們家出門用遙控器開門嗎? 自動關門會不會忘記帶遙控器把自己鎖在外面?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