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SR700EH 冰箱不冷求助

楼主(2016-05-30):
小弟家裡自用的,95年出廠,當年買大賣場展示機,也用了快10年
昨天早上發現冷藏庫跟冷凍庫溫度不對勁,好像偏高,冷凍庫上層東西已經開始退冰,東西趕快搬到備用冰箱

電路圖,這台沒有除霜定時器

拆了壓縮機護板,壓縮機總線(藍線)電流1.8A,紫線(過PTC)0.5A,橙線(過啟動電容器)0.1A

PTC拆下沒有沙沙聲

主控電路板,考倒小弟了

千辛萬苦拆掉冷凍室內飾板跟風扇固定板,冷煤管結霜了

下面漏斗電熱線沒結冰

拆掉蒸發器飾板,已經結霜,霜是鬆的,不是整塊硬的

除霜後再上電,電流跳2.9A

因為裝上風扇覺得風小的離譜,拆下風扇,扇葉跟減震橡皮卡到,間隙調大後順便上油

再上電,電流跳2.5A,風大了不只N倍

15MIN後,蒸發器結了1層薄霜

因為沒有部分結霜,小弟猜冷煤沒漏,但是放1杯水,3個小時才結了一半冰,隔夜才整塊結冰
所以不確定退冰原因是否因為風扇風力不足

請問這樣合理嗎,這台有前輩提出容易漏冷煤,而且不好修,因為散熱器藏在鐵殼內看不到,外面看的到的部分沒有漏油現象

希望不是電路板問題,三洋聽說倒了

楼主:
除霜電熱阻抗100-200歐姆,小弟的指針電表沒電了,用勾表量電阻在0.1-0.2K間
從冷凍庫插頭量的,應該沒斷

网友A:
可否檢查一下除霜電熱relay是否黏死了(白線接的那顆)
或是有不正常動作

楼主:
小弟手邊缺溫度計,無法確定溫度是否到-18度,才會放水杯代替

网友:
以前家裡有一台同型的,冷凍能力從新買時就不是很強,放入剛買來的肉品都要隔天甚至第三天才會結凍,也是冷凍能力越來越下降,約3年前以棄修結案,換一台變頻兩門冰箱,冷凍能力差好幾倍,重點是跟舊機相比幾乎無聲,耗電只剩一半,SR700EH是定頻機,啟動運轉震動聲非常吵。
http://bbs.pigoo.com/thread-4568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檢查一下除霜電熱relay是否黏死了(白線接的那顆)
或是有不正常動作

多謝前輩指導,小弟回家再試試

不過如果除霜電熱relay黏死了,蒸發器還會結霜嗎

因為壓縮機都有持續運轉,很難確定是不是溫度感應器不正常,還是冷卻能力不好

网友:
再試試
有可能沒有壞
冷媒系統應該是好的
差在控制部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前輩指導,小弟回家再試試

不過如果除霜電熱relay黏死了,蒸發器還會結霜嗎

因為你排除了風扇問題了,結霜又很良好
只能考慮有其他的負載導致冷卻效率變差

我只想到除霜電熱動作異常~當然還有其他的可能原因...

网友:
你這台我有維修過....是油堵..沒想像中困難..
http://bbs.pigoo.com/thread-50005-1-1.html
叁考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謝前輩指導,小弟回家再試試

不過如果除霜電熱relay黏死了,蒸發器還會結霜嗎

除霜電熱RELAY接點是否黏死可以從主機板CN1 紅-白 線來測量,如果壓縮機運轉中也有110V那就是黏死了,正常狀況除霜電熱跟壓縮機運轉不會同時。

网友C:
三洋倒了?~~~

日本三洋電機併入他姊夫創立的"松下電機","SANYO品牌"賣給大陸廠商~

台灣三洋家電因為沒買得"SANYO品牌",故慢慢開始以"SANLUX--台灣三洋"

行銷產品....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指導,小弟先去找隻溫度計,看看可以降到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洋倒了?~~~

日本三洋電機併入他姊夫創立的"松下電機","SANYO品牌"賣給大陸廠商~

希望相關售後服務還有繼續,否則頭痛了

還有這台的散熱器到底要如何散熱,小弟在壓縮機運轉時摸冰箱側壁會發熱,只是不能通風散熱夠嗎

网友:

從你的描述中 應該是  風扇的扇葉位移跟減震橡皮卡到以致風量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相關售後服務還有繼續,否則頭痛了

還有這台的散熱器到底要如何散熱,小弟在壓縮機運轉時摸冰箱側壁 ...

是日本SANYO倒了,但台灣三洋沒倒,台灣三洋不是直屬日本SANYO,是跟他技術合作
SANYO商標在台灣已經不能再用了,所以台灣三洋英文名字改為"SANLUX",但中文"三洋"
還是繼續用

支持14#qs82867大的判斷

网友:
日本三洋被國際牌Panasonic吃掉了變成旗下子公司,同時2012 年 Panasonic 決定停止經營三洋 Sanyo 品牌 ,所以應該不算倒閉~
台灣三洋比較慘被拖累到,Sanyo 這個品牌只能使用到2018年,為了擺脫對原品牌的依賴所以自創SANLUX品牌

网友:
我遇過風扇故障,
跟你狀況很像
你再觀察幾天,
可能是風扇問題,
因為風扇故障,
無法把冷排風往外吹,
造成內部結霜,
那台冰箱風扇換完,
到現在還在用呢!!
還有因為你剛修好,
結凍速度沒有那麼快,
依你敘述的結冰狀態,
是正常的(能結成塊狀).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相關售後服務還有繼續,否則頭痛了

還有這台的散熱器到底要如何散熱,小弟在壓縮機運轉時摸冰箱側壁 ...

有些設計是冰箱側壁散熱,
這樣可以去除冷凝效應,
你可搜尋此型號的說明書,
應該有解說,
我有一台聲寶冰箱2005生產,
也是這樣的設計
壓縮機旁的灰塵也要清除,
也會影響散熱

楼主:
壓縮機近照,除了箭頭處有銅綠,用餐巾紙仔細擦過各管線,都沒有油痕

跟家裡另1臺500公升冰箱比較,這台的壓縮機溫度比較高,手感應該略高5-10度,高到會燙手,但不至於燙傷

冷凍庫調中溫開門升溫,溫度計顯示20度,1小時後-8度,隔夜-14度,冷藏庫調中溫10小時後2度

這隻溫度計用20多年了, 下班去買1隻新溫度計比對

楼主:
目前覺得這台冰箱冷卻能力不足,但是又會冷,

開冰箱門後冷排結霜滿均勻的

小弟傾向問題核心應該是前輩提示的油堵或輕度漏冷煤,風扇卡住只是把問題明顯化,請問前輩如果要處理問題找服務站還是冷凍空調行比較好,診斷過程該給的走路工不能少,小弟希望不論最後是否有原機修復價值至少能有明確診斷結果

网友:
蒸發器看起來很平均,應該是循環風量小,
風扇換矽鋼片厚一點風扇風量就會大,
但是要注意冷藏風量,會過冷.

楼主:
昨天晚上11點多再測,冷凍庫調中溫未裝中間隔板,上層箱門架-12度,底板-14度,冷藏庫調中溫1-2度

小弟覺得冷凍庫不夠冷,冷藏庫過冷

綜合網路經驗,這種情形報修常常有建議免修跟亂敲竹槓2種情形,小弟希望能抓出原因,可以方便修就修到好,難修至少確定原因

還有這種電子控制冰箱,請問除霜的動作流程,小弟只知道傳統型除霜定時器會壓縮機運轉50分鐘除霜10分鐘持續循環,電子的不知有沒有這種規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11點多再測,冷凍庫調中溫未裝中間隔板,上層箱門架-12度,底板-14度,冷藏庫調中溫1-2度

小弟覺 ...

  蒸發器上的化霜感溫器(NTC),偵測到管溫低於13度C時阻值會上升至3.3K以上,此時基板上的IC4比較器會與基準電壓做比較,會輸出一個"0"電位給單晶片,單晶片收到信號後,內部的計時器會開始累計壓縮機運轉時間,當壓縮機運轉時間達到8小時,就會進入化霜狀態,壓縮機與風扇馬達停止運轉,同時單晶片會輸出一個5V電壓控制電晶體去驅動RL2繼電器來啟動化霜電熱管加熱,時間大約是30分鐘

  當蒸發器管溫被加熱至13度C時,化霜感溫器阻值下降至3.3K以下,IC4比較器輸出5V電壓給單晶片,單晶片收到5V電壓後,停止驅動RL2繼電器,電熱管停止加熱,這時主基板就會進入壓縮機延遲保護時間5分30秒,這是為了讓壓縮機的低壓側壓力降低壓縮機容易起動,當5分30秒過後單晶片會輸出5V電壓控制電晶體去驅動RL1繼電器啟動壓縮機及風扇馬達,如此重複循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11點多再測,冷凍庫調中溫未裝中間隔板,上層箱門架-12度,底板-14度,冷藏庫調中溫1-2度

小弟覺 ...

冷凍調中-14還覺得不夠冷嗎.....?那調強看看能打到幾度.....

楼主:
裝回冷凍室隔板再測,上層-18度,下層-12度,中間冰溫室還在測,由於冷凍室下層門上方常有水滴,而且中間門下方鉸鍊及下方門上面鉸鍊螺絲生鏽(不鏽鋼的),目前偏向中間及下方門封磁條會漏冷氣,準備放假日再用吹風機試試加強磁條密合度

J大維修實例,可以降到-24度,-14度實在不太夠

楼主:
多謝T大說明,難怪小弟納悶壓縮機怎麼連續3小時超過都不停轉

8小時才除霜,設計跟以往舊式的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檢查一下除霜電熱relay是否黏死了(白線接的那顆)
或是有不正常動作

有維修師傅說常常碰到,要我幫他買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霜電熱RELAY接點是否黏死可以從主機板CN1 紅-白 線來測量,如果壓縮機運轉中也有110V那就是黏死了,正 ...

小弟在壓縮機跟風扇作用時從電熱管線路上勾表,電流值0,應該除霜電熱RELAY接點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凍調中-14還覺得不夠冷嗎.....?那調強看看能打到幾度.....

小弟另1臺86年出廠聲寶560公升冰箱,冷凍室調中溫可以到-17度,東西放到都快滿了

楼主:
連續放假日用吹風機試試加強磁條密合度,小弟不敢用熱風槍,怕溫度太高損壞磁條

吹到吹風機過熱停機,目前還不確定是否這樣吹有效,因為磁條上面吹熱了再吹下面,等到下面會燙手,上面的溫度又變成只有熱熱的,手感溫度約50-60度

再插電給他跑,目前冷凍室調中溫,溫度會在-20度到-8度間變化,請問這樣正常嗎,這樣變溫依過去經驗會造成冷凍庫里的東西水分析出另外結冰,原本冰的東西脫水,尤其是包子饅頭跟冰淇淋,變的有夠難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