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1996福特新嘉年華4門1500cc 右前門玻璃更換

楼主(2016-05-30):
1996福特新嘉年華4門1500cc 右前門玻璃,因不明原因整個碎裂,
從碎裂方向看好像有被撞擊的樣子,但玻璃窗框看不到撞擊點,就從玻璃邊緣像蜘蛛網一樣整個散開,

▼碎裂的右前門玻璃

因為之前有自己換過玻璃升降機,這次也自己更換玻璃,
上網找玻璃新品要1200元,因車子已經很舊了,這次想找中古的玻璃就好,
一樣上網找有賣中古零件的報廢車回收廠,剛好有我要的右前門玻璃,價格只要300元,
中古的玻璃外觀不是很好但可以接受,星期六買回來後,就開始更換玻璃,

▼先將右前門的飾版拆除,門飾板上有4顆,後照鏡調整把手1顆,總共有5顆螺絲,每顆螺絲長度大小不一樣。

▼拆下門飾板後,要將電動窗的按鈕排線拆掉,才可以將整個飾板移開,以便更換玻璃。

▼移除防水膠布前,要將開門握把固定的支架移除,再將防水膠布撕下來,不用全部移除,可以施工就可以了。

將玻璃降至最低點,把破掉的玻璃鬆開2顆固定螺絲,就可以移除,這照片忘記拍了,
破掉玻璃移除後,會有很多碎片掉在門框裡面,要用吸塵器將碎片吸出來。

▼將新玻璃依照相反程序安裝,就可以完成玻璃更換。

网友:
除了被人家弄到人為的之外,老車上的玻璃很有可能是陳年老傷,比方說被路過車輛小石子
噴到,但當時它沒有異狀所以你不容易發現。經年累月的熱漲冷縮應力到了就讓強化玻璃裂
碎了.....

中古玻璃材300,工資=FREE....省起來了

网友:
太強了n_116|

网友:
DIY就是省錢n_116|

网友:
這樣都能換,大大你實在是太強了。

网友:
真是太厲害了~~

网友A:
請問要怎麼拆下防水膠布呢?懇請賜教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要怎麼拆下防水膠布呢?懇請賜教謝謝!!

直接拉下來就好,膠布四周有黑黑粘粘的不要擦掉,裝好玻璃後膠布直接貼回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要怎麼拆下防水膠布呢?懇請賜教謝謝!!

慢慢拉下來就好 防水膠不要黏到灰塵 維修之後再貼回去

网友B:
除了玻璃的固定螺絲之外,不用上矽利康嗎?以前我的march換過同一位置的玻璃,記憶中這塊升降玻璃系方的承接槽打上矽利康固定,或許不同車款有些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玻璃的固定螺絲之外,不用上矽利康嗎?以前我的march換過同一位置的玻璃,記憶中這塊升降玻璃系方的承接 ...

這部新嘉年華的玻璃只有2顆螺絲固定,其他車種我不清楚。

网友:
謝謝兩位前輩賜教

网友:
SILICON要不要打其實看經驗

同樣裕隆的
341的玻璃窗只放在升降台上,尚SILICON粘住比較安心

CEFIRO升降臺多了2隻螺絲固定玻璃,上不上就沒啥要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