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CO H4818-U3 USB 3.0 HUB 4Port 集線器

楼主(2016-05-30):
這是會員請我代購的ORICO H4818-U3 USB 3.0 HUB 4Port 集線器。

請注意!ORICO H4818-U3 外接電源的插座並非使用台灣常見的5.5mm/2.5mm或5.5mm/2.1mm,而是使用3.5mm/2.0mm 的插座。同時也因為跟ORICO 購買的大陸不知品牌的變壓器品質很差,所以我另外找DVE 台灣帝聞出品的DSA-15P-05 US,5V 2.5A 專用變壓器。

ORICO H4818-U3 +DVE 5V/2.5A 變壓器自取一組是550元,郵寄另加80元。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賣,所以這次我只有多買5個,有興趣的會員再跟我聯絡。
出貨前我會先插電測試,可正常通電再寄出。

楼主(2017-04-18):
大家都知道如果有會員請我買東西,我就會多買幾個,不過這個USB 3.0 HUB  就比較少人買了,請問這個USB 3.0 HUB有會員需要嗎?

网友A:
最主要是因為還要外接電源

而且真的需要用到USB3.0速度的並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是因為還要外接電源

而且真的需要用到USB3.0速度的並不多

以我使用的經驗一般使用不用外接電源,不過如果4孔都接一般行動硬碟就可能要有外接電源比較保險了。

网友:
我想少人買的原因:

1. 現在新的電腦及主板大多具有3.0功能了,
2. 若這產品很神奇,能把還佔有一大片天空的 USB2.0 轉為3.0,那就更帥了, 大家一定搶著要
3. 還要接電源,不是很方便
4. 或許再不久,新的規格又出來了,像4.0.誰也不敢保證
5. 一定要用到UBB3.0 嗎?目前這類相關產品還是比USB2.0 貴上一些
6. 這類產品剛上市,有無問題,不想當白老鼠
7. 按照市場法則,類似產品 一定會愈來愈多,價格、功能會愈來愈強, 市場上觀望氣氛重

所以點點點點.... XXXX,我想原因不出這幾個

网友:
這種產品我有買

目前的環境是4port的hub
usb3.0 3.5"外接硬碟3台,2T+3T+4T,平常全部插著,需要用時再切開關

剩下1port
usb3.0 讀卡機,對整理照片來說是利器,因為動不動就 1g 的照片,用2.0的速度傳我會暈倒
晶片讀卡機

需求因人而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