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低頭族注意!美證實手機電磁波會致癌

楼主(2016-05-30):
雖然不知信誰的,但健康的事不要掉以輕心,參考看看嘍!
-- 部份內容 --
手機電磁波是否會致癌?這個話題一直備受討論,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監督的國家毒理學計劃(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透過動物實驗證實,手機電磁波與癌症有關聯,放射的電磁波確實會造成癌症。

這份研究一共斥資2500萬美元(大約8.1億台幣),以2500隻老鼠為實驗對象,分組進行實驗長達2年,每天固定暴露在電磁波照射9小時的老鼠,有部分長出腦瘤和心臟腫瘤;完全未接受電磁波照射的老鼠,則沒有出現任何腫瘤。

研究人員表示,雖然暴露在電磁波致癌機率只是微幅增長,不是相當高,但近年來全球手機普及率逐漸擴及到各年齡層,對於公共健康的影響仍不容小覷。

前美國國家毒理部科學家梅爾尼克(Ron Melnick)在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表示:「人們總愛說使用手機沒有致癌風險,現在證據擺在眼前了」。

原址: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 ... 3003000629574.shtml

网友:
台灣拆基地台終於有好理由了!~

网友:
依現代人(尤其是年輕人)來說,就算使用手機未來"一定"會致癌,要他們捨棄手機不用應該是不可能的。

网友A:
回不去了,大家都知道抽烟不好,可是还得抽。以前有个笑话,说报章文章说用铁锅对身体不好,某家主人就把铁锅砸了买铝锅,后来又有文章说铝锅不好,用铁锅能补充人体铁质,某家又把铝锅砸了买铁锅,再后来又有铝锅比铁锅好的言论,妈的!真是无可适从,到底哪篇是权威专家?且不说所谓的专家也说不清楚,倒不如想象成有关产家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在搞鬼!就像现在市面上出售的各种水及净水设备,都是先从医学理论说纯净水矿泉水对人体怎么好,说得常喝这些水能无病长命百岁似的,大家却不会去想想那些长命百岁老人根本没喝瓶装水或经净水器处理过的水,喝的就是普通的自来水。

補充內容 (2016-5-31 02:11 PM):
更正:倒不如想象成有关厂家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在搞鬼!

网友:
我不確定這新聞來源是哪裡,但是查詢這個關鍵字:
http://www.techinsider.io/cell-phone-cancer-study-results-2016-5
第二段的標題: Here's why you shouldn't panic   這是我們不需要驚慌的原因...
So far, the released NTP data show a very weak link between excessive cell phone radiation exposure and the risk of developing some cancers.
到目前為止,NTP 的資料顯示產生某些癌症的風險在超過行動電話輻射的曝射下有 "非常弱的關聯性"。後面寫一堆比較具體的實驗內容... 還有做實驗的是 "雄性" 老鼠...

另外引用的一篇  http://microwavenews.com/news-center/ntp-cancer-results
裡面就講到增加老鼠的 glioma (某種神經膠質瘤?) 及 Schwannoma  (某種神經瘤)...    抱歉我不是醫學背景,不知道這兩個是啥...
其他的部分就不翻譯了。請有興趣的人自己查看。

兩篇文章,一篇講的保守,一篇又說是非預期中的發現...但還是說要繼續研究...
我也不知道哪篇講得對。

网友:
說一個真實故事...

念研究所時,我的教授幫朋友寫狀紙、打官司:使用電動工具(鏈鋸),造成耳鳴,要告製造商未善盡提醒,或是警告標示不夠明顯。

在協調會上經過一連串攻防,製造商同意理賠條件;事後,這位朋友跟教授說:忘了跟你說一件事,我那陣子在學拉大提琴。教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不去了,大家都知道抽烟不好,可是还得抽。以前有个笑话,说报章文章说用铁锅对身体不好,某家主人就把铁 ...

不是只有香煙,毒品也是,檳榔也是,甚至連台灣的飲料都是,大力宣導後還是這樣,有句成語"不見棺材不掉淚",雖然不好聽,不過大部份的人們的確都是要等到無法挽回時才會覺悟。

网友:
我覺得手機會致癌是真的。。。。。但會致癌的都是手機一直黏在耳朵旁的那種人。

一般人手機沒有一直黏在耳朵旁的,應該是不用擔那個心啦!!!

像我是死忠認定手機會致癌的人,但我也沒有排斥使用手機。原因是我不會讓手機放在我耳邊太久。。。。

我認定手機會致癌是看到二個我身邊的實例,二個人年紀輕輕都己經走了。。。。差不多三十多歲。

一個是我同學妹妺的丈夫,當律師的,為了連絡事情,手機一直在耳邊。

另一個是在科學園區剛做維修事業的小老闆。一樣,生意很好,手機一直講。

我自己則在十多年前剛用手機時,有一次講了十幾分鐘就覺得靠耳朵的腦內約三’五公分裡很痛。。。。那種痛不像一般的疼痛,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從那以後,我講手機多半儘量不超過一分鐘,而我的電話也不多,所以[以科學的想法來分析,我並不怕手機電波]。

總之,我很愛勸我身邊的人要用藍芽耳機就是了。。。。。

[電波並不可怕,只要你離它十幾二十公分遠,放在身邊,拿在手上都還好]啦!!!!!

网友:
上面二個一直講手機的實例都是腦癌走的。。。。。

身後留下的妻兒都不好過。。。。。

手機並不可怕,用藍芽就好了。。。。

网友:
另外,我對這個老鼠實驗是打問號的。。。。。。

意思就是,我認為實際情況可能跟老鼠實驗有落差。

像電磁波的強度是跟距離平方成反比。假設我上面說的是在耳內三公分的大腦會痛,那麼你只要把手機放在大腦的一尺遠,那電波就是數十或數百分之一。

這個老鼠實驗用的電波[強度]跟[距離]照在牠的大腦上,是否跟人貼在耳朵旁的條件一樣,這你我也不清楚。但電波[強度]跟[距離]會大大影響實驗結論。

像實驗的電波條件是模擬把手機拿在手上跟放在耳邊,那強度是天差地遠的。

總之,沒事手機放遠點就行了。就一尺以上,一公尺更好。。。。。知道以後也不用太擔憂手機電波。。。

网友B:
哈哈   把老鼠放在廣波發射塔附近不是更快     直接找個磁控管不是更方便

任何物質或是能量  只要超過容許範圍  就是有害    就跟過功率是一樣的道理

我認為電磁波有害   就跟曬太陽一樣      適量即可    過量會造成危害   擔心過量 也是有保護方法
比如說利用耳機         到陰涼處曬不到太陽地方
事實上  他們都是屬於電磁波的一種     而且在空間中 同樣載體為Photon    只是波長不同而已

吃東西 好不好   好啊~  可以維持身體運作 有的東西還很美味 可以滿足味覺
那過食呢   過食就不好了   會造成消化系統負擔過重  也可能使體態發福  長期來看更是會造成多種慢性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把老鼠放在廣波發射塔附近不是更快     直接找個磁控管不是更方便

我覺得可以用一種方法來感覺。

就是拿個燈泡,通電後貼在太陽穴,跟離太陽穴二公分跟四公分,就知道距離跟能量的感覺差多少了。

网友:
只要有正確觀念碰到電磁波不用太過擔心,我跟射頻電磁波工作超過三十年了且都是以萬瓦功率為單位。
不會頭暈或身體不適至今仍舊健康,同行業的人也是如此,酒照喝舞造跳,因為這都是低頻電磁波。

頻率越低波長越長的電磁波影響生物健康越少,因為無法穿透。
反之頻率越高波長越短的電磁波影響生物健康越高,穿透的機率很高就如 X 射線或微波爐。
能穿透的電磁波就可能對細胞產生影響,可能變好也可能變壞。
所以手機的電波比廣播電台的大功率還恐怖,電場強度也比樓上的基地台還要強,天線位置又剛好在太陽穴位置。
請盡量減少講手機的時間或用耳機來遠離ㄧ點距離。

网友:
這篇研究有點奇怪,在心臟發現許旺氏細胞瘤,這種細胞本來是神經軸索外的包被細胞,作用有點像電線外皮,可以避免神經訊號亂跑,而且可以增加傳導速度,小弟以前看病理切片,大多在神經結或是神經索看到這個細胞,心臟的話大概就是迷走神經會有
所以作者也沒有下定論一定是這樣
這個實驗如果只是2000隻老鼠照電磁波後做病理檢驗的話,在台灣能要到250萬台幣驗究經費就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