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牌的溫度計, 感溫器故障

楼主(2016-05-30):
室溫30*C, 它就顯示44*C
丟到冰箱-12*C, 它就顯示8*C
肯定出問題, 顯示的溫度差太遠
這種感溫器哪裡買呢, 沒有印編號, 只有火柴頭一般丁點大小

感溫器故障

感溫器故障

感溫器故障

感溫器故障

感溫器故障

感溫器故障

网友A:
  天氣預測電子鐘機型為 FSD-BL3210, 那顆應為熱敏電阻. 建議再仔細瞧瞧有無編號痕跡; 要不市面上有正|負係數, 這種封裝尺寸從幾十至數百K歐姆都有, 不易選配了.

网友:
如果是 NTC 電敏電阻壞掉,你可使用可變電阻產生 25度與另一溫度點的R值。
有2個溫度點與2個R值,透過解聯立方程式可求解出這顆 R(無限大) 與 B 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F%E7%94%B5%E9%98%B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氣預測電子鐘機型為 FSD-BL3210, 那顆應為熱敏電阻. 建議再仔細瞧瞧有無編號痕跡; 要不市面上有正|負係 ...

哈..
這個是在B&Q買的, NT$399
真夠爛
看來溫度顯示要報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
這個是在B&Q買的, NT$399
真夠爛

大大可以把那顆黑色NTC解焊下來, 在幾個對應溫度下量一下它的阻值看看

网友:
這個溫度計時鐘,我在露天拍賣買過一樣的,好像叫作「藍光 溫度計 時鐘」。

話說它的溼度不是很準,買三個,三個都不同…

楼主:
實驗, 用 100K VR 串接一些電阻, 測了一堆數據. 實驗結果的數據表明是 NTC 沒錯
不過.........算不出一個 B 來, 猜測是 50K NTC, 也可能是 51.8K NTC, 幾毛錢的東西, 估計沒機會恢復正常
B 照這樣算, 不知道是甚麼或者有沒有算錯

NTC

NTC

NTC

NTC

网友B:
我以你的 R=15.5k(52.4度)與 51.8k(25度)去計算,B值為 4331~

http://www.quickmath.com/webMath ... ve/intermediate.jsp

15500=51800*e^x =>求得 x = -1.20655
-1.20655=B*(1/(273.13+52)-1/(273.13+25)) => 求得 B=4331

25度與 6.5度
158700=51800*e^x => x=1.11963
1.11963=B*(1/(273.13+6.5)-1/(273.13+25)) => B=5045

線上計算,公式已設定好,直接調整 r與t 及可計算
http://www.quickmath.com/webMath ... 2=r%0AR%0AT%0At%0AB

网友:
這個我有一個  明天拆出來   量量NTC阻抗

BXQ 賣得好貴阿    我是在網拍上買的

网友C:
這溫度SENSOR 可能沒壞,偏壓問題!!拆下來檢查阻值!! 這種應該很普遍的零件!!
記得他們有標準 比方說 25度10K電阻,若是接上一般10K固定電阻,它會顯示2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你的 R=15.5k(52.4度)與 51.8k(25度)去計算,B值為 4331~

喔...原來漏掉算K的絕對溫度
修正再算, 比較合理了
謝謝指點

無牌的溫度計, 感溫器故障

無牌的溫度計, 感溫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溫度SENSOR 可能沒壞,偏壓問題!!拆下來檢查阻值!! 這種應該很普遍的零件!!
記得他們有標準 比方說 25度1 ...

呂大, 室溫31度, 量出來30K

网友:
用5K 的NTC

网友:
引用 楼主:
呂大, 室溫31度, 量出來30K

有沒有接近廢棄的主機版或電供 ?
試試拆下感溫器量度 NTC 阻抗是否適用,
反正臺灣溫度甚少會低於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