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1開關1插座換成1開關1接地插座如何接線??

楼主(2016-05-31):
近日將家中1開關1插座換成1開關1接地插座,雖接地插座無用,但為以後有接地插頭可使用。問題來了,原以為將原開關及插座拆下換成有接地開關插座即可互換OK,結果1開關1接地插座後頭有接地線,雖然後面2種插線孔都一樣,但是就不知如何裝上??請大大指導,有附圖!!

网友A:
久欣順的插座線路圖

紅線可能要剪電線下去接

有錯的話請網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久欣順的插座線路圖

紅線可能要剪電線下去接

請問大大開關0要與W線共接紅線嗎??其餘照大大圖示說明??

网友B:
電表量  就知道如何配線了    L N G   G不用  就不用插線   火線跟中性線  電表也量的出該插哪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表量  就知道如何配線了    L N G   G不用  就不用插線   火線跟中性線  電表也量的出該插哪個位置 ...

家裡無電錶。只想問WPC指導教學接法應該正確吧!!

网友C:
插花  接法如上

以上參考

网友:
這需要有隻電筆, 先測出火線那來再來接, 基本上紅色應為火線(L), 黃色線在開關那條為到電燈的迴路線, 另一條黃線線是接到水線(N), 需要有接地功能就需要拉地線(G)了,目前這電系統是沒接地線的!
其實只要買個3轉2的電源轉換頭即可,很方便的! 不過看起來爽度不同! 呵~~~~~~~

网友:
我忘了分水火線了 XD
如果你有特殊需求如音響之類了上面圖是正解
左上部如果紅色是絞線(1.6-2.0MM)的話可以退出來兩條轉一起在插進去
單心線要剪線

网友D:
沒電表也沒差啦!接開關的就是火線,以前老師活電作業就是要你去判斷,享受一下觸電的感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電表也沒差啦!接開關的就是火線,以前老師活電作業就是要你去判斷,享受一下觸電的感覺。 ...

萬一他出錯電死了,老大會被51台LBJ拿出來譙、52台的立崗批...PIGOO就紅了

网友:
市電還是要用電表確認一下比較好,好久之前新聞報導換NFB遭電擊身亡,有些人可能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裡無電錶。只想問WPC指導教學接法應該正確吧!!

AC110V仍然有一定的風險----觸電危險性(絶緣不良).
叔叔(有專業訓練)有練過,小朋友(無專業知識)別亂學...
(就像感冒,一般而言,就算沒就醫,適當保健休息也會好,但也有人亂搞變大病....)

有正確 絶緣觀念 做法:
1. 驗電筆(驗火線) + AC交流電概念
2. 三用電表 + 基本電學概念
3. 無專業知識又無驗電配備==>請水電...

==================================
打屁閒聊,討論這個議題,「不尊重專業」是阻礙台灣進步的最大原因
註:個人以為, 標題改一下,變成通用的 "......阻礙社會進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花  接法如上

以上參考

請問原2條紅線(1左1右),依圖示只要接1條(右邊)就好,另1條包起來是嗎??3Q

网友:
基本上這樣接真的只是自己高興而已,,因為一般住家,除了原先就是設置附接地的專用插座外,是不會有接地線的,而且都要懷疑開關箱的接地是不是真的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原2條紅線(1左1右),依圖示只要接1條(右邊)就好,另1條包起來是嗎??3Q

另1條包起來是嗎??不是
如是樓主原始所繪左下紅線如輸入源AC110V,保證燈路與開關無電源(你的如圖是燈路開關可以測試(他就是儀器燈號顯示(需OFF狀態),雖明為夜間指示方便實際也是測試線路或電力有無問題),拔掉左下紅線如不亮為AC源)
反之AC來源為右下紅線,燈路開關(需OFF狀態),會亮

因原始設計插孔連續用並的(無接地插座)(單線感覺是一個串一個)

可以確定無孔位讓你並聯,所以另一條看是負載或電源如要使用都要燈路開關與插座任一紅線剝皮接上再包起來,如WPC大所繪線路
同一雙切開關與接地插座設計,線路單一電路或末端電路才不用半路結線,不然是無解。(結線,開關與插座盒內部空間問題,還不包刮真的再加接地線金屬接線盒接地一小段)

所以端看樓主的堅持,我樓上大大說得太白了。

所以以上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原2條紅線(1左1右),依圖示只要接1條(右邊)就好,另1條包起來是嗎??3Q

進行作業前務必將電源開關箱此迴路的開關關閉,避免觸電!

那兩條紅線都要接到0的插孔,怎麼接?買顆3孔快速連接端子,剪一條適當長度的單芯線兩端撥好長度插入0插孔,最後3條都插入連接端子。
不買連接端子也行,3條線纏繞在一起要緊密,包好絕緣膠帶,剩下那條插入0插孔。因為線很硬不易纏繞緊密,自行判斷何種接法。

网友:
除非房子的開關箱有接地,不然插座的接地孔是沒用的
建議用3P轉2P轉換頭比改插座的風險較低

网友:
不專業的插花一下~

1.接地線,除非你的建物當初在建造時就有設置,否則事後
設置沒有意義。如果屋內電源迴路沒有地線改3P插座也沒有
意義,等同將3P插頭折斷1P

2.插座不管是2孔還是3孔,都是短孔=火線L,長孔=中性線N,第三孔接地
,用驗電筆測試一下就可以知道安裝的水電工有無案照法規去接線施工。沒
把L去接N......

單一插座存在就是L、N兩條不可短路,如果是連2、3個插座就是L串L,N串N

電燈開關則看它是單切還是雙切(開關備面圖示),電燈開關都是控火線L,兩
個雙切可以組成樓梯燈開關組,開關與開關間的線路是控制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1條包起來是嗎??不是
如是樓主原始所繪左下紅線如輸入源AC110V,保證燈路與開關無電源(你的如圖是燈路 ...

wkm大您畫的圖原則上是正確可用,唯一的問題是,原先的電源火線可能在此並接後至他處,
不管是左進右出或是右進左出,改接只用一條紅線,可能出現如您所言無作用,或者是其他插座或電燈無功能。

楼主:
已完成安裝!!感謝諸位大大協助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完成安裝!!感謝諸位大大協助指導!!

還好妳完成了,幸虧這裡高手提供的多樣版本沒有困惑你的睿智。

我也曾經想要改,拆開後發現同樣的問題,連想都不想,照原樣裝回去,弄個3恐轉2孔的外接插座插上就完工,
雖然平常家裡水電都自己整修懶得去改他。

題外話,看你的圖說,1,3的開關>>應該是雙切吧。

网友E:
喔喔,很好奇地問,依據原圖,假設紅線是火線的話,開關和插座有兩條黃線, 一條黃線是插座的回路線水線, 另一條是開關切換後的火線,基本上這條還是火線,要是這兩條黃線弄錯邊,開關切換瞬間是會爆龍炮的,怎沒有人提醒t018893000 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喔喔,很好奇地問,依據原圖,假設紅線是火線的話,開關和插座有兩條黃線, 一條黃線是插座的回路線水線,  ...

2條黃色線確實要接好,而且怎麼拆就怎麼裝一,否則裝錯孔位,會跳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喔喔,很好奇地問,依據原圖,假設紅線是火線的話,開關和插座有兩條黃線, 一條黃線是插座的回路線水線,  ...

誰叫你通通拔下來接ㄚ......一個蘿蔔一個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誰叫你通通拔下來接ㄚ......一個蘿蔔一個坑

哈哈哈,我是說,這樣線上在指導沒有電表或驗電筆的工事,因為是2條黃色線,應該要適時提醒電線不要弄錯,這是有災害危險的,弄錯的話記得要去收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我是說,這樣線上在指導沒有電表或驗電筆的工事,因為是2條黃色線,應該要適時提醒電線不要弄錯 ...

我們這本就是生死自負...

他原本拉水電的人也很誇張亂用顏色~顯然腦袋沒帶出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