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牌熱水瓶(PDE-C330)水無法沸騰,只能加熱至約55度左右

楼主(2016-06-01):
請問有高手知道是哪個零件出問題嗎?謝謝

主機板圖

主機板圖

网友A:
八成是溫度開關(或溫度感應器)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成是溫度開關(或溫度感應器)壞了

您好,請問溫度感應器是電路板上的哪個零件呢?謝謝。

网友B:
請您繼續拆到內膽,答案就出來了

网友:
看你這樣問.....還是送修吧....

DIY自已修,故障難易度不同....
1. 運氣好 + 好奇心...
2. 基礎知識 + 耐心...
3. 專業知識 + 耐心 ...
4. 專業知識 + 不死心 ...
5.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您繼續拆到內膽,答案就出來了

感謝您,我把電路板拆下來,請問是這個零件嗎?

溫感器1

溫感器1

拆下來:

溫感器2

溫感器2

网友C:
55度應該是剩下保溫電熱在通電
主電熱沒有動作了
你可以先從主加熱原件開始查起
relay+ 主發熱絲+ 沸騰溫度開關+ 乾燒保護開關

网友D:
借一下你的圖,箭頭所指處怪怪的,是否脫落了,那個接點應該昰接到加熱原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一下你的圖,箭頭所指處怪怪的,是否脫落了,那個接點應該昰接到加熱原件的!

您好,非常感謝您的回覆,那是拍角度的關係,藍色的線並沒有斷哦,
它的來源是AC110V的其中一條白色線,再串接空燒保護裝置,出來就
變成藍色線接主機板。

藍色線

藍色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度應該是剩下保溫電熱在通電
主電熱沒有動作了
你可以先從主加熱原件開始查起

您好,謝謝您詳細解答。
後來我嘗試不加水乾燒,用紅外線溫槍量測瓶底溫度,最高只上升到135度左右,
連空燒斷電的裝置都不會啟動

所以會不會是紅色箭頭的那條壞了,而藍色箭頭的那條還有作用?

网友B:
樓主您拆的這個應該是空燒保護開關,溫度開關大多在側面,長的差不多

請您量加熱器是否斷線,確定問題點是加熱還是溫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您拆的這個應該是空燒保護開關,溫度開關大多在側面,長的差不多

請您量加熱器是否斷線,確定問題點是 ...

您好,空燒保護裝置應該是九樓,有標示152度的那一個,那是直接串在AC電源上,所以一作動整個電源就會直接切掉。

另外因這台熱水瓶有三段溫度選擇(60 90 98),所以溫度開關,或者是說溫度感測器,應該是六樓的那一個,因為它接的兩條線接回主機板是最靠近主IC的位置(綠圈),主IC收到溫度訊號,再決定是否要加熱。

以上是我的看法,若有錯煩請各位指正,謝謝。

网友B:
標示152度那個是溫度保險絲,超溫就熔斷

网友:
借一下你的圖,量一下1電容的值,及2 兩端點的電限值,這兩點應該是接到加熱環的

网友:
能動作,relay 應該沒壞。
問題應該偏向2個方向:
(1)溫度開關提早關閉(壞了)
(2)溫度檢測有問題~

電路畫一下,電表量一下,有數據才會好分析。
請問樓主有電表嗎?與操作電表嗎?
敢不敢量測有電的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標示152度那個是溫度保險絲,超溫就熔斷

謝謝。原來如此

這樣的話,是否過熱保護和溫控是同一個呢?因側面找不到其它的線了…

另外請問一下,在12樓我畫的兩條箭頭是否就是主加熱線和副加熱線(保溫用的)?

网友:
量一下主加熱器是否燒斷,這種熱水瓶桶側沒有溫度開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原來如此

這樣的話,是否過熱保護和溫控是同一個呢?因側面找不到其它的線了…

應該是的,藍色箭頭是輔熱,黃色是主加熱,你按一下在熱看看黃線有沒有110v,沒有的話,請檢查relay,有110v的話那就是主加熱燒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的,藍色箭頭是輔熱,黃色是主加熱,你按一下在熱看看黃線有沒有110v,沒有的話,請檢查relay,有11 ...

非常感謝您的回覆。

剛量測的結果:

副加熱絲電流:

主加熱絲電流:

電路板背面:

我要量哪兩個點間電壓才能確定relay損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您的回覆。

剛量測的結果:

請在主電熱啟動時測量紅圈兩點是否有DC12V
如沒有12V電壓:則是電路板其他的控制元件故障
如果有12V電壓:則是RELAY線圈故障或是接點已經碳化不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在主電熱啟動時測量紅圈兩點是否有DC12V
如沒有12V電壓:則是電路板其他的控制元件故障
如果有12V電壓: ...

您好,謝謝您的回覆

量測的結果,那兩點間的電壓是12.3V,所以可能真的是relay壞掉了,
且我發現它會不斷發出作動的"咑...咑...咑"聲響…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謝謝您的回覆

量測的結果,那兩點間的電壓是12.3V,所以可能真的是relay壞掉了,

電流不夠大,磁吸也有可能吸不住。

楼主:
各位好,剛找了半天,發現OEG PCD - 112D1M 12V 這顆似乎停產了,請問有相同規格的realy可以替換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好,剛找了半天,發現OEG PCD - 112D1M 12V 這顆似乎停產了,請問有相同規格的realy可以替換嗎?謝謝。 ...

12V 的繼電器應該很容易找到替換的,動作的腳位相仿即可!
若怕麻煩,恕我直言,送廠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好,剛找了半天,發現OEG PCD - 112D1M 12V 這顆似乎停產了,請問有相同規格的realy可以替換嗎?謝謝。 ...

樓主您方便跑材料行嗎,舊的拆下來,拿去跟新的對,5隻腳位置一樣,耐流相同或更高,驅動電壓一樣,高度不要高到頂到其他零件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謝謝您的回覆

量測的結果,那兩點間的電壓是12.3V,所以可能真的是relay壞掉了,

且慢且慢,請再做一次確認
請您在RELAY吸磁後測量圖片中兩點有無AC 110V電壓輸出
如果有就是主加熱線圈燒毀
如果沒有就是RELAY故障
因為你只確認無電流並沒有確認加熱線圈是否故障,所以您請再確認一次

如果確定是RELAY沒有110V輸出
買個規格一樣的或較大的
把線圈根接點焊線出來接上並做好絕緣,一樣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且慢且慢,請再做一次確認
請您在RELAY吸磁後測量圖片中兩點有無AC 110V電壓輸出
如果有就是主加熱線圈燒 ...

非常感謝您的回覆。

量測的結果是有110V輸出的,看樣子問題應該是主加熱線圈燒毀了。

网友:
要確認是否正常,可以將relay拆下來,先確認接腳然後用12v給電,量測接點接觸阻值
PCD - 112D1M 不是一般用標準品,relay可以找12v相近接腳,現圈接點可以用接線方式處理
可以上網查relay規格或是到此http://www.100y.com.tw/ 裡頭也有電子規格查詢讓你找到適合的

网友:
如果懷疑是主加熱線圈燒毀,
可以直接量測該零件.
就知道是不是燒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您的回覆。

量測的結果是有110V輸出的,看樣子問題應該是主加熱線圈燒毀了。 ...

不上電,量主加熱線圈阻抗。
有阻抗,表示主加熱線圈是好的。沒有阻抗,開路,表示加熱線圈GG了。

可以找一下爆米花大的貼文,有一篇象印熱水瓶的維修文是主加熱線圈燒燬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