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7LK450 無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6-06-01):
開使查修時以為是FDD 5614P功率場效電晶體燒毀,更換後還是無用。

機種型號

機種型號

機種型號

控制開關

控制開關

控制開關

電源板

電源板型號

電源板型號

電源板型號

主機板

主機板01

主機板01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電源板排線輸出表

電源板排線輸出表

電源板排線輸出表

斷開主機板測量是有待電壓3.4V (9.10.11.12)
POWER ON 第1腳位與第9腳 連接
2,3,4 腳都有19.3V
17,19,21 腳也都有12.3V
可是一連上主機板電壓都慢慢下降,變成0V
連待電都沒有電壓了。
請教前輩們,這是要怎麼查起!謝謝~

電源板上的FDD5614P燒毀更換前

5614P燒毀更換前

5614P燒毀更換前

電源板上的FDD5614P燒毀更換後

5614P燒毀更換後

5614P燒毀更換後

网友:
你5614P焊成這樣散熱可能不足,建議拿吸錫帶或銅箔鋪地再連上原PCB銅箔線路,既然這邊會燒,就先查查看相連元件囉.

楼主:
你5614P焊成這樣散熱可能不足,建議拿吸錫帶或銅箔鋪地再連上原PCB銅箔線路,既然這邊會燒,就先查查看相連元 ...

感恩~5614P驅動之後有20V輸出,不發熱了,也沒燒掉。旁邊也查了,沒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