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購二十台液晶電視簡單整理故障情況

楼主(2016-06-01):
昨日2016.05.31  去彰化收一小批電視回來整修

今天早上六點多起床開始查驗電視故障情況~~整理如下

看起來要完修率不高!!~ 都好困難的感覺~~ 有不對的地方再請大家指點

有缺板件的大大  剛好有缺也可以問看看

尺寸廠牌型號年份故障情況
iMiro/晶磊HD-3701
畫面閃爍
kolin/歌林KLT-4765
上電畫面閃爍
TATUNG/大同V37N100
開機一段時間-無聲無影無背光-畫面會飄動
TATUNG/大同V32MABF
有聲有影無背光
HERANHD-3218V
面板刮傷-到偏光膜(明顯一小點)畫面有聲無影無背光
EsonicHD-3201
開機按鍵失效-萬用遙控找不到代碼-有待機燈-尚無法開機
SONYKDL-32S5500
壞偏光膜-無聲音
SONYKDL-40CX520
面板故障
LG37LC7D-DA
無待機燈
LG42LS3400
需要兩孔的電源線~無法上電~測試
SANYO/三洋SMT-37KA5
有聲音有背光--影像不正常
TECO/東元TL3285TM
壞偏光膜
CHIMEI/奇美TL-32V7000D 有聲-影像不正常
PHILIPS32PF1700T
待機燈~開啟顯示綠燈馬上又轉回紅燈~無法開機
VIZIOVW370M-T
面板故障
SAMPO/聲寶LM-42S6K
疑似面板故障
SAMPO/聲寶LM-42X718(M)
面板小刮傷-有聲無影有背光
SAMPO/聲寶LM-32U1
聲寶標誌跟外殼~開機畫面出現三洋LOGO~第四台訊號模糊
SAMPO/聲寶LM-32SA08D 畫面遲鈍殘影/有聲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37        iMiro/晶磊        HD-3701        2006        畫面閃爍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47        kolin/歌林        KLT-4765        2006        上電畫面閃爍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TATUNG/大同        V37N100        2010        開機一段時間-無聲無影無背光-畫面會飄動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32        TATUNG/大同        V32MABF        2007        有聲有影無背光

忘記拍型號照片   感覺最軟~~第一個拆修目標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32        HERAN        HD-3218V        2006        面板刮傷-到偏光膜(明顯一小點)畫面有聲無影無背光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32        Esonic        HD-3201        2005        開機按鍵失效-萬用遙控找不到代碼-有待機燈-尚無法開機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32        SONY        KDL-32S5500        2009        壞偏光膜-無聲音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40        SONY        KDL-40CX520        2011        面板故障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37        LG        37LC7D-DA        2007        無待機燈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42        LG        42LS3400        2012        需要兩孔的電源線~無法上電~測試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37        SANYO/三洋        SMT-37KA5        2010        有聲音有背光--影像不正常(可能是面板壞)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32        TECO/東元        TL3285TM        2007        壞偏光膜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32        CHIMEI/奇美        TL-32V7000D                有聲-影像不正常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32        PHILIPS        32PF1700T        2007        待機燈~開啟顯示綠燈馬上又轉回紅燈~無法開機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37        VIZIO        VW370M-T        2009        面板故障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42        SAMPO/聲寶        LM-42S6K        2009        疑似面板故障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42        SAMPO/聲寶        LM-42X718(M)        2010        面板小刮傷滿深的-有聲無影有背光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32        SAMPO/聲寶        LM-32U1        2005        聲寶標誌跟外殼~開機畫面出現三洋LOGO~第四台訊號模糊

尺寸        廠牌        型號        年份        故障情況

32        SAMPO/聲寶        LM-32SA08D                畫面遲鈍殘影/有聲

以上整理分享  還有些小螢幕九台也都上電測試 就不再PO了

感覺自己整理還滿亂的~   謝謝各位~~  以後再慢慢檢修了

网友A:
感覺完修機率很小.面板GG很多台..

网友B:
加油。。。。。。功夫就是這樣練出來的。。。。。

只要面板沒破,壞在IC板上的都能修復。。。。。。(只是有時候很難,很難,很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完修機率很小.面板GG很多台..

能救一台是一台n_1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功夫就是這樣練出來的。。。。。

只要面板沒破,壞在IC板上的都能修復。。。。。。(只是 ...

同意大大的看法~~

很難 很難 非常的難n_116|

网友C:
喔,又有一顆未來的修電視超新星要誕生了 ...
Ganbatte! がんばって!...  ... 喔, Yes ...

网友:
哇,一次po那麼多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喔,又有一顆未來的修電視超新星要誕生了 ...

Ganbatte! がんばって!...  ... ...

大大  別開玩笑了n_081|

還有很多基礎!!~  都搞不懂呢!!

只是邊拆 邊看  遇到問題就來爬文 研究學習一下

楼主:
本來想分批po~~ 一次寫也滿累的^^''

但就趕緊做一做~~  趕緊分享一下~~ 趕緊準備求救一下n_118|

网友D:
大陆把SHARP叫夏普,南方地区有随香港叫声宝,台湾的声宝却是SAMPO,台湾声宝与日本声宝有没有关系?
这些有故障电视收购多少钱?修好能卖出去吗?卖价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陆把SHARP叫夏普,南方地区有随香港叫声宝,台湾的声宝却是SAMPO,台湾声宝与日本声宝有没有关系?
这些 ...

台灣聲寶與日本聲寶有沒有關係?~~ 這個我不清楚呢^^"

這些是跟板上的hankhu 大大  購買的一台  台幣300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734637

修好的話~~就放著賣看看~~

賣價喔~~ 看尺寸~~也要參考修復的成本 而定~~ 也都便宜賣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台灣聲寶與日本聲寶有沒有關係?~~ 這個我不清楚呢^^"

這些是跟板上的hankhu 大大  購買的一台  台幣300 ...

那个帖你说过“我換板修好三台~~目前賣掉了兩台   還有一台前兩天才換板修好”,说说那两台牌号、尺寸、入价、换板成本和卖出价。

网友E:
撿年份新品牌好比較軟的先修,慢慢修累積經驗,重點實在便宜,二十台頂多六千光是拆零的電路板就不止這個價錢,偏光膜壞的我就直接拆零了,換膜實在費工夫自己有換過幾回都換的很差勁~哈哈
我自己每修一台電視都會作筆記~~修多了筆記也寫了好幾本,當然筆記寫的越詳細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帖你说过“我換板修好三台~~目前賣掉了兩台   還有一台前兩天才換板修好”,说说那两台牌号、尺寸、 ...

其實賣電視是需要看電視年份(新舊)/功能/品牌和尺寸,如果是一般普通電視利潤就沒那麼好,運氣好拿到新款的電視修好拿出去賣利潤就很可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撿年份新品牌好比較軟的先修,慢慢修累積經驗,重點實在便宜,二十台頂多六千光是拆零的電路板就不止這個價錢, ...

嗯!!~ 先從較軟的開始^^處理~~

拆零的電路板 嗯~~ 我想說整機放著等有機緣再拆解^^

爬文看換偏光膜是非常難的~一般遇到應當是不處理居多

每修一台都會做筆記~~  若能閱讀到此秘笈~~功力一定又大增n_127|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 先從較軟的開始^^處理~~

拆零的電路板 嗯~~ 我想說整機放著等有機緣再拆解^^

怕你看不懂,因為筆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先從較軟的開始^^處理~~

拆零的電路板 嗯~~ 我想說整機放著等有機緣再拆解^^

偏光膜可以送給站上某大大換......他是高手.....

那台好像是Sony,還值得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怕你看不懂,因為筆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哈哈

哈哈!!~ 不用怕~~看不懂就請教你這個老師~~ 沒問題的n_116|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不用怕~~看不懂就請教你這個老師~~ 沒問題的

小冬瓜大很厲害,看他常常指導新手,
20台慢慢來,從軟的修,
才不會挫折感打擊到,
維修真的要作筆記,
人的記性沒那麼好,
我也是會把維修的注意點記下來,
如果遇到類似的,
一看筆記就知道怎麼修
加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陆把SHARP叫夏普,南方地区有随香港叫声宝,台湾的声宝却是SAMPO,台湾声宝与日本声宝有没有关系?
这些 ...

台灣聲寶SAMPO跟日本Sharp買家電產品的設計圖及技術回來, 改成自己能生產的產品販售!
台灣聲寶跟日本Sharp在台灣合資一家:台灣夏普公司在賣Sharp家電產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灣聲寶SAMPO跟日本Sharp買家電產品的設計圖及技術回來, 改成自己能生產的產品販售!
台灣聲寶跟日本Shar ...

谢谢解释!

网友G:
那台32吋SONY的當初只是偏光膜異常,因為是朋友換下來的,我親自去到彰化他家載回的,載回來之前還上電測試過,當然也可能放在我那裡有一段時間了,你來也有看過我這裡的機子是真的放一段時間都沒有動過,另一台40吋SONY的我也很明白有說過是面板壞了,但其它板子都是正常的,至於面板有刮傷問題是回收廠收回來就這樣了,在我這裡一台隔一台放是不可能會去刮傷到的,再來其它的機子我不是載回來就放著不動就是客戶不修直接回收的,所以我當初也有說明我不敢保證會有多少的完修率,但閃爍的畫面那兩台我很有印像,這兩台應是可以正常完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灣聲寶SAMPO跟日本Sharp買家電產品的設計圖及技術回來, 改成自己能生產的產品販售!
台灣聲寶跟日本Shar ...

謝謝 大大  幫忙解答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台32吋SONY的當初只是偏光膜異常,因為是朋友換下來的,我親自去到彰化他家載回的,載回來之前還上電測試 ...

大大我懂得~~~  就盡力而為n_118|

有機會就救~~~  沒機會就殺n_088|

网友H:
這麼多台可能要玩很久~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麼多台可能要玩很久~

加油!

謝謝大大 的加油~~

應該要玩很久的n_081|   會一直卡關  需要時間跟指導 慢慢突破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