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耳機高音悶悶的,該如何改善?

楼主(2016-06-01):
買了一個新耳機似乎是以中低音為主,高音很悶出不來!
請問不用EQ軟體時,可如何增加元件改造增強?

网友A:
多聽幾天,聽習慣後,就可以了。

或者換耳機,到音響店先試聽再買。

网友:
需要燒耳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聽幾天,聽習慣後,就可以了。

或者換耳機,到音響店先試聽再買。

看來只得親自試聽最準!

再買一個吧!

楼主:
1/3 音量連續播放3個小時試試看

网友:
有興趣的話可以換單體   可得買   到網拍去

网友:
或者可以換線,與換裡面的銲錫!

网友:
小弟記得以前有用無極性貫穿電容並在上面濾掉一些低頻不知有沒記錯?

网友:
總是有人有很專業的做法^^

网友:
要不你把所以器材列出來,耳機是單音還是立體.看是講話用的.

一般我知道只有嫌低音不足

要不加個10~47uf電容試看(串聯)越小高音越好

网友:
先把耳機run開吧
再來 "驅動"耳機的器材很重要
耳機是需要有一定的功率來推
所以可以試試用耳擴推看看

网友:
原來自行加工也能讓音質變好  受教了!

网友:
這種帶麥克風的耳機不用浪費時間 Run 了,是音質最差頻寬響應最窄的會議或廣播用的耳機,專業一點的說法這是 Vocal (人聲)耳機。
可以將內側耳機單體照出來看,我猜八成是那種 16 歐姆的橢圓喇叭單體。
這種低阻抗的單體一定要用耳擴或小擴大機來推,聲音才會好一點。
怎麼改也是一樣,單體爛一樣無解。

只有樓主才知道花了多少錢買這隻,音質一定與買價成正比,不然那些花好幾千元買耳機的人不都是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