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tarting resistor 東元電機之水阻器

楼主(2016-06-01):
在工作場合上有碰到水阻器
是提供3290KW跑動之水阻器
下圖為水阻器之牌子
想詢問是否有人了解這大型水阻器之結構,原理
如果有圖解的話更好

感謝指教

水阻器

水阻器

网友A:
你用goole 以starting resistor查一下圖片,有很多,看看是否有符合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goole 以starting resistor查一下圖片,有很多,看看是否有符合你需要的!

已有查過starting resistor
但網路資訊不夠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有查過starting resistor
但網路資訊不夠

網路說明類似致動電阻,當啟動馬達瞬間,因瞬間電流過大,可能傷及馬達或線路,故需在啟動時,於電源端串入此電阻,降低啟動電流(或迴路電流),當馬達啟動後,此電阻便不再串入迴路中.

网友:
水冷 功率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