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馬達保護器:sprecher +schuh cet3

楼主(2016-06-01):
手邊拿到一個sprecher +schuh cet3
想請問這機型上面的
trip characteristic 圖形
其表示意義是什麼?
或者是否有人了解此機型工作原理
電流保護詳細的說明

sprecher +schuh cet3

sprecher +schuh cet3

网友A:
x軸電流倍數.y軸時間.6倍時2秒跳脫.google 找不到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x軸電流倍數.y軸時間.6倍時2秒跳脫.google 找不到資料.

不好意思,手邊對這個需要更多的了解@@
可以問一下其工作原理嗎?

圖中Ie據了解為滿載電流
那想問圖中In的意思是什麼?
為何Ie=In x (某一百分比)

另外t6 x Ie是等於時間
據說明書所寫是可以調整時間
請問這時間是什麼時間?

最後最下方一個數字4~12的旋轉鈕
之前馬達電流異常時
因為查修不到原因
我們把原本7.5調到8
想問這旋轉鈕表示之意義

感謝

sprecher +schuh

sprecher +schuh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手邊對這個需要更多的了解@@
可以問一下其工作原理嗎?

附上說明書(他說明書只有一張...)
我能理解的地方盡量理解了
但是還是很多不懂之處

說明書

說明書

网友B:
IA 7.5調到8->增大最大電流限制值
t6 沒有調動->時間電流曲線不變

是否不利馬逹?要作評量,採用放鬆電控保護會有風險。
建議要作定時檢查及保養。

网友C:
最後最下方一個數字4~12的旋轉鈕
之前馬達電流異常時
因為查修不到原因
我們把原本7.5調到8
想問這旋轉鈕表示之意義

過載保護把他調高
一般來說是馬達已經有問題了
7.5調到8這是錯誤的
你應該找出原因
而不是調高
一般馬達就是軸承油封老化
所以該拆下來修馬達
你調高馬達會有燒毀風險---------------那乾脆把這保護器拆除掉就好了--有裝等於沒裝

网友D:
代理商會有一本書給你的, 去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理商會有一本書給你的, 去問一下

公司老舊,很多資料逸散,我已經把所有資料,一個機器,一張文件紙都拍照如上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後最下方一個數字4~12的旋轉鈕
之前馬達電流異常時
因為查修不到原因

可以請問一下有關於此紐對應之單位意涵嗎?
感謝
調高這是因設備老舊經查修也沒找到
但生產上無法停機之最下策作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 7.5調到8->增大最大電流限制值
t6 沒有調動->時間電流曲線不變

請問t6之單位表示意涵@@?
另外有關於電流時間曲線
可以有更深入的說明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t6之單位表示意涵@@?
另外有關於電流時間曲線
可以有更深入的說明嗎?

你跟廠商要一下看有沒有中文說明書
這要說明應該是要有一難度的
理解到懂要有一定程度
我也看不懂我英文程度不好
最主要專有名詞英翻中沒電學常識翻出來往往差很大

网友:
自己研究一下,類似的資料,或許可從其中得到一些端倪:
http://www.sprecherschuh.net/pdf/Section_C.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t6之單位表示意涵@@?
另外有關於電流時間曲線
可以有更深入的說明嗎?

NEMA B motor 的全載啟動電流 600- 650%,是6倍電流.

保護器上的設定時間是配合馬達性能的電流時間曲線。

圖例的t6設定時間是10 Sec. 提高一點(提高慣性值),馬達不會馬上損壞,但是會有壽命下降問題。

curve

curve

我們把原本7.5調到8
想問這旋轉鈕表示之意義

卡死電流,是馬達啟動電流的最大值,調大就是限制啟動電流值加大,是會有馬達壽命下降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x軸電流倍數.y軸時間.6倍時2秒跳脫.google 找不到資料.

問題大概已經了解
所以圖的意思是說:

假如x軸為2
假如y軸為10的2次方

也就是在2倍Ie下
60/(10的2次方)=0.06秒
在2倍Ie下,電流會在0.06秒內跳脫?

网友:
t 6Ie的範圍是2~30秒,這是對應起動電流.
t 2Ie的範圍是30~500秒,這是對應運轉過載電流.
需要有馬逹性能圖才能正確的調整保護控制器.

這種大型的裝置,供應商資料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老舊,很多資料逸散,我已經把所有資料,一個機器,一張文件紙都拍照如上文。 ...

如果自動化承包商/代理商不給資料, 只能用鉗子表或者LOGGER自己來
負載和啟動轉矩都影響啟動電流和運轉電流
好好看看教科書裡面的有關馬達電流/時間的基本特性, 那個圖基本上像下樓梯的兩個階級, 明白了那個圖, 就隨便亂設都不會有大問題

网友:
1.Ie=In x (某一百分比)
-說明書提到. 如果選用保護器的額定是160A.但馬達滿載是140A.設定是140/160=0.87.87%.

t 6Ie
一般感應馬達啟動電流是6倍滿載電流.設定太少啟動時會跳保護.太多異常時怕太慢跳保護.
此保護器是2-30秒可調-由4個指撥設定.

底下旋鈕-說明書是說欠載保護UNDERLOAD.單位是%.但實體照片不一樣.欠載保護沒用過.
GOOGLE查-
當電動機所帶負載為泵式負載時,電動機空載或欠載運轉會產生危害,保護器提供欠載保護,三相的平均電流與額定電流的百分比低於欠載設定值時,保護器應在動作(延時)設定時間內動作或報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大概已經了解
所以圖的意思是說:

10的2次方
=100秒

网友:
電流設定:
EX:
*馬達負載 Ie=140A
所選用的模組是 CWE 3-160A,表示此模組可供應的電流是160A
設定: 因160A*87%=140A ,所以你的設定要設成87%而DIP的選擇是(1+4+32+50%)=87%,因為50%是基本值所以要設定的值只有37的值.

*跳脫時間(T6*Ie: 便用DIP 設定
*Reset:跳脫後重置
*Test:測試過載時的跳脫
*過載保護設定:馬達負載的百分比設定(類似熱電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