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G43T-M PRO VCore 電壓偏低, 不跑碼

楼主(2016-06-02):
請問諸位大大, 小弟有一片華碩 P5G43T-M PRO 測得CPU核心電壓VCore偏低, 請教各位大大, 此核心電壓從何處轉換而來, 該從何處檢修, 謝謝~~

P5G43T-M PRO

P5G43T-M PRO

核心電壓VCore偏低

核心電壓VCore偏低

网友A:
假負載上測量的電壓可能不準.看看裝真實cpu電壓是多少

网友B:
假負載測出的電壓其實只能參考用.

VCORE電壓是由CPU送出VID組合,VRM才能決定該輸出多少電壓.

假負載本身會送出一組VID組合,VRM接到該組合,會送出對應的電壓.

事實上,我曾經在某塊主機板上面,插上775假負載,結果VCORE電壓是0
但,那塊板子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負載上測量的電壓可能不準.看看裝真實cpu電壓是多少

真實CPU也只有多0.1幾V而已, 約0.8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負載測出的電壓其實只能參考用.

VCORE電壓是由CPU送出VID組合,VRM才能決定該輸出多少電壓.

測試過真實CPU也才0.8幾v, 是否跟 PWM供電 有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實CPU也只有多0.1幾V而已, 約0.8多~~

我會繞過這個0.8V.去測量一組電壓.給你個提示: 如果(假設)CPU電壓正常.那麼 CPU PWMIC會發出哪一路信號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繞過這個0.8V.去測量一組電壓.給你個提示: 如果(假設)CPU電壓正常.那麼 CPU PWMIC會發出哪一路信號電 ...

有點深奧, 小弟不才~~不是必須把CPU電壓修起來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點深奧, 小弟不才~~不是必須把CPU電壓修起來嗎?

很清楚了,表示你沒作功課..再給你個較白話的提示,ic正常發出工作電壓後,會再發出什麼訊號來通知"電壓準備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點深奧, 小弟不才~~不是必須把CPU電壓修起來嗎?

因為有一種可能就是.你的cpu電壓其實已經正常.如果PWM IC檢測到CPU電壓正常時.會發出___________?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清楚了,表示你沒作功課..再給你個較白話的提示,ic正常發出工作電壓後,會再發出什麼訊號來通知"電壓 ...

好個"電壓準備好"..

网友:
這部分大概需要進修一下開機流程相關課程.

注意一下假負載上面,應該都會有一個PWRGD的測量點

大概是標示PG的測量點.

网友D:
我比較想學通靈故障點n_1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比較想學通靈故障點

這方法我有用過.......有經驗以後,我確定跟電路板確實能通靈。。。。

但一樣,要累積一些經驗後,通靈能力才會變強。。。。

(像上面許多高手出手相助,我覺得樓主要做的是[多看資料][多學習]先。我記得多年前我剛上痞酷網時,第一件事不是發問,而是狂看維修討論跟實例。。。。。大約看了二個多月吧!太多人不看不學就想急著把手上的東西修好,如果修好就不再有興趣研究。。。。當然也可以。問題是,站上高手給你指引也看不懂時,如何修好???)

网友:
記憶體 南北橋 匯流排 電壓都正常嗎? 北橋保濕墊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因為有一種可能就是.你的cpu電壓其實已經正常.如果PWM IC檢測到CPU電壓正常時.會發出___________? ...

是會發出 VTT CPU參考電壓嗎?
請大大們指教,小弟只是個有新手但很有這方面的興趣,請大大門解惑,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會發出 VTT CPU參考電壓嗎?
請大大們指教,小弟只是個有新手但很有這方面的興趣,請大大門解惑,謝謝 ...

答案在 8樓喔

网友E(2016-07-14):
所以jackchen八神大說的ic正常發出工作電壓後,會再發出什麼訊號來通知"電壓準備好"~~~也就是power good,如果沒有大大們解惑,就連C大跟我提示的在8F,我也是不懂

可是power good不是ATX電源上的一條叫power good的線嗎?跟pwm電源管理IC上的發的power good是一樣的嗎??

還是就是pwmic知道cpu電壓ok了後才叫atx 對所有要用電的元件都發出power good,表示電源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jackchen八神大說的ic正常發出工作電壓後,會再發出什麼訊號來通知"電壓準備好"~~~也就是power good,如 ...

PG,顧名思義,POWER GOOD,電源好信號
其作用是證明這個信號所代表的電源輸出正常。

PG並不是一個唯一性的信號,主板上可有多個PG,如CPU的PG,VRM的PG,ATX的PG,CHIPSET的PG

分別代表CPU供電正常、VRM輸出正常、ATX電源輸出電壓正常、CHIPSET電壓正常

主板上上最先產生的是ATX的PG,即在ATX電源將3V,5V,12V等電壓正常輸出,並穩定100-500ms後,ATX電源認為輸出電壓都OK了,就會發出這個ATX的PG,告訴主板各部分的基本工作電壓正常。可以開始使用這些電壓了,多數主板是這個信號先到IO,經過IO處理,轉變為PWR_GD信號給南橋

現在一些新款的主板,已經不再需要檢測ATX電源上的PG了,而是用一些專用的IC,來判斷3V、5V、12V等基本工作電壓是不是正常,並由這個IC發出PG信號。

VRM供電電路在基本工作電壓正常的情況下,開始工作,並正常輸出CPU供電的VCORE電壓,當VCORE電壓正常後,VRM芯片會輸出一個VRM_PG信號給南橋,當PWR_GD信號和VRM_PG信號同時作用到南橋後,南橋中的復位電路會開始工作,復位整個主板。

同時,南橋也會發出CPU的PG給CPU,通知CPU所需的VCORE電壓正常,可以開始工作。

大體上就是這麼樣一個過程,不過由於主板的結構和設計思路不同,還是有一些變化的。就要根據具體線路來曲別對待了。

网友F:
我查過後台記錄,julong 直到昨天都還有上來,只不過他都不回覆了........,只剩下大家還在熱心回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查過後台記錄,julong 直到昨天都還有上來,只不過他都不回覆了........,只剩下大家還在熱心回覆。
{:12 ...

如果看不懂或還沒學會也沒有辦法回覆。。。。。

但說不定有其他人正在看這些[大家還在熱心回覆]在偷學東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看不懂或還沒學會也沒有辦法回覆。。。。。

但說不定有其他人正在看這些[大家還在熱心回覆]在偷學東 ...

有興趣這個話題就另開一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看不懂或還沒學會也沒有辦法回覆。。。。。

但說不定有其他人正在看這些[大家還在熱心回覆]在偷學東 ...

被你發現了

网友:
謝謝獅子魚大的回覆,小弟真就是林克大大說的那種看不懂或還沒學會也沒有辦法回覆的人,只能把目前所知道的且觀念很模糊的地方,近可以整理的有條理一些來請教各位先進,感謝各位的解惑謝謝

网友H:
PWM IC datasheet 有一组定义是FB(反饋電壓),通常電阻值越大電壓越小。直接調阻值即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PWM IC datasheet 有一组定义是FB(反饋電壓),通常電阻值越大電壓越小。直接調阻值即可。 ...

通常 VCORE不會有分壓電阻,是直接拉進IC端點的。  只有其他SYSTEM的電壓會有FB分壓電阻,分壓電阻也有分上拉及對地。改不一樣位置的電阻,電壓變動方向也不一樣。

网友:
教學相長,若有高手能開一篇如何檢測實例更好,畢竟主機板都很相近只要知道檢測重點就能讓人易懂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通常 VCORE不會有分壓電阻,是直接拉進IC端點的。  只有其他SYSTEM的電壓會有FB分壓電阻,分壓電阻也有分 ...

本人曾經mod過不少主機板電壓 最簡單就是IC FB引腳-GND,當然動電阻也行。
VNB和VTT通常是一個VRM模塊 經過分壓電阻后獲得電壓。請搜索xtremesystems VMOD圖片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本人曾經mod過不少主機板電壓 最簡單就是IC FB引腳-GND,當然動電阻也行。
VNB和VTT通常是一個VRM模塊 經 ...

不好意思,沒碰過VMOD。
下面是intel skylake的CORE POWER IC。我們可以看到CORE GT SA 的回授VSEN_X RDND_X都是直接接到IC中的。
http://www.richtek.com/assets/pr ... 6BC/DS3606BC-0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