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FLUKE 79 3 請教

楼主(2016-06-02):
請教各位大大,小弟有台FLUKE 79 3 最近各個檔位都在未測量情況下出現數值,測量數據也都不準,請問這種情況要怎麼處理
以下是各檔位照片

交流電壓檔

交流電壓檔

頻率檔

頻率檔

直流電壓檔

直流電壓檔

直流電壓檔mv

直流電壓檔mv

歐姆檔

歐姆檔

歐姆檔

歐姆檔

交直流電流檔

交直流電流檔

网友A:
不管在哪檔位左邊1都會出現,表示內部顯示異常;也有可能內部線路板潮濕拆下來試著整理

网友B:
你要先將它拆解清潔一下,並配合pdf檔測試哪些檔位有問題!?
http://assets.fluke.com/manuals/7926____iseng020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在哪檔位左邊1都會出現,表示內部顯示異常;也有可能內部線路板潮濕拆下來試著整理 ...

謝謝大大的建議,小弟會先打開除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將它拆解清潔一下,並配合pdf檔測試哪些檔位有問題!?
http://assets.fluke.com/manuals/7926____iseng ...

謝謝大大的說明檔,等除濕完再來測試看看

楼主:
拆開擦拭完結果,第一個數字少了四劃,這電表的LCD跟基板中間有兩片PCA,小弟學淺想請教各位大大這兩個元件怎麼測試好壞?

如果壞了這兩個元件外面買的到嗎?

擦拭完結果

擦拭完結果

各檔位測試沒什麼問題

网友:
你這一台該好好的清一下了,太久沒清理了,拆開來,導電棒清一下嘍!

网友:
1.根據推測,你的電錶可能只是第一位數缺劃了(指的是a/b/c/d線段,電錶本身根本是好的,請問你已做了初步電壓/電阻量測嗎?
2.把所附圖片上的第一位數視為0(因缺劃關係造成),則其在各檔顯示值(未接上輸入量時)就較為合理了.

网友:
如 ciko 老師所說的

LCD 面板缺畫+1

另外 FLUKE 79,本來就是很多檔位多會一直亂跳(未接上測量物) ,這是這款的特色
一旦探針接上測量物,數值就不會亂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開擦拭完結果,第一個數字少了四劃,這電表的LCD跟基板中間有兩片PCA,小弟學淺想請教各位大大這兩個元件怎 ...

這台真操,都成這模樣了,幫你賺不少吧!!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指教,目前各檔位測試沒什麼問題,LCD第一個數字少了四劃,不知如何去測試證實是LCD壞了,
或是基板零件損壞,還有請各位大大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