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洋冷氣機故障零件(二極體)

楼主(2016-06-02):
三洋DC冷氣機 基板零件損壞 請問前輩要去哪裡買?
或是有可以替代的零件  二極體 T2D55  感激不盡

楼主:
請問這種二極體用普通的電錶量 2側都是開路是正常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二極體用普通的電錶量 2側都是開路是正常的嗎?

根據我之前的經驗
用二極體的模式去量測
可以量到約0.5v的偏壓值(規格不同所量到的值會不同)
紅探棒為正極   黑探棒為負極(元件上面有畫一圈的為負極)

以上請參考看看

网友:
可查TNY266的datasheet,它位於pin5的位置,一般為初級端線圈的反向突波保護用,可選用快速高耐壓二極體代用.二極體負端可能還接了RC並聯,這要順便檢查.

网友:
二極體特性只會一邊順向導通,2側都是開路表示損壞異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二極體用普通的電錶量 2側都是開路是正常的嗎?

正常 元件應該沒壞

2樓連結中 有電表的測試  在低壓測試下都是呈現開路狀況

楼主:
那我可能誤會它了 感謝大大的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元件應該沒壞

2樓連結中 有電表的測試  在低壓測試下都是呈現開路狀況

感謝大大的告知 說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二極體用普通的電錶量 2側都是開路是正常的嗎?

應該是燒斷了!你用電錶是如何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燒斷了!你用電錶是如何量的!

用2極體的檔位 正負2邊都沒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極體的檔位 正負2邊都沒反應

這種高速二極体應該不難買的,你可拿壞的到電子材料行問一下!

网友:
請依照2樓指示,這應是55V的TVS(單向型),約需要55V以上外加電壓才能測試能導通.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指導 小弟今天下班先裝回去測試
目前沒有問題 原本是有時候冷氣會跳掉閃燈
前2天清潔濾網有震動到才會這樣的 想說可能接觸不良
就把機板拆下來檢查 發現這個2極體生鏽異常
量起來又斷路才發問... 終於有冷氣好吹了
有那麼多專業熱心的酷友真好  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指導 小弟今天下班先裝回去測試
目前沒有問題 原本是有時候冷氣會跳掉閃燈
前2天清潔濾 ...

二極體有換過嗎?還是裝 回去又好了?
如果是後面的, 是不是有焊點的錫裂問題所引起接觸不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極體有換過嗎?還是裝 回去又好了?
如果是後面的, 是不是有焊點的錫裂問題所引起接觸不良呢? ...

沒有換新 用原本的裝回去 可能2極體外表生銹氧化接觸不良吧?

楼主:
昨天晚上 今天下午都可以吹 現在開機後有運轉會冷
約3分鐘電源燈就變閃綠燈 變送風了跟原來的狀況一樣
經爬文後看樣子可能是室外機有問題  要請專業的修理了

网友C:
先檢查各焊接處是否有錫裂的地方,補焊試看看!
再自己買接點清潔劑(不含助焊劑)回來清潔各插頭及接線,噴完重插2~3次!
看能不能救回來, 省點維修換板的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檢查各焊接處是否有錫裂的地方,補焊試看看!
再自己買接點清潔劑(不含助焊劑)回來清潔各插頭及接線,噴完重 ...

室外機在外牆 不敢去拆 所以省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 今天下午都可以吹 現在開機後有運轉會冷
約3分鐘電源燈就變閃綠燈 變送風了跟原來的狀況一樣

  進行自我檢查模式,方法以遙控操作,同時壓下活氧鈕和一小時後關機鈕不放,打開遙控蓋子再拿一支筆壓下下方的重設鍵一下,然後放開活氧鈕和一小時後關機鈕,螢幕出現OP-1,再壓一小時後關機鈕將OP-1切換至OP-3,然後遙控對準室內機壓下遙控上的運轉停止鈕,此時室內機的指示燈會開始顯示故障燈號及響笛,一共會顯示3次,之後連響3聲關機,請以第一次顯示故障燈號為準

顯示板共有3顆燈,每顆燈會顯示3種狀態其中一種,分別是 : 亮 . 不亮 . 閃爍 , 請告知這3顆LED燈分別顯示甚麼狀態

最後再壓重設鈕將遙控復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進行自我檢查模式,方法以遙控操作,同時壓下活氧鈕和一小時後關機鈕不放,打開遙控蓋子再拿一支筆壓下下 ...

感謝大大的密技  小弟今天下班回家照者操作在回覆  謝謝大大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進行自我檢查模式,方法以遙控操作,同時壓下活氧鈕和一小時後關機鈕不放,打開遙控蓋子再拿一支筆壓下下 ...

剛剛進行自我檢查模式  三個燈都亮  嗶一聲  請教大大這是什麼狀況  目前只要不開太冷就不會跳掉閃燈  這是那裡有問題了  謝謝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進行自我檢查模式  三個燈都亮  嗶一聲  請教大大這是什麼狀況  目前只要不開太冷就不會跳掉閃燈  這 ...

是三顆燈全亮不閃爍,還是有幾顆燈閃爍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剛進行自我檢查模式  三個燈都亮  嗶一聲  請教大大這是什麼狀況  目前只要不開太冷就不會跳掉閃燈  這 ...

若是三顆燈全亮
可能範圍有 : 1. 室內馬達故障  2. 馬達連接線接觸不良 3. 室內主基板故障

對了,你還沒告知型號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是三顆燈全亮
可能範圍有 : 1. 室內馬達故障  2. 馬達連接線接觸不良 3. 室內主基板故障

三個燈全亮閃5次嗶一聲再閃5次嗶一聲閃5次嗶3聲關機   型號是SAP-E287UVH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個燈全亮閃5次嗶一聲再閃5次嗶一聲閃5次嗶3聲關機   型號是SAP-E287UVH

這樣子不是三顆全亮,是三顆燈全閃爍

不妙了 ! 室外電流過大 , 室外變頻基板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子不是三顆全亮,是三顆燈全閃爍

不妙了 ! 室外電流過大 , 室外變頻基板掛了 ...

喔…是不會變頻所以不能開太冷會跳掉閃電源燈

楼主:
現在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開18度也沒跳掉 電子的產品真難搞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個燈全亮閃5次嗶一聲再閃5次嗶一聲閃5次嗶3聲關機   型號是SAP-E287UVH

三燈全亮,故障名稱是:  PG電機/直流風機故障,  可能是室外機的基板掛了,還有室外機的風扇可能也有問題,曾經問過是遇到強勁逆風,使風扇逆轉故障,不過我碰到的是:主機板掛了.....,現在公司沒有新品,都是再修品換裝,預估在7000-8000左右,主機板上有一層厚厚的防水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三燈全亮,故障名稱是:  PG電機/直流風機故障,  可能是室外機的基板掛了,還有室外機的風扇可能也有問題 ...

三燈全亮是室內風扇馬達迴路有異常,而不是室外馬達

且樓主敘述的燈號應該是三燈全閃,而不是全亮,根據維修手冊說明應該是室外變頻基板掛了(室外電流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燈全亮是室內風扇馬達迴路有異常,而不是室外馬達

且樓主敘述的燈號應該是三燈全閃,而不是全亮,根據維 ...

感謝大大的熱心幫忙  目前又正常可使用
如果都正常的話 是亮什麼燈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熱心幫忙  目前又正常可使用
如果都正常的話 是亮什麼燈號? ...

沒有正常的燈號,只有故障的燈號
基板會記憶最後3次的故障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燈全亮是室內風扇馬達迴路有異常,而不是室外馬達

且樓主敘述的燈號應該是三燈全閃,而不是全亮,根據維 ...

去年,我的分離式C457UVH故障,應該是全亮(真倒是忘了) 透過管道取得室外機主板一盒,請了一天假,拿了馬椅自行在屋頂更換主機板。還好是更換成功

楼主:
我覺得可能是冷暖氣切換的閥門問題
以前切換的時候曾經有切不過去閃燈
這次暖氣切換冷氣可能閥門沒全開
我測試運轉完不小心切到暖氣…
現在都沒問題了… 有這可能嗎? 希望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