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Esonic HD 3218,萬用遙控器代碼?

楼主(2016-06-03):
如題:
在下使用了萬用遙控器lcd 888c

調整電視型號:Esonic HD 3218,一直都無法遙控?
不知哪位大大有試過這一款型號可用的
懇請提供一下…謝謝

註:昆哥後來來補上的代碼試過了也不行…

网友A:
報告.這台是698.
不過888C不支援.要8810或8811才有支援.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740&highlight=8811

報告完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這台是698.
不過888C不支援.要8810或8811才有支援.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 ...

所以~不用試了…
要再買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不用試了…
要再買新的~

學姐.............生意上門了.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