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西屋WESTINGHOUSE LC-32S300K維修

楼主(2016-06-03):
幫同事看了一台西屋LC-32S300K,查出來應該是聲寶代工的,主板跟聲寶代工的酷哥COUGAR  CL-3210S是同出一系,過程中沒拍太多照片,大家將就看一下吧!!

銘牌

故障狀況是畫面不定時閃爍跳動,聲音背光似乎也隨著閃跳,很討厭的是有時候要等它故障重現,等了大半天也給你意思意思閃一下而已,不管了,拆下來量量看再說!

電源板

電源板是用中詮生產的TOM201CABB (好像禾聯、東元也有在用)用示波器看5VSB、+5V、+12V、+24V漣波很健康說,主板、T-CON、高壓板各DC TO DC漣波也是很乾淨說,這下頭大了,本想說叫同事先搬回去,等看到掛再來搞.

改用電表來量一下看看,+5VSB & +5V都有5.0V以上, 12V & 24V 輸出量起來有點偏低約為11.0V & 22.0V,拔掉高壓板量值11.6V & 22.8V,再拔掉TCON板就沒啥變化了,真的有差那麼一點點?

根據以往經驗輸出偏低或負載力不足,二次側輸出平滑濾波或穩壓回授及一次側的過流檢知和PFC升壓機會蠻大的,看一下輸出電容是日製大牌,應該不會是它的問題,量一下穩壓回授也量不出什麼問題,量一下檢知電阻值也還好,準備要量PFC升壓的時候,怎麼有一顆大MLCC顏色不是很純淨(圖沒拍到,下次有機會再補)感覺中間有點痕跡,跑了一下電路原來是5VSB之R、C、D尖峰吸收電路用的,拆下來量一下果然值飄來飄去,一般這顆大部份是1nf~4.7nf / 1kV的.

找一下LD7535應用電路,怎麼標示4.7nf / 400V而已啊,看起來不太靠譜,給它換個1nf / 1KV DIP的上去好了(FSX牌幾乎都用DIP的,手頭上也找不到4.7nf),組起來12V回升到12.0X,24V也有23.8V,昨晚試看了快2個鐘頭也沒發現問題出現,今天到公司跟同事說可能修好了,等晚上再跟你燒機久一點看看,同事竟然跟我說他家同期買了好幾台(套房出租),好像都陸續有這個現象,看起來這顆SMD的耐壓真的不太夠,唉!本來只是"沙屁屎"修一下,沒想到越搞越大條,看來要酌收工本費才可以!!

這是網上抓的LD7535應用電路,再根據實際元件修改的參考電路,或許有點謬誤,大家看看就好

補充: 拆下來的電容(有黑痕)

補充內容 (2016-6-4 08:11 AM):
NG電容是線路圖上劃紅圈那顆,劃紅斜線的是實板無此顆零件.

補充內容 (2016-6-6 01:54 PM):
經過這三天的觀察,確定沒有再出現原故障狀況,今日已交還同事收工.

网友A:
有沒有換下來的東西,我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換下來的東西,我看不太懂

已把拆下SMD電容照片補上

网友B:
高手~~何時能跟你一樣~~ 那麻利害n_092|

网友:
利害,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何時能跟你一樣~~ 那麻利害

業餘玩玩,稱高手還早得很哩!!
倒是小賴兄那20台搞定,想必功力一定大增!! 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業餘玩玩,稱高手還早得很哩!!
倒是小賴兄那20台搞定,想必功力一定大增!! 加油......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業餘玩玩,稱高手還早得很哩!!
倒是小賴兄那20台搞定,想必功力一定大增!! 加油...... ...

二十台搞過以後功力一定大增.......

我到現在也不過搞過二'三台電視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十台搞過以後功力一定大增.......

我到現在也不過搞過二'三台電視而己.... ...

我多半是跟親友同事等搞心酸的,只有收材料費而已.

网友D:
版大看起來不算業餘了  算高手了  會查線路就高手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大看起來不算業餘了  算高手了  會查線路就高手以上了

是傑克師傅不嫌棄,我這三腳貓功夫在您面前就好像在關公面前耍大刀一般,讓您見笑了!!

网友:
恭喜完修~厲害

网友:
高手在民間  恭禧完修

楼主:
同事又搬來了第二台,剛好順便把照片補一補.
這台病情比第一台嚴重,開機一下子就閃個不停,
後殼拿掉後的樣子,這種設計維修比較省事,可以少拆很多螺絲.

直接拆下電源板,就是這顆C55,黑痕更明顯,所以閃得比較厲害.

換成DIP的102/1KV,輕輕鬆鬆又收工了.

网友:
高手~ 恭喜完修~

网友E:
哈~~它都壞那顆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它都壞那顆咧

是啊,應該是變壓器尖峰脈衝回衝較大,smd吸收電容耐壓設計不足,有用這片電源板的要特別留意,似乎4~5年就陸續出狀況,萬一要是到短路情況,可能就掛"拋兒摸死+皮打不溜案"給你修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應該是變壓器尖峰脈衝回衝較大,smd吸收電容耐壓設計不足,有用這片電源板的要特別留意,似乎4~5年就陸 ...

沒示波器還真不好確認問題點呢..

网友:
高手~~何時能跟你一樣~~ 那麻利害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F(2016-07-08):
請問可以用222/1KV的代替嗎?謝謝

网友:
替換元器件~~~~~真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可以用222/1KV的代替嗎?謝謝

應該是可以,一般多是用1nf~4.7nf左右.
要是擔心與原4.7nf有差異的話,那就並2顆上去吧!!